请帮忙提供:一块能将L、R音频信号,转成标准FM_MPX混合信号及FM_LEVEL 信号的芯片

楼主(2007-07-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呵呵,armok是打算在你的车上加装LINE in音频输入吧。

这个VDO和老式的307一样的电路啊,也是西门子的。基本上改造模拟输入很麻烦了。可以在爱卡307论坛上搜索。

一般是在fm音频输出部分切断l,r声道,然后找一个L R都带切换开关的耳机座,把fm的音频切断的前后4跳线焊在耳机座上。

选择fm后,如果耳机不插入,则耳机切换开关短路,fm有声音。如果插入耳机线,则播放你输入的声音。

一般人都这样的改法。

网友:
不是有tape_r l吗? 难道也锁了?
-----此内容被xiaoku于2007-07-11,21:49:19编辑过

网友:
http://www.ggdz.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24

这是用分立无件做的.

电路原理  图IC1-4069中Y1、Y2组成一个频率为76KHZ的振荡器,经Y3-Y6隔离整形后,送入 IC2双JK触发器CD4027组成的二组分频电路,产生对称的+/-38KHZ和19KHZ的方波,其中+/-38KHZ的方波用于控制IC3模拟开关 CD4066,对输入的立体声音频信号进行开关调制后与19KHZ用为频信号混合再经三极管9014隔离后送入调频调制器。调频调制器电路可参见本站中的各种调频发射电路。本文不画出,目的就是让爱好者可以方便使用这个编码器,不但可为你以前的调频发射增加立体声功能,还可作为一台通用的器材。

    调   试  按图接上调频调制器和五伏电源,用万用表测IC1CD4069各脚和IC2 CP、Q、Q、各脚,应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说明振荡器已经起振。如果有数字频率计,测IC1输出频率,调节RW1使频率为75KHZ+/-10HZ即可。如无,可先调准收音机,RW2调好一半后,再调RW1,使收音机立体声指示灯亮,且扬声器中无庙频啸叫声。再从输入端送入立体声音频信号(1.5Vpp,可用功放输出),此时就能在收音机中收到立体声广播。输入信号也可以从线路中取得,但此时R7应相应改变。最后还可以调R7使高频噪声最小,其实R6、R7就相当于 BA1404中的13、14脚中的外部元件,是导频信号和复合信号混合电路,然后输入到放大器中,本电路中的就是9014,而BA1404中就从12脚进入,我觉得本电路也有很多地方待改进的,有兴趣不妨开发一下它。

这是analog的ADAV801 Stereo Codec with Single-Ended DAC Outputs, SPDIF and SPI Interface

http://www.analog.com/en/prod/0,2877,ADAV801,00.html

-----此内容被xiaoku于2007-07-11,22:17:07编辑过

网友:
为什么不用1415/1417做的车载FM转换器?

发射频道可以用AVR控制。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30953&bbs_page_no=1&bbs_id=1000

使用效果不错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7-11,22:40:44编辑过

网友:
FM在没有调制以前是用的L+R和L-R两路信号

L+R直接调制在载波上,L-R则先调制在38K副载波上,然后再被调制到载波上

解调则是先去载波,再去掉副载波,然后两路信号相加,相减

网友:
楼上说得正确。

MPX = (L+R) + 19Khz + (L-R)*38Khz

19Khz是导频。

我一般用1416实现,它比1417更容易单片机控制。

网友:
armok这么做意义不大,声音已经被调制在38K上了。加上19K的导频。声音的带宽和信噪比和FM是一样的了。这么做还不如弄一个FM发射模块。

我这里有国内一家的QN8000的FM发射模块,经过试验效果比1417好很多。用FM发射比你这么改造省事的多。

网友:
楼上有QN8000的资料吗?打算换芯片,但要不到资料。

网友:
这里是他们的网站,不过资料好像没有呢。是个新的芯片。

http://www.quinticcorp.com/index.html

我拿到的也是打印的资料。他们的模块我们用了,效果不错。

支持i2c,spi接口,还有使用io口直接设置频率都可以。输出功率和输入音频大小都可以软件调节。

网友:
是个奇怪的公司,网站上啥也没有,发MAIL也不回。楼上能否把资料扫描一下,给大家看看?

网友(2007-08-31):
为什么我公司客户用我公司的FM发射IC,分离度,信噪比都比较好,只有30%左右的频偏,大家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要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