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410564显示屏的引脚都是什么

楼主(2007-07-11):
SM410564的LED四位显示屏的八个引脚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7-08-10):
用个5V电源,串个200欧姆电阻,自己试吧。

如果不明白,好好再把基础打好。

网友(2010-05-12):
SM410564 四位共阳LED模块的引脚功能分布

先让模块正面有段显示的一面朝向我们(即正拿俯视)

上端与下端各有6个管脚,

其中上端从左到右分别是:1,A,F,2,3,B

下端从左到右分别是:E,D,P,C,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