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温度,误差+-0.2度,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7-07-12):
Pt100测量温度,误差+-0.2度,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先了解一下PT100,谢谢合作

网友:
这有什么好方法? 电压参考 + 精密电阻 + 运放 + ADC

你可别说什么低成本之类的,连个1RMB的精密电阻都不想用,

就想达到效果,工业用的东西一定要可靠。

网友:
用带有差分放大器AD的单片机,用查表法,用0、100度进行校正可以达到。

楼主:
谢谢各位,成本不太考虑,就用PT100电阻测温,使每一度的误差控制在 +-0.2度以内。谁有成熟的经验,还望指点一二。

最好用集成PGA的A/D。请大家说说好点的芯片。

谢谢!!!

网友:
温度℃

阻值Ω A B

℃ Ω ℃ Ω

-100 602.6 ±0.35 ±1.4 ±0.8 ±3.2

0 1000.0 ±0.15 ±0.6 ±0.3 ±1.2

100 1385.1 ±0.35 ±1.4 ±0.8 ±3.0

200 1358.6 ±0.55 ±2 ±1.3 ±4.8

300 2120.5 ±0.75 ±2.7 ±1.8 ±6.4

400 2470.9 ±0.95 ±3.3 ±2.3 ±7.9

500 2809.8 ±1.15 ±3.8 ±2.8 ±9.3

600 3137.1 ±1.35 ±4.3 ±3.3 ±10.6

铂电阻传感器本身的误差就有可能超过+-0.2度,除非每个PT100传感器本身严格校正,否则怎么测量+-0.2误差的温度呢?

网友:
你这想法不错,完全可以的,但你要有个好的实验方法得到数据,我提示你一个:

用冰箱冰一些冰块,与水混合,等稳定成冰水混合物,把你的电阻同温度计(高精度)感温部分包在一起插入冰水里,这时的温度就是0-0.1度。同时随时间温度会慢慢上升,你做好对应的详细记录,到数据就好办了,不管它是不是很线性,因为你可以建个查表程序。精度很高的,我做过可以达到0.2度以内,但要求是你的参考温度计是高精度的。

网友:
全量程0.2误差,做起来基本不可能!

第一:你要有校验台,没有就不用做了.

网友:
有些技术指标是建立在硬件基础上的,编程序不是万能的。

网友:
应该是可行的,自动气象站使用的就是pt100,测量范围-50~50'C,准确度+-0.1'C,不过好像对器件要求比较高,好像是每个pt100都有一张检定证书,而且价格并不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单位有恒温槽。我现在的方案是C8051F350 24位A/D + 恒流源(C8051F350 自带D/A产生1mA) + PT100 + 基准电压源,用差分输入C8051F350 A/D 。PT100 A_级的 100欧的误差在 100.006左右。但是现在效果不好,误差在+-0.4,而且作-10度---- -50度时误差更大,+-1~2度。

请各位高手 支支招!!!谢谢

如果此方案不可行,请大家推荐一个好A/D芯片。

楼主:
我怀疑C8051F350 24位A/D不行,好像达不到24位,有了解C8051F350 24位A/D的吗?

楼主:
我认为硬件电路的问题比较大,

郁闷中......

楼主:
TO yplin27  :你好,

能谈谈你的思路吗,或是 经验。谢了。

网友:
其实校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温度的精度是依赖于传感器指标和ADC精度的。

我做过0~150度全量程精度0.15度,没有感觉是太困难的事情。

1、温度漂移比较低的恒流源。

2、精度足够的ADC

3、可靠的标定技术

网友:
TO:psbhero

        本人只是一个在校的学生,没有经验,只是学的东西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把我所知的说出来而已。

         用的是一种四线的电阻(为了消除导线的影响),还要注意电路板温度的影响,听说是几百RMB一个,貌似有检定证书的(不是很了解,不好乱说),作出来的产品好像也要送到气象部门去检定,这样才行。Rt=R0(1+at+bt^2) 这公式未必一定准吧。

          还有就是恒流源的要求比较高,不知道您的(C8051F350 自带D/A产生1mA)是否精度足够,不过听我老师说现在精密恒流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是主要问题?),所以建议在不同的温度下检测一下恒流源的变化,看误差是否大。

          还有我想到的一点就是恒温槽也未必准,因为到了0.1'C的级别很难说哪个是准了,可能还是原始的水银温度表准。

         以上只能算是一个没技术没经验的学生的浅显的看法而已,望对您有点帮助。

网友:
主要是Pt100的精度。不同的精度价格差很多,电子市场买的10多元的Pt100,不可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

网友:
正负0.2度,从负30度正300度.用AD7793就行.简单点说,就是从62欧姆到262欧姆你的测量

误差不要超过7毫欧.最好控制在3毫殴.我买了AD7793的DEMO板,经测试,完全没问题,还可以测量电偶.我单位实验室有低温槽,恒温油槽,以及辽阳的高温炉.低温槽,油槽的温场精度在0.01度.

网友:
对1MA的恒流源精度不一定要很高,但必需相对稳定.AD基准也要稳定.可用比例法,用一温漂小于1PPM的电阻作基准,进行比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T0 lhlmm :"主要是Pt100的精度。不同的精度价格差很多,电子市场买的10多元的Pt100,不可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

    PT100 A_级的 100欧的误差在 100.006左右,应该很准了。

===============================

TO yplin27  :“还有我想到的一点就是恒温槽也未必准,因为到了0.1'C的级别很难说哪个是准了,可能还是原始的水银温度表准。”

    我就用水银温度计,很准的。

==================================

To makesoft:我现在用的 PT100是 A_级的,100欧的误差在 100.006左右 和  A/D用16位的有效位数 是否一定可行???请帮忙分析一下呗,哈哈。我这方面很弱,不好意思。

====================================================================

AD7793 查阅。。。。。

网友:
==================================

To makesoft:我现在用的 PT100是 A_级的,100欧的误差在 100.006左右 和  A/D用16位的有效位数 是否一定可行???请帮忙分析一下呗,哈哈。我这方面很弱,不好意思。

====================================================================

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尤其 makesoft 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整体方案。谢谢了!!!谢谢各位。

  现在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C8051F350 自带的24位A/D,我达不到16位,现在也就12 ~13位,我该如何解决呢???

  望高手 不吝赐教!!!如何有效地降低信号噪声呀???

网友:
查表,分段线性化

楼主:
TO ds503:  AD7793价格如何?你的水温测量完成了吗?

           用AD7793的效果如何???能说说吗?

楼主:
27楼更正:

TO lds503:  AD7793价格如何?你的水温测量完成了吗?

           用AD7793的效果如何???能说说吗?

楼主:
To makesoft:能不能帮帮忙呀?

  C8051F350 自带的24位A/D,我达不到16位,现在也就12 ~13位。

  如何有效地降低信号噪声呀???

  请 makesoft 支招呀?谢谢。

网友:
其实可以用精密电阻搭配电桥,这样可以省略对基准电压,基准电流的要求,我用m48做的温度计10bitAd可以到1度精度,采用电池供电2-3.5V不会影响精度,如果加大ad位数使用精密电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恒流源,16bit的a/d,然后作自校正。

楼主:
请高手继续呀?!!!

网友(2008-02-29):
测温精度可达±0.01℃的RTD电路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054666_617703_TA_0e3603db.HTM

网友:
使用差分放大电路,运放用低温飘的,op07绝对经典。还有搭建电桥通过做实验实测,划出曲线图,分析线形度,如果线形度不好,就要用分段查表。用于电桥的电阻用金属膜电阻,电桥的供电可以横流源,或恒压源,要求是稳定性一定要高。ad分辨率可以按照题目要求的温度范围和分辨率求出。整体来说做出来不难,要稳定性高是问题。

网友:
25ppm精密电阻应该要的。

网友:
建议使用XTR105这样的芯片处理!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在MAXIC的温度设计指南中有非常详细的补偿技术资料!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比较的贵点!

网友:
我想你提出的要求并不太明确。你的温度范围是多少,需要多路么,采样速度是多少,你的可接受成本是多少,你的具体指标是什么?你清楚么?
先把这些弄清楚!

一般情况:
电桥+MUX+差分/AD+CPU, 曲线拟合/查表
电流+MUX+差分/AD+CPU, 曲线拟合/查表

1mA有点大,可能会有自热

另外你要更多的考虑校准技术,原理很简单,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另外校准技术可消除测量中的某些漂移因素。
你把这些都弄明白了,哪个精度不算什么。

另外多看看makesoft回的,他应该很在行。

楼主(2009-05-12):
谢谢,小弟在模电方面很弱的,现在正在学习中。。。

我的温度范围是-40~+50度,现在可以勉强达到指标,但是领导还是不满意呀!
我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楼主:
单路测量即可。采样速度不高,10Hz即可。全量程范围绝对精度+/-0.2度。

网友:
C8051F350 24位A/D确实不行。

你可以用C8051F060或040

楼主(2009-06-11):
好的,我看看C8051F060或040资料

网友:
楼主,我们最近开发的产品也是用24位AD,AD7799,精度也就是16,17位。你那个单片机的24位AD转换应该比ADI的AD7799差,所以达不到24位的精度是很正常滴

网友:
PT100做不到0.2度这个精度,选择PT1000吧。

楼主(2009-08-21):
多谢各位了,此贴很有深意呀

网友:
PT100  K型热电偶能控制在+ -1度已经相当不错了  除非买金的  呵呵

网友(2011-03-15):
弱弱的问下  +-0.2度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怎么来的?

网友:
1,PT100正规的可以达到。通常市场上产品这种精度说不准。
2,高精度要求单片机不要指忘。
3,采用专业的AD芯片如楼上的AD7799。16位这样的精度就行了如ADS1110A0(价格还行)。电源要稳定。

网友:
我用精密恒流电路搭载PT100做成 3线制或者4线制,用AD73360做差分输入16位模拟前端,AD73360自带6个同步采样通道,我每个通道用 ADG707做1拖8的差分模拟输入复用,这样能用1组电流源与一片ADC采进48路PT100信道,精度还是相当的好,AD的差分输入稳漂很小,低采样率的噪声也很小。系统成本较高!! AD73360要20元,ADG707大约要10元,配合的一个MCU,51的可以用P89V51RD或者STC的片子,差不多要10来元吧,恒流源电路大约10元,这样整机价格要100多啦,好处是每路信号的平均成本很低,适合做PT100温度巡检用。

楼主(2011-06-10):
多谢各位网友的回复,尤其54 55楼的回复,两位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呵呵 学习了 谢谢

楼主(2011-09-02):
AD模拟电路还是需要加强的 不能成为软肋啊!

网友:
很难做的, 首先手边没有这样精度的标定设备, 另外你的Pt100电阻的精度要选高精度的, 电路的精度在这个项目里是最好做的

网友:
用op07做运放,三线制接入运放,将线阻抵消!

网友:
pt100测温本来就是非线性,不是选择什么ad就能解决,关键在线性化上下功夫。

楼主:
楼上说的对 这个项目早就结题了 呵呵 不过这样的讨论很好

网友:
要选好PT100,普通的探头精度不够,我这边用的OMEGA的PT100探头可以达到0.2精度,当然他们可以提供高精度0.03的可选择。当然价格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推荐AD7792或AD7793,芯片自带恒流源输出,内部PGA,专用测温芯片,精度相当的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最近也在做类似的电路,但是精度差的离谱,大概差了10度,请各位高手指点!电路如下

测温电路 (原文件名:测温电路.JPG)
三线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DD是LM7805 提供的,测量实际60度时,测量结果大约在73度左右,问题出现在哪里?如何改进!设计要求-20--+120 精度正负1度!

楼主(2011-11-16):
目前正在搞+/-0.1精度的测温 不知啥效果

网友:
用AD7705把,用其自带的电流源+放大器+AD转换器,具体用法相见其DataSheet.

网友(2011-12-25):
回复 网友C:

1、选用pt100 1/10B  DIN ,-50~100度内查表,自身误差在0.06度内。
2、0.01%的精密电阻温漂10ppm,
3、低噪声参考源+24位AD
4、采用4线制(线长的加运放与ad输入匹配)。

  无需标定完全可以0.2,基本可以达到0.1的不确定度(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选用pt100 1/10b  din ,-50~100度内查表,自身误差在0.06度内。
2、0.01%的精密电阻温漂10ppm,
3、低噪声参考源+24位ad
4、采用4线制(线长的加运放与ad输入匹配)。
  无需标定完全可以0.2,基本可以达到0.1的不确定度(精度)。

1/10B DIN 你是在哪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科蕴电子,他们也是从1/3 b挑出来的

网友(2012-06-19):
我用电阻箱校准的,写在2402里。还可以,要求也是0.2度,我自己没设备核对,反正客户没过来提意见,也不知道是真准还是他们也没法核准。

网友F(2015-08-05):
引用 网友G:
 用ADS1247吧

ADS1247这个芯片数据能稳定在多少位,有人说这个芯片很不稳定,请用过的出来说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DS1247这个芯片数据能稳定在多少位,有人说这个芯片很不稳定,请用过的出来说一下 ...

24位,测试的时候用16位,16位数据很稳定,+-0.1度都没有问题,注意要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位,测试的时候用16位,16位数据很稳定,+-0.1度都没有问题,注意要标定

这个芯片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有人说抗干扰能力不怎么地

网友:
用标准温度计做校准,多次校准更改查表数据,完全可以做到,之前帮女朋友做过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课程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位,测试的时候用16位,16位数据很稳定,+-0.1度都没有问题,注意要标定

1232/1234比1247/1248的噪声更低,也更便宜,唯一的缺点是速度选项和PGA倍数选项都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