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个熔丝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12):
1.请问您,mega128的sram是4KB,而mega1280的sram是8KB,但在avr studio 4 中的熔丝位设置的选框中的对boot flash section size 的大小选项的设置却相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在设置时我都会选 4096 words一项。

  如图所示(avr studio 4 中mega1280的熔丝位设置内容和mega128相同):

  2.还有就是我一直例如mega128芯片中的 128KB的flash,4KB的eeprom 和 4KB的SRAM ,以及 64KB的外部存储空间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比较模糊。

  仅仅知道,程序是烧在flash里,数据是保存在sram中,例如,在编译程序后,会在build框中显示两组数据,一组是program的大小和占用的空间,另一组是data的大小和占用的空间。

  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ootsize 设置是针对FLASH的。FLASH 是程序存储器,掉电内容不丢失,像电脑的硬盘。

SRAM 就像电脑的内存,存储程序运行中的数据变量。掉电内容丢失。

EEPROM 是用来保存数据和设置的,掉电数据不丢失。

楼主:
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