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avr 比较tiny24和PIC16f684, 还是选择了PIC,无奈,谁叫他强呢!!

楼主(2007-07-12):
注意RC振荡精度和功耗,一个字-------强!!!

不过avr的功能比较多点!

网友:
PIC的速度可没有AVR快的啊,照这么来算还是AVR省电

楼主:
速度? 我比较的同是1MHZ下的功耗.

PIC684的最大速度是20MHZ, R/C工厂校正精度1%

网友:
这个是青菜和萝卜的关系……

网友:
提醒楼主F68*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楼主要做低功耗的话,AVR确实没有什么优势,这是事实

网友:
同一频率下avr比pic快一倍有多,也就是说,你比较功耗时需要调整一下,pic是1M时,avr就0.5M.好好考虑吧.之于时钟,AVR写入校正字后,精度也是1%啊.不觉得pic在这两方面比AVR强.

网友:
要精度,要省电,还是MSP430系列的单片机好。

但价格较贵

网友:
请教个问题

xiaoku 小苦:同一频率下avr比pic快一倍有多。

????

PIC与AVR都是精简指令,单周期指令,怎么能说一频率下avr比pic快一倍??

网友:
应该是4倍

网友:
PIC指令时钟取自系统振荡时钟的4分频后,而AVR就是系统时钟(有些可以自己指定分频),所以相同系统时钟时AVR最快时应该是快4倍。

网友:
但论_功耗小还是PIC的小,使用于小功耗的应用还是应该用PIC单片机。

网友:
PIC是精简指令,但就是因为指令太少,实际运行效率真的不高,而AVR指令比这丰富的多,实际运行效率也要考虑这点,其实应该是大于四倍,按整个程序运行情况来算。因为PIC好多功能一条指令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还非要都去挤那个W,自己想一下也知道啊。再有PIC的中断也要命,除非只开一个中断,否则还要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中断!!

网友:
retw最倒塌~~~

网友:
说实话,我现在根本不看PIC12,PIC16系列,而原因正是它自己赞美的精简指令集~~~

网友:
都用了C了,精简指令集还有什么优势? 说说

如果用汇编,还可以说说。

网友:
指令少,真的很不好用.........

网友:
选PIC是选PIC的OTP的可靠,楼主怎么选到功耗上了...........

最进一个项目又逼不得已选了PIC12C508.......

PIC12C58整包装拿货3.3块/片,大家有什么好的货源.....知道的给个信....谢谢

网友:
我是从PIC过来的,但说实话我没看出PIC比AVR的可靠性。也许我用的地方太少吧,因为我也只用过一阵,后来不用了。我也曾经用过汇编,那用PIC系列才够自己晕的,还有个非常恶心的东西就是内存的分页,什么玩意啊,光为了读写个数据要折腾好几步,就这要与AVR相比那就不是1:4的速度了,到1:10倍都是保守的了!所以说PIC的精简指令造成它的执行效率出奇的低。唯一一个优点就是用汇编的省的记忆了,反正就这么几条。还有个好处就是做反汇编程序非常方便。

网友:
呵呵,我现在已经没用勇气去尝试了,产品的第一代使用PIC12C508没问题,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换了MTD的PIC兼容片子,晕死了,当月退货4000多块板子,损失了几万,后来不甘心,做了点用AVR的板子,好了很多,但还是有顶不住的...最后有换回了12C508......

我们公司90%产品用AVR,在特定场合才选AVR以外的单片机

网友:
看来我的应用不多还是用的场合太简单了, 从51到AVR再到ARM, 怎么都没碰见过程序会死机或什么特殊故障的. 我设计的过程是一项一项试,从不使用有争议方法, 遇到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就查汇编, 写程序过程有什么警告都会弄明白修改后再继续写. 板子设计也是顺理区分信号,做好适当隔离(明白每一部分原理和电流流向). 我觉得产品的稳定性不应是芯片保证,而是你的设计保证, 怎么总是说芯片的抗干扰性呢? 真的好奇怪!

网友:
我用的第1款PIC芯片就是PIC12C508,因为容量小,所以写汇编挺好.

pic16f84也不过~~~

可后来的pic16f877a的什么段呀页呀地实在是晕~~~

ID2调汇编也很晕~~~

无奈用AVR到至今...

DSP/ARM等俺都玩,可这MCU只用这AVR了~~~

虽然最近用CC2430不得不回到51的阵营里,但以后非用别的不可~~~

虽然PIC也有ZigBee的芯片,但俺选51也不选它,...

因为俺害怕它的"精简",俺喜欢"复杂"~~~这样才能"投机"~~~

网友:
呵呵,从公司角度考虑,没有做不出的东西,只有卖不出的东西。一个项目如果只是玩玩,锻炼锻炼新人,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作为公司一个有潜力利润的项目就要慎重了,不管市场上有或没有,只要你推出了该产品,那市场上肯定就会有仿制品,当然也可能是你仿制别人的。那谁会赚钱呢?这这要看两个方面了,一是你的成本控制,二是你的产品的功能的闪亮点了。有了这两点约束,任何人就很难说只考虑可靠了,假如你设计的东西成本很高,性能功能最好,可靠最好,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它是个失败品,没有任何价值,它创造不了价值。

网友:
好象PIC的MCU可以检测晶体是不是在工作,如果没有工作自动切换到里面自带的,感觉这个功能很不错,我用手摸晶体脚,PIC的居然照常工作!这个功能比较强!哈哈

个人感觉PIC的整体抗干扰相对AVR还是要厉害那么点·

网友:
如果楼上的是MM

我想AVR是GG,怕你...

反之亦然

他(她)还有点害羞。

网友:
pic没有eeprom,有些场合使用不太方便

网友:
PIC也有自带EEPROM的MCU!

网友(2007-09-16):
让avr和pic都去跑浮点去,估计不止10倍!!
用picc编译的16F系统和iar编译的m16,我测下来是17倍执行速度!!

网友:
请教一下,PIC12F629 对应的OTP 应该是哪一款

网友:
22楼兄弟,用手摸晶振,AVR也一样不停振啊,就算最简单的用万表板搭的电路用手摸也没有试过停振的,一样照常工作,反正我没试过用手摸可以停振的.

有时间要好好摸,摸到停振为止.

网友:
我是51 AvR PIC 都用,
用过PIC16F877A,PIC16F84,感觉PIC比较恶心!
PORTE初始化时不是作为作为I/O,还要设置,在刚刚使用PIC时是将我害的很惨!
还用TRISE,大家使用时要注意,高5位不是缺省,而是一些标志位,我以前用51、avr习惯了,用PIC真是郁闷
最近使用PIC驱动液晶,使用以前的51 C语言移植,搞了三天,郁闷的要死,
还有广东高奇公司(PIC指定厂商)的ICD2老是出现链接不上的情况,并且超级郁闷的是:显示代码烧录芯片了,运行的结果却不对,在把编译器复位(断电)N次,最后才能烧进去,运行才对!
真不如自己根据阿莫论坛的那个并口烧录器好用!
目前使用PIC也做了2个项目,比起以前51、avr没用体现他所谓的稳定性(以前的项目也没有出现稳定性问题、不过PIC也没有)!

网友:
还要说一句,功耗是和时钟频率有关
如果要比,应该是同效率,比功耗!
pic是4指令周期,avr是1指令周期(基本上是)

网友(2008-08-17):
【24楼】 main
积分:72
派别:
来自:
pic没有eeprom,有些场合使用不太方便

PIC的90%的都是带eeprom的

网友:
还是萝卜和青菜的关系...没有什么好争的.
51,AVR,ARM都用过,没有"手摸晶振停振现象",请多查查硬件的设计,还有别忘了AVR的熔丝的设置.

网友:
严重同意21楼:

如果是自己玩,什么单片机都可以玩,可以提高水平...锻炼自己...

如果是项目上的话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有针对性的选择单片机...

网友:
就运算速度来看PIC是慢一些,我以前用的8051F系列,1周期一指令(同AVR),PIC就差点了4周期,再有就是指令少,特别是没有乘法,是的乘除运算效率很低,这也是速度慢的一个原因。我相信即使是很简单的应用乘除也是会用到的!!呵呵当然,pic要便宜一些!呵呵

网友:
34楼好好查查8051F的指令周期再说话!

8051F只有极少数寄存器直接寻址的指令是单周期的.

avr类似于8051F,也是极少数寄存器直接寻址的指令是单周期的.

pic16虽然是四分频,但是除跳转外,都是单指令周期指令.

其实要说单片机快,pic24H,40MIPS速度,绝大部分指令是单周期指令,而且寻址方式极其灵活,绝对比8051F,avr要高效的多.

pic16本来就是针对低端的,可靠性,使用方便,功能,价格,型号的多样性才是pic16的大优点.

网友(2008-12-27):
                      AVR的PWM频率比不上PIC

                      PIC的速度没有AVR好

                      各有各的优势要看具体领域

网友:
35楼也要看看avr的指令集,大部分都是单周期的,而不是极少数。

网友:
回37楼:

c8051F以及msp430的指令周期都有其相似指出,

就是其指令周期与寻址模式有关,只有寄存器寻址的指令是单周期是单周期的,

其他的都不是单周期,

avr也比较类似,稍微好一点,

就是寄存器寻址,以及立即数寻址是单周期,

其他的都不是单周期,

实际的程序中,RAM的寻址操作占据了大部分,

所以除了PIC以外,其他的那些宣称大部分指令是单周期的mcu,实际上要大打折扣.

本贴被 machunsh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3:37:53.

网友:
例如avr指令,

MOV RD,Rr是寄存器到寄存器寻址,是单周期,

LD和ST类指令,是RAM到寄存器,寄存器到RAM的直接寻址是双周期,

实际统计:

AVR纯粹单周期指令57条,

双周期指令28条,

三周期指令7条,

四周期指令2条,

1或者2周期指令25条,

我们看到,就单周期指令的数目来说,也就一般左右,远远算不上绝大部分,

程序里面使用频度最高的LD和ST类指令是双周期的!!

就程序里面的指令使用频度而言,大部分不是单周期的!!!

PIC16虽然4振荡周期一个指令周期,但是其绝大部分大部分是单指令周期的指令,只有两条指令不是,

因为PIC的所有寄存器都是RAM映射的.

本贴被 machunsh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3:51:59.

网友:
关于PIC和AVR谁劣谁优的话题由来已久,看来今后也将一直持续下去。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不消一顾。但我觉得这种争论或讨论

还是有益的,至少可以引发如何评价一款cpu性能的方式方法。

如果单从运行速度而言,我觉得avr无疑远胜于pic。道理很简单,大部分PIC16/PIC18的最高晶振频率为20mhz,指令周期为4分频 --- 5mhz;而AVR最高晶振频率与指令周期均为20mhz。问题是,单凭MIPS指标衡量一款CPU的速度是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误导。重要的

是要考虑指令效率或实际应用效率。这里面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应用场合或运算对象。如果运算对象仅仅是少量的8位数据的加、减

以及逻辑操作,则两者的效率会比较接近;但如果运算对象比较复杂(通过指针的间接存取,多字节的乘除)或多字节数据甚至是浮点数

运算,两者的指令系统设计上优劣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同样一个运算过程,甲款CPU执行需运行100条指令,已款CPU可能要执行200条指

令。

比较客观、公正的做法是,对同样的运算处理程序,比较两者的运行时间以及编译产生的代码。我的体会是,对比较复杂的数据处理,AVR

远胜过PIC16/PIC18。

网友:
"如果单从运行速度而言,我觉得avr无疑远胜于pic。道理很简单,大部分PIC16/PIC18的最高晶振频率为20mhz,指令周期为4分频 --- 5mhz;而AVR最高晶振频率与指令周期均为20mhz。"

虽然楼上好像尝试做过C编译器,但是论据显然有错.

pic18最小性能10MIPs,最大16MIPS.

当然谈不上什么公正比较.

何况作为20MIPS以下的抵挡单片机,速度并非特别重要,抗干扰性能,外设模块的稳定性,易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PIC显然很好.

何况pic包括pic16,pic18,pic24,dspic,pic32,在性能速度上都是逐步拉开差距的,显然microchip不可能把pic16做的和pic24,dspic一样的性能,如果嫌pic16,pic18性能不够,有的是别的型号满足要求.

具体到pic18指令系统,pic18的包含乘法器,快速中断影子寄存器,性能和avr差距应该说差不多吧?

网友:
好像AVR也是最大速度20M,具体型号的速度也是不一的,也有8M,16M,

有些型号恐怕最大也就是16MIPS速度.

用最大速度来代替整个AVR系列,有点不太合适吧?

网友:
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9

网友(2009-02-18):
参考参考

网友(2009-10-25):
请教一下tiny24能不能检测温度(温度控制),如果能,两路温度控制,应接那两个脚,
如果该芯片没有AD转换,能用模拟比较器来测温度吗?

网友:
说实话,我很讨厌PIC!,移植个程序,要改的太多了。我原来的是在AVR上运行的,用了三个中断,中间还有16位数据的乘除法指令,这怎么改啊?!而且还仅限于PIC61F676~~~~

网友:
"而且还仅限于PIC61F676"

PIC61F? you must be the elusive man from the future!

网友: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PIC is its established user base and availability of code base for pretty much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ts biggest disadvantage is the tweaks you need to do when porting from one PIC chip to another. In comparison, ARM chips are so much more alike than PIC 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