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步进电机最高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2007-07-12):
有谁知道步进电机最高的转速是多少?最近正在做一个东西,在考虑用哪种电机,请大家帮帮忙!呵呵

网友:
有人达到很高的转速,5k-6k 10k也有. 不过我就达不到了,我用的是旧电机,最高达到1600rpm. 高转速时需要处理两件事,一是加速曲线,二是要用高压的驱动器(因为随着电机转速提高,线圈的阻抗也高,电压不高的话,驱动电流跟不上,就会出现失步或停转).

楼主:
我只是想用一个电机响应我的要求,看了两天步进电机的资料,好像很难驱动,且高速时力距不怎么样。我的电路思路是这样的:电路由一个PS/2键盘接入MCU中,然后MCU接收键盘的信号,如果有人按到四个方向键(就是经常玩游戏的四个方向键),那么MCU就检测出来,然后向驱动单元发出信号,驱动两个电机(M1,M2)转动:如果是向前方向键,M1就正转,如果按下的是向后的方向键,M1就反转;如果按下的是向右方向,M2就正转,左方向键控制M2反转。松开键盘后,要求电机立刻停下来。好像伺服电机响应能力及力距都比步进电机强,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
-----此内容被iamyanh于2007-07-13,00:20:23编辑过

网友:
高的20k左右吧,航模上面的无刷就是啊

网友:
无刷和步进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步进电机,厂家都有参数,最大频率、驱动曲线、单步转角等。

你的设计又不是定位设计,用步进电机做什么??

楼主:
刚刚才发现伺服电机好贵啊,呵。相比起来,步进电机便宜多了,莫非也可以用一般的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项目觉得找个带刹车的电机比较合适。

楼主:
楼上的有什么介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