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中的电容和电感的值怎么确定?

楼主(2007-07-13):
稳压芯片lm2575中需要用到两个电感和一个电容,无论输出是几伏的电压,我在使用过程中都按照数据手册中的接法,电容接成了100UF和330UF,电感接成了330UH,这样的接法是否合适?

是不是不一样的稳压值,电容和电感的值相应的应该有所变化,具体应该接多少?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的,是用图表示的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值,但是我觉得不同的稳压值应该用不同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
电感、电容容量是根据LM2575开关频率、占空比,输出电流确定的。

输出电压确定电容耐压。

网友:
请楼主仔细看LM2575的datasheet,有相关曲线图。

楼主(2007-09-10):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用5V的LM2575做稳压芯片,当接我自己的开关电源的12V电源时,输出电压一直是0(我测了一下输入是12.12V)
当我接别的电源时,输出正常
用我的电源去接别的LM2575时也正常
当我把我把我自己板子上的LM629取下来时,输出也正常,会有干扰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09-03-29):
想 减小纹波   需要加大电容 或者加个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