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定义的变量不能累加呢?急

楼主(2007-07-13):
我做的程序如下:

/*************主机程序****************

MCU Type:Atmega8515

Creat Date:07/06/14

Creat By:boboo

Modify Date:07/07/3

*************************************/

#include <mega8515.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define EN485    PORTC.0    //发送、接收使能。EN485=0;单片机接收

#define slave    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volatile uchar  Num;

uchar comd[8];            //命令控制字

//void WaitComd(uchar *command);

void  WaitComd(void);

//void ProcessComd(void);

void ComdSlave(void);

//interrupt[USART_RXC] void RecieveData(void);

/***************************************

Fuction:发送1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while (!(UCSRA&0x20));

   UDR = dat;

}

/***************************************

Fuction:接收1个字节

****************************************/

uchar RecvByte(void)

{

   uchar dat;

   while (!(UCSRA&0x80));

    dat=UDR;

    return dat;

}

/**************************************/

void TimerInit(void)

{

   TCCR0=0x00;//预分频1/256

   TCNT0=0x00;

   TIMSK=0x02;//T1中断使能

   ACSR=0x80;

   TCCR1A=0x00;

   TCCR1B=0x00;

}

/***************************************

Fuction: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rat(void)

{

  UCSRA = 0x00;//单倍速,多机模式

  UCSRB = 0xD8;//发送,接收使能,8位数据格式

  UCSRC = 0x86;//奇效验,设置数据格式

  UBRRH = 0x00;

  UBRRL = 0xbf;//baud=4800;

}

/******************************************

Function:串口接收中断程序

******************************************/

interrupt[USART_RXC] void RecieveData(void)

{

  uchar i;

  volatile uchar Num1;

              /*

  EN485=1;

  SendByte(0xff);

  SendByte(Num);

  SendByte(0xff);*/

  //  if (Num1>7)

    //    Num1=0;

    #asm("cli")

    comd[Num1]=UDR;

    Num1++;

  if (UDR==0xba)

    {PORTB=0x00;

     for (i=0;i<0xff;i++)

      {

        EN485=1;

        //SendByte(i);

      }

        //SendByte(UDR);

        SendByte(Num1);

        delay_ms(800);

     }

    PORTB=0xff;

    EN485=0;

    #asm("sei")

}

/*********** ******************************/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void)

{

  static uchar k=0;

  PORTB=0;

  TCNT0+=0x06;

  k++;

  if (k>125)

    {

     k=0;

     Num++;

     EN485=1;

     PORTB=0x00;

     SendByte(Num);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Urat();

TimerInit();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0xff;

EN485=0;                        //从机处于接收状态

#asm("sei")                     //插入汇编语句,打开全局中断

  while (1)

  {

  }

}

Num不能累加呢!

网友:
那可能是你没有进中断

网友:
timer0 的溢出中断使能打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