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病毒太猖獗,弄个硬件杀毒行不?

楼主(2007-07-13):
在dos下运行,升级用专用网络

接口不好搞,usb口在dos下给编程造成很大麻烦,串口和并口又快消失了

楼主:
我已经被病毒弄得胡思乱想了

要不干脆把硬盘拿下来接到硬件杀毒器上,就是速度可能很慢

楼主:
水的温度是不是低了些,用油是不是好些

网友:
这个玩笑已经不好玩了

网友:
我晕,病毒真的很恶心,但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计算机及网络漏洞的严重性!

网友:
我用无线网卡上网,基本天天中毒,就是那个什么onlineGAME的病毒,卡巴斯基是正版的,有时拿它也没办法。那些搞病毒的实在是太无聊了。为什么拿千千万万的网民来做试验品。这种人抓到一个杀掉一个。严重扰乱网络秩序。

    每次中毒都要害我在那杀上半天。现在也快疯了,每次开机杀毒==>更新病毒库==>再杀毒===>从网上下来时杀毒====>关机时再杀

晕,太累了。

网友:
我好像很幸运,都没怎么中过,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
病毒猖獗是正常啊。

据我所知,有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老师特别喜欢教学生做病毒

网友:
现在的病毒确实变态,为使自己不被清除掉,无所不用其极。基本都学会了把自己嵌入到非系统盘的所有exe文件中。这样不论你重装还是恢复,只要一运行其它盘的exe文件,它就又像幽灵一样重新复活了。

可恨的是,病毒在把自己嵌入exe文件时,往往会破坏掉这些软件。你再装它再破坏,折磨的你想发疯。

我现在把系统和应用软件都装在C盘,然后用Ghost备份整个C盘。其它盘的exe文件,我要么把它转化成压缩文件,要么改一下后缀名。就这样,肯定还是不行的,防不住的。

现在感觉微软的系统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微软也不好好反省一下。人家也许会说,我是老大我怕谁,谁让你使用盗版呢?哈哈...

-----此内容被cltemail于2007-07-13,22:45:47编辑过

网友:
9楼该重装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不上“奇怪”的网站,不用未知软件,

不装杀毒软件都没事,不信你试试,XP SP2相对还是很安全的

说病毒太多的,说实话,都是不注意的

都是搞技术的,这点应该可以注意防止的

网友:
用linux,保证世界上99.9%的病毒对你的电脑不起作用

网友:
病毒真的很恶心,但从另一个方面暴露微软的恶心:对系统安全毫不在意,据说所谓的安全性很高的萎死塌,autorun还是默认打开的

网友:
没有autorun,估计90%的菜鸟们将无所适从。

楼主:
13楼你那里网络状况不错

我这里只要你连在网上,什么也不干也照样中毒,中木马

网友:
楼上的只能说明你的补丁未打完整,并且用了可疑的软件被注入了。

网友:
同意14楼的。

用unix之类的操作系统吧,安全有保证。

就是下手困难点,不过用多了也就习惯了。就象windows一样,非常的难用,但是大家用多了,反而觉得好用了,呵呵

网友:
用linux,保证世界上99.9%的病毒对你的电脑不起作用

=============================

不过你也不能再用世界上99.9%的软件了,这比中毒还可怕。

网友:
to:20楼

               或许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要去用那99.9%的软件,而实际上linux上的软件是足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软件大多是免费并且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在GNU GPL 下使用,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软件开发者来说这是很有用的资源来的。

               感觉现在linux在中国这么难推广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D版软件,并且往往都是最新最好的版本。但假想如果有一天这些软件你都拿不到了,你会化跟你的电脑价格差不多或者甚至更高的价格去买那些软件吗?

               感觉linux是很适合在中国推广的,但可惜可能还没有1%的人在用。

网友:
我的装了两个系统,Linux和Windos。Linux是为了学ARM才装的,可是我的Linux里的声卡不能发生,我也找了好多网上的帖子,还是不管用,后来就不用了,呵呵,可怜我的20G的硬盘空间啊。还用我的阿尔卡特无线网卡好像没有Linux下的驱动。上不了网。

网友:
路不能倒着走,现在的防护已经不是一块硬件杀毒卡什么的可以覆盖掉了。

我们应该考虑另一个问题:OS/AP硬件化,比如东莞证券,他可以推出一款arm架构的交易终端,软件半固化,可以设置一个硬件写保护,除非升级系统,否则可执行的代码全部做成只读的。

另外针对响应的应用系统,采用类似的半固化终端,专机专用,比如这个网站的邮购部,他的配货终端出了获取订单配货之外什么也干不了。这样才可以较为有效的防护病毒,我已经对通用系统失去信心了。

网友:
To:【22楼】 lanshuitianxia 蓝水天下

    可能是你的硬件太新了,驱动还不支持,但如果是大厂的芯片的话应该可以找到驱动的,我也试过有个网卡驱动不了,google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源码,编译安装就可以了。

    建议直接用主要芯片的型号去找,我是这样找到的。感觉有点跟单片机驱动液晶屏很想,呵呵,就看着芯片的型号来驱动。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看着芯片的数据手册来自己写,如果可以的话看来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网友:
to---yplin27

   我在上网找找阿,谢谢你的经验。要是在找不到的话先将旧着用吧,等自己有能力编写Linux下的驱动时再自己去写吧,不过好像较难,估计到那时候我的本本都退休了。

网友:
我天天上网,三教九流什么网站都上,搜索时一口气拖出几十个页面,看到QQ群里别人发过来链接没有不点开的,插上U盘都是用双击打开的,这样一年多了,从没有重装过一个系统,电脑也干净得很,不要说病毒没有,就是恶意插件也没有一个!

所以说,病毒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你懂得去防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强人!

想请教一下双击U盘怎样防止里面的脚本或病毒运行?

网友:
用linux,保证世界上99.9%的病毒对你的电脑不起作用

不过你也不能再用世界上99.9%的软件了,这比中毒还可怕。

***********

20樓的,妙!

网友:
偶也搞不懂大家是怎么中毒的,偶基本整天下东西很少中毒。

有了杀毒软件,病毒基本没办法。当先中了病毒再装杀毒软件,那么杀干净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关键还是在于防范。

楼主:
网络状况很重要的

比如我处在局域网之中,只要一台电脑中了毒,所有的电脑都危险

虽然linux很好,但是易用性还是阻碍他普及的最大障碍,试问一个百毒不侵,速度飞快的操作系统谁不想用呢,而且还免费。

感觉现在的linux就像以前的win98,我是指安装说的,要想让他正常工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linux的图形化界面很好了,也有各种基于linux的图形化操作系统,国外的,国内的,但是只要一点复杂的操作,就要借助命令行。

也许有人说这就是linux呀

但是我要问了,微软为了什么要开发windows操作系统?

我对linux还是一知半解,不知道当linux像windows一样的普及的时候,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尴尬,也许有人会说,linux的结构决定了他很难被病毒感染,呵呵,我看未必如此

-----此内容被ilymy于2007-07-15,13:55:15编辑过

网友:
7楼的同志可能有很多系统补丁没有打吧?

现在linux易用性不是太多的问题,有些版本中文支持有一定的不足,它的各种软件的使用习惯可能是一些人的障碍,不过linux确实非常不错,强烈推荐大家试试Ubuntu和Debian。之前使用RedHat的fedora,现在正在下Debian4的DVD,最后一张已经下了82%了。Debian的软件库中有gcc-avr、avrdude、gEDA等等。

好像Ubuntu还可以直接在光盘运行,不用安装,大家不妨试试,日常使用基本和Windows一样。

网友:
楼上高人,一猜就中,我把自动更新给关了,以前是因为我的手机上用的软件在系统更新后就不能用了,所以重装后就把自动更新关闭了,现在手机也没了,就不用担心了,昨天更新了一下,一共有55个文件,好像好点了,不过还是会中的。

上网时会莫名其妙的跳出个网站出来。www.2008office.com 从来都不敢点,直接关闭。

网友(2008-01-03):
用了单系统一年多了,最近有几个eda软件搞不定,我也要换回windows了,加入杀毒行列

网友:
其实打好补丁,装个好一点的杀毒软件,中毒的机会还是挺小的。从95用到XP,还没试过因为病毒而重装系统,更不用说格式化硬盘。到了XP时代,重装系统的唯一原因就是更换硬件了。

即使是目前办公室处于一个到处是毒的局域网,也还没中招,虽然也做了GHOST以防万一。

从用95开始杀毒软件一直都是MCAFEE。

网友:
现在卡巴7.0一年的许可才30元,装一个正版的吧,我用着的4台机全是装上,买了四个许可(家里两台,单位两台,单位的两台也是自已给钱的买的,有机会换电脑,用一台算了).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用IE内核的浏览器,改用Firefox病毒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