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接485芯片和电脑通信,直接就可以通过串口通信么,还是要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

楼主(2007-07-14):
请问MEGA128接485芯片和电脑通信,直接就可以通过串口通信么,还是要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

楼主:
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多少钱?

哪个型号厂家的好呢?

网友:
需要转换的 ,  但是 我没有用过  485 转232 的DD。

网友:
那肯定得用的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232呢

网友:
很多卖232转485模块的,80块钱左右吧。量大可以自己做。便宜很多。

网友:
485是半双工,232是全双工

楼主:
是得用 ,我买了一个232转485模块工业级的很好用,48元。

网友(2007-10-04):
我也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