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产生超过1M的正弦波,不用DDS,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楼主(2007-07-16):
初步打算用分立元件产生低频的失真小的正弦波,然后用锁相环倍频,不知道这方法行不?

用分立元件产生失真小的正弦波,大家有什么好的电路啊。

网友:
用分立元件产生正弦波,可以用文氏桥电路 wien bridge效果较好。

网址在这

http://www.interq.or.jp/japan/se-inoue/e_ckt18.htm

-----此内容被greenwoods于2007-07-16,13:45:10编辑过

网友:
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一道题也是用分离元件搞正弦波

网友(2009-03-04):
walsh逆变换,个人最推荐的方法
类似研究:

网友:
e.g.  一个固定频率10M和一个10-15M之间的VCO 混频 就可以得到0-5M的正弦波

即 差频

网友:
貌似好少模拟锁相环了啊,,不晓得压频转换器有没有能支持到1M的

网友:
1MHz频率不高,还是DDS好
要稳定,失真小的,用1MHz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20):
1楼的明显频率不够啊

网友:
用DAC通过MCU计算生成如何?
不过频率不能高哦

网友:
一个晶振如何?加个门电路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就是买个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型号是HO-12C 1.000M
幅度自己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可以了!
要低的就用电阻分压!
如果你买到的是方波的有源晶振就加个RC和三极管转成正弦波!
要求几个频率的话就用分频IC后经过RC加三极管转成正弦波就可以了!
弄正弦波最好弄的!
运放加文氏电桥估计不好搞!
特别是上M的必须要高频运放!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个三极管组成LC振荡电路,用变容二极管调频率!
压控振荡器的最简单的一种!
要稳定就加一级锁相环控制电压!
用密封电感,加屏蔽罩!供电一定要够稳还要纹波低!
电池供电加个低压差线性稳压IC最好!

网友(2011-07-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有什么简单方法产生200K的正弦波,并对输出正弦波的个数可控的方案~~谢谢啊

网友:
1M晶振,多阶RC+有源  滤波。

网友:
多阶滤完了,波都不剩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阶滤完了,波都不剩了吧。。。

还有基波啊,只是幅度变小了,但更正弦了!

需要运放放大,就是有源滤波了。

应该是这个道理。

我原来用过NE555产生方波,用两阶RC+LM386,放正弦波听。非常好听。示波器看波形也很好。

网友:
6楼的兄弟,能否再细讲一下你的思路,谢谢啊

网友:
1M的正弦波用分立很轻松啊,要求失真度低的话要求选频网络Q值非常高,其实出来后直接加滤波就行~文氏桥出来失真度还是有点大的,1M这种不是很高的频率用有源滤波,四五阶的巴特沃斯就能出来非常漂亮的波形了

不用DDS也可以用PWM+滤波,不过这样要求要么处理器主频很高,要么要求滤波网络锐截止~不用处理器直接用存储器输出spwm波也行,速度就可以很高了,分辨率也比较灵活,主要考虑一下存储器输出端口的负载能力,最好加上缓冲+整形器~

回复 网友C:
6楼的兄弟,能否再细讲一下你的思路,谢谢啊

就是收音机里的混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失真小,低频,那当然是文氏桥震荡电路了

网友(2016-12-24):
RC滤波,高低频相差太大不行。

网友:
就用1兆的方波滤波就行了,几个电感电容做一个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
我想好的就是晶振,不过上面说的差频,还是比较有趣的

网友:
晶振加门电路,相对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