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买的AVR Dragon,试用还好,遇到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00 但

楼主(2007-07-17):
刚从阿莫纳里买的Dragon,今天试用了一下,发现刚开始不能用,提示: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OK!

Reading FLASH ..      OK!

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00 (should be 0x0C)..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

哎呀,是个急啊。

后来看看ISP的下载速度,妈呀,1M,这么快,读了一下特征字显示0x00,0x00,0x00.呵呵,想起

今天看Dragon的Help文件时提到了,isp速度不能太快,否则有问题。于是试着降低ISP速度,发

现必须将到250K或更低才行。

发现有用Dragon的也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另外,Dragon给目标板供电时,目标板的电流一定不能大于300MA,否则估计就可能会出现网友说

的冒青烟了。

网友:
A problem occured when executing the command. See the command output for more info.

The troubleshooting section in the help system. contains more information on what may

have cause the problems. To open the help system, click the help button below.

Quick Tips: Verify that the device is placed in the correct socket,and that the ISP

cable is properly connected. Check that the ISP programming frequency specified on the

'board'page is well below 1/4 of the clock frequency of the device. Extra precaution

should be made when using the CKDIV fuse and/or Clock Prescaler Register(CLKPR) on

parts supporting this.

一般为125k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把它改到125K怎么也不可以!~

还真就怪了

还是显示: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OK!

Reading FLASH ..      OK!

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00 (should be 0x0C)..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

网友(2009-07-22):
可能是烧程序的时候把FLASH破坏了,擦除后重写就解决了。

点图片上的erase device就可以了。

网友:
isp速度必须小于主频的四分之一。
芯片默认频率是1M,所以isp频率必须小于250K.
你遇到的再正常不过了。
你可把内部RC频率调到8M,你就可用2M的isp了。

网友(2011-05-14):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太给力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