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PI读AD7888

楼主(2007-07-18):
用SPI读AD7888通道0,1,2转换的结果。收到的数据总是不对,不知道下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们帮忙看看。该怎么修改呢?

void AD_READ(void)                  //读AD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clear;

     unsigned int i,ad1,ad2,ad0;

            SELECT_AD;     //选通AD芯片

            SPDR  = 0x00;  //指令通道0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clear = SPDR;

            SPDR  = 0x00;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temp  = SPDR;

            NOSELECT_AD;

            SELECT_AD;     //选通AD芯片

            SPDR  = 0x08;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clear = SPDR;

            ad0=(unsigned int)(temp*256)+clear;

            SPDR  = 0x08;  //指令通道1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temp=SPDR;

            NOSELECT_AD;

            SELECT_AD;     //选通AD芯片

            SPDR  = 0x10;  //指令通道2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clear = SPDR;

            ad1=(unsigned int)(temp*256)+clear;

            SPDR  = 0x10;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temp=SPDR;

            NOSELECT_AD;

            SELECT_AD;     //选通AD芯片

            SPDR  = 0x00;  //指令通道0

            while (!(SPSR&(1<<SPIF)));

            clear = SPSR;

            clear = SPDR;

            ad2=(unsigned int)(temp*256)+clear;

            SPDR  = 0x00;

            while (!(SPSR&(1<<SPIF)));

            NOSELECT_AD;

         }

楼主:
我知道了,我把高低字节弄反了,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7-09-07):
现在AD7888市价多少?深圳这边的..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 可不可以穿上来 参考下  你用的什么芯片  选通AD是用哪个引脚控制的

网友(2013-05-05):
第一次ad值应左移3位

网友:
记得ADI的也给我推过这个AD芯片,后来没了解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