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的SPI控制ISD4004的程序---不知阿莫会不会给个酷字

楼主(2007-07-19):
这是我刚学AVR时用了三天时间用示波器加英文Datasheet调出来的,拿来共享一下。不知阿莫会不会给个"酷"字

ISD4004基本程序 ICC的

/********************************************************************

                ISD4004 基本程序               AVR meag16

    Pafone                         SPI 端口 1M内部晶振

                13th April 2007                It took me about 3 days

********************************************************************/

#i nclude<iom16v.h>

#i 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DR_SPI DDRB

#define DD_MOSI 5

#define DD_SCK 7

#define DD_SS 4

//*******************************延时100ms*****************************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j = 0;j<316;j++)

for(i = 0;i<316;i++);//1MHz的晶振

}

//************************初始化SPI***********************************

void SPI_MasterInit()

{

DDR_SPI = (1<<DD_MOSI)|(1<<DD_SCK)|(1<<DD_SS);//设置MOSI,SCK,SS 为OUTPUT,其它为INPUT

SPCR = (1<<SPE)|(1<<MSTR)|(1<<SPR0)|BIT(SPR1)|BIT(DORD);//SPI使能,主机方式,设置SCK为fosc/128,上升沿,LSB First

}

//****************************数据传送函数**********************************

void Spi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SPDR = (unsigned char)data;

while(!(SPSR&(1<<SPIF)));//Wait for transmission finish

}

//****************cmdSend*********************************

void cmdSen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cmd)

{

PORTB = PORTB&(~(1<<DD_SS));//变低SS

NOP();//为保证那个500ns

SpiTransmit(Addr);          //传地址低位

SpiTransmit(Addr>>8);  //传地址高字节

SpiTransmit(cmd);   //传命令

PORTB = PORTB|(1<<DD_SS);//变高SS

NOP();//为保证那个500ns

}

//*************************放音函数**********************

void play(unsigned int addrs)

{

cmdSend(0x0000,0x20);//Power up

delay100ms();//上电延时

cmdSend(addrs,0xe0);//发地址值为addr的Setplay命令

cmdSend(0x0000,0xf0);//发Play命令

}

//************录音函数*******************************

void rec(unsigned int addrs)

{

cmdSend(0x0000,0x20);// 发POWER UP命令;

delay100ms();// 等待TPUD(上电延时);

cmdSend(0x0000,0x20);// 发POWER UP命令

cmdSend(addrs,0xa0);// 发地址值为00的SETREC命令;

cmdSend(0x0000,0xb0);// 发REC命令。

}

//**************停止当前操作函数*****************************

void stop(void)

{

cmdSend(0x0000,0x30);

}

///////////////////////////

void delay(uchar k)

{

unsigned char a,b;

for(a = k;a>0;a--)

for(b = 1;b;b++);

}

////////////////////////

void main()

{unsigned int j = 0;

DDRA = 0xff;

PORTB = PORTB|(1<<DD_SS);//变高SS

// PORTB &= ~BIT(DD_MOSI);//这个没用的?控制不了---在SPI下?

SPI_MasterInit();

delay(255);

rec(0);

PORTA = 0xff;//开始录音,灯亮

for(;j<100;j++)

{

  delay(255);

}

stop();

delay(255);

PORTA = 0x00;//停止录音,灯灭

play(0);

}

网友:
替需要的朋友谢谢你了

网友(2007-11-09):
很好,这几天正好用的着。谢谢。
楼上的AVR猎手很眼熟啊,什么帖子里都有啊,不过这张非主流头像有点嫩啊,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如果能上传线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回 【2楼】 yulutong 纯金属

哈哈,看来改天也要搞张成熟、深沉的,像阿莫那样的照片了`~~~

网友:
能否搞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2008-09-03):
上个电路图 啊莫就给裤子

网友(2009-02-27):
我想问一下,具体怎么分段录音和分段播放?
上面的代码我验证过了,但是不清楚怎么分段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9-07-20):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j = 0;j<316;j++)
for(i = 0;i<316;i++);//1MHz的晶振
}

j和i都小于316?永远都跳不出去呀

网友(2009-10-12):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2010-05-09):
uchar 类型似乎只是0~~255吧~~~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2010-07-24):
谢谢啦!正在做

网友(2010-11-20):
m16的SPI控制ISD4004的程序

网友(2011-07-15):
没楼主厉害,我一个星期做的

一个 51的程序 一个Mega16的 不过不是用SPI!

网友:
非常感谢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