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中:搞了个19寸LCD屏,准备编程和画PCB用,可接到笔记本上只能用到1024×768!

楼主(2007-07-19):
本来这个19寸LCD是给儿子玩电脑用的,现在为了保护他的眼睛,给他买了个32寸的LCD电视,想把这个19寸的接到自己笔记本上,笔记本是910GML的芯片组,ACER的TM2423,外接的显示器分辨率死活上不去,网上的各种软件找了一大堆,都没用,打电话给ACER中心,回答是芯片不支持,给INTEL电话,呵呵,他们根本不对这个负责解答。

狂晕啊!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打算的,心理有个准备。

网友:
910GML不可能只支持到1024X768,显存设小了吧。控制面板-系统,看看你的RAM是多大的。

网友:
可以的,显卡驱动没装好吧?用扩展显示模式,可以同时用两个显示器的

网友:
找合适的显卡驱动,一定可以的。

-----此内容被AVRBeginner于2007-07-19,16:31:06编辑过

网友:
你没装显卡驱动吧!!!!!!!!!!!!!!!!

楼主:
1)显卡驱动是直接到intel网站的最新版本;

2)显存的分配是BIOS自动的,只有一个最大显存的选择,而且已经选择了;

3)笔记本自己的LCD屏是1280×800,这个显示没问题,现在是外接的显示器只能上1024×768!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买个VGA一拖二250MHz带宽的分配器

网友:
显存到底是多少啊?910G的Datasheet:http://download.intel.com/design/mobile/datashts/30526402.pdf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19寸应该就是1440的分辨率,随便一个集成显卡都支持啊。

网友:
我也弄了个19寸的屏准备放到老机箱上去用,好像显卡是Geforce 440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只能到1024*768那就狂郁闷了,看上去的字是斗大的!

楼主:
呵呵,看来楼上几位还是没看清我的问题,我是把19寸LCD接到笔记本上当第二显示器用,笔记本本身的显示器可以上到标准的1280×800,但外置的19寸显示器只有800×600,1024×768两个选项。

注意是第二显示器的分辨率!910显卡如果单独驱动一个显示器完全可以达到1600×1200或更高。但这里要驱动2个显示器,而且我也做过试验,即使把笔记本自身的LCD显示关闭,外部显示仍然无法超越1024×768,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不管怎样,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我在老笔记本富士通试了下好像也只能到1024*768,有点晕!

网友:
楼主试试把显示器插上,打开电源,然后再开机;

不行的话把显示属性设置里“隐藏不支持的显示模式”选项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不是啊 我得IBM r50e 应该比楼主的早了吧 可以上2048X1536

楼主:
楼上的这位仁兄,如果你把下面的那个“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显示器上”打勾选中,试试看,还会有那么高的分辨率吗?没选中时我也看到过,但是一旦选中,呵呵,高于1024×768的全不见了。

网友:
呵呵 勾上了 不过我的外接显示器只能上1280X1024 没有问题啊

楼主(2007-09-16):
这个问题在给本本升级BIOS后居然解决了,咳,该死的宏基客服!不懂就别装懂吗:(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驱动不对。首先要在显示属性里选对正确的显示屏。然后试试安装液晶显示器带的驱动或者windows的即插即用显示器的驱动。

网友:
开机前先插上显示器

楼主(2007-10-25):
终于搞定了,把BIOS里显存设置到最大,呵呵,再开机就能设置了。

21楼:阿莫

我喜欢这个1280×1024,不光是高分辨率,屏幕大,看得清晰啊,我现在笔记本是1280×800,14寸宽屏,太小,看着累眼啊。

楼主:
同时BS那些ACER的客服一下!那么简单的问题,他们居然说是芯片组不支持,晕倒了,招聘他的主管该下岗了!

网友(2010-04-17):
很受启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