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07-07-19):
我现在想用MOS管来控制40V的直流电源,电流有10A,请大家提供个型号和驱动电路!!

楼主:
顶一下,要不就沉下去了!!

网友:
提供资料不足!!!

负载是什麽?MOSFET 管接地/接电源正极,开关速度/频率为何?由何驱动?可接受的电压降最大为何?有没有体积限制?

楼主:
负载是电热毯,MOSFET 管接地,开关速度/频率不用很高,有三极管控制,电压降为40V,无体积限制!!请eblc1388指点一下!!

网友:
IRF530,IRF9530

楼主:
能否给个驱动电路,谢谢!!另外:我想问一下,我看了IRF540的datasheet ,gs的导通电压是多少?

V Gate Threshold Voltage 2.0 ––– 4.0 V    GS(th)

是这个吗?

还是

V Gate-to-Source Voltage  ± 20 V  GS   这个

网友A:
IRF540:

V Gate-to-Source Voltage  ± 20 V  GS 是最高容许值,超出会损坏管子。

V Gate Threshold Voltage 2.0 ––– 4.0 V 是 Id 电流为 250 uA 时之闸极电压。

在闸极推动电压为 4.5V - 5V 时,IRF540 不能完全饱和,10A 电流时 SOURCE-DRAIN 间大约有 ~1V 之电压降,闸极电压为 10 V 时管子才完全饱和。

由於 +40V 在推动元件失效时容易返向破坏 AVR,特提供以下线路,给你参考。

楼主:
十分感谢eblc1388 的讲解,我想问一下哪个R2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光藕可以用三极管代替吗,栅极还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
【6楼】 eblc1388 硬件功底很好。学习了。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一下,怎么P MOS 的管子(XP152A12COMR)

Low on-state resistance  :

Rds (on) = 0.5  ( Vgs = -2.5V )

Rds (on) = 0.3   ( Vgs = -4.5V )

Ultra high-speed switching

Gate Protect Diode Built-in :-2.5V

Operational Voltage  :   SOT - 23

怎么会出现负值呢?

网友:
D1 会影响MOSFET 的驱动速率,要去搭电路看示波器波形,让MOSFET G端上升下降率在5US 以内

楼主:
谁能给个好的驱动电路呢?

楼主:
eblc1388在吗?帮忙一下!!

网友:
LZ 【9楼】线路绝不能用,根本不工作。Q1 损坏时,电阻 R1 将存在 +40V,AVR 必死无疑。

由於负载一极接 +40V ,PMOS 的管子不合用。要用也可以,只要耐压及电流合适便可,不过负载需改为如下接法。

-----此内容被eblc1388于2007-07-23,16:29:06编辑过

楼主:
谢谢eblc1388, 16这个图平时Q2的栅极就有30V的电压,比40V低10V,这样Q2不是一直导通了吗?

网友:
Q2 不会导通,原因是 Q1 并不导通,Q2的栅极对 0V 就有 40V 的电压,和源极电压相同,所以 Q2 不会导通。

楼主:
哦!!谢谢eblc1388,

另我想问一下:

1.我的9楼的图纸R5需要加吗(也就是说栅极需要限流电阻吗?)

2.我的图纸除了我没有加那个二极管外还错在什么地方(我用的是NMOS管),

网友:
>>1.栅极需要限流电阻吗

不需要。很多时在栅极串连电阻是用来防止高速开关时引发之高频振荡,在 LZ 的情况不适用。

>>2.我的图纸除了我没有加那个二极管外还错在什么地方

只有~4V送到 NMOS 栅极,NMOS 不全导通,除非你使用 40V 的驱动电压送到 R1 用来驱动 Q1。

楼主:
谢谢eblc1388 ,哪个4V是不是单片机的5V电压减去三极管的压降得到的呀?

这样确实不行的!!还是用你的哪个光藕电路比较好!!

网友:
16楼的,那个22K,在三极管跟地之间那个电阻不要行不行啊?为什么?

网友A:
楼上的,22K 是需要的,因为在输入端加了 D2 二极管对 AVR 作反压保护。如你不用 D2,那 22K 可省去。

楼主:
eblc1388的硬件水平确实比较厉害!!

网友B:
我的很简单啊  目前为止实际使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26楼,你的MOS管应该一直在不饱和状态吧?这样应该会烧掉吧?除非你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
我也用26L的,IRF530N,12V,不过电流一般只有0.5A,不发热,压降0.1V左右

楼主:
ddb_21ic你说的压降0.1V左右 是指的哪个压降?

网友A:
27 搂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我用应用例子分析一下 26 楼的电路,假设使用:

ST IRF540 N-CHANNEL 100V - 0.065 W - 30A TO-220

IRF540 长期"导通"状态

+20V 供电

1欧姆电阻负载,额定电流 20A

1. IRF540 额定电流在温度 100C 时最少为 21A,用 10V Vgs 驱动时,饱和压降约为 ~1.8V。功耗:18.2A x 1.8V = 32.8W。

2. 使用 26 楼之驱动时,由於 MCU 输出高态时根本没法达到 +5V,所以电流绝不可能有20A。就算为 13A 吧。其时压降约为 7V(因负载上有 13V),功耗:13A x 7V = 91W。推动不了负载,管子自身还发高热。

3. 假设供电由 +20V 增加到 +40V ,负载改为 2欧姆 电阻,额定负载电流不变为 20A。用 10V Vgs 驱动时,压降约为 ~1.8V。功耗:19.1A x 1.8V = 34.4W。使用 26 楼之驱动时,电流算为 13A,其时压降约为 14V(因负载上有 26V),功耗:13A x 14V = 182W,管子必死无疑。

楼主:
感谢eblc1388的详解,收益不少!!

网友:
给大家一个小贴示,怎样定出 VGS 大小?

看一下资料文挡,在大电流下对应的 VGS 就是了。附上 ST 及 IR 图例:

楼主:
谢谢 eblc1388的热心帮助!!

网友:
>> 应该是power dissipation里面的参数就是吧?

近了。那参数是使用了"无限大"的散热器,管子温度一直保持为 25C,这在真实使用时并不可能。所以设计者会随散热要求作合适减小考虑。

>> 请问P和N沟道除了导通条件不同(类似于NPN和PNP?)之外还有没有其它不同呢?

比较难制造,价钱高,可选形号小,货源小,元件最高耐压较低,相同耐压/功率时Rds 较N-MOSFET高。

网友(2008-07-24):
楼上没有一个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
有更好的,何不拿出来比一比。

网友:
没有看清楚楼主要求开关频率不高的要求。
首先楼上的电路都没有考虑MOS管的泄放电路。
6楼和26楼电路在选择GS《4V的管子时候可以用,6楼如果是用AVR的I/O推动的话,D1根本不需要。26楼利用AVR的I/O内部原理,泄放MOS管关断时候的残留电压,效果比6楼的好,不过5.1k电阻好像大了点。

NMOS管开示意图

NMOS管关闭示意图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
不知道对不对,不对就算了

网友:
LS的电路就算了.

网友:
曾经用MAX232C来驱动过IRFP250,开关频率5K,电流11A,24V电源,发热比较小,利用MAX232C产生正负电压驱动IRFP250(就像串行通讯接法一样,用其MAX232数据发送输),实测采用正负电压驱动时IRFP250的下降沿会陡很多,具体数据记不得了,不过成本较高,还有实际使用时MAX232和MCU间加光隔

网友(2009-06-18):
44楼的办法感觉挺好唉!改天做做实验玩玩

网友:
看看这个,该电路是在一个MOS桥电路中的

网友:
想问一下 eblc1388
MOS管的栅极接的防止高频振荡的时候  电阻阻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支持41楼方案

网友:
41楼的充电时MOS管的电压不足,MOS的G极只有4.3V(除非用40V来控制),MOS不能饱和导通,而且三极管CE之间的压降达40V,容易坏。
eblc1388 的电路放电是用电阻放电,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

网友:
值得我学习,尤其是eblc1388谢谢了

网友:
6楼 16楼可用
其他有能用的,但应用场合受限,此项目不一定适合
26楼大电流应用会很热,频繁操作问题很大,不稳定,或许换批mosfet就不能用了

44楼也是可行的,在此项目应用起来不会有问题,高频时驱动能量不足

低频应用随便接接就可以,高频应用才是麻烦,我现在就为一个buck的驱动发愁。。。。。。。。。。

网友(2009-07-19):
6楼兄弟,你在前面加光耦,但是普通光耦速度比NMOS管开关速度慢多了。这么不妥吧。

网友:
62楼,不知这本书对你是否有用《电力电子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 王兆安 黄俊 主编 第四版

网友(2009-09-09):
请教6楼eblc1388,图中的D1稳压管是不是起钳位作用,使得MOS的G极电压不能高于10V?在选型上有什么参数要求吗?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学习。。。

网友:
好贴!正在学习中呢!!!

网友(2010-01-01):
功率大   开关频率高,   驱动要求就很高了。   像电力电子里用的,就要0考虑多了。eblc1388 佩服~~

网友(2010-03-13):
顶哇,坛里需要 eblc1388 这样的高手

致敬!

网友(2010-07-29):
用2个BJT: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学问

网友:
唉,有真专家,却被人批得一文不值。
有人不懂,却发一堆“高见”,都怎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有真专家,却被人批得一文不值。
有人不懂,却发一堆“高见”,都怎么了?

同感,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6楼的,强烈支持你.!!!

网友:
【6楼】和【41楼】都没错,只是【6楼】会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
留个记号,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0-09-27):
学习下。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把MOS管的使用总结下,就好了。

网友:
eblc1388   分析的真好~~~~

网友(2010-11-20):
学习,只有不停学习

网友:
10A的电流,感觉用继电器更合适,有什么原因非得用MOS管呢,是不是需要PWM调温啊,我感觉用继电器做控制加PID算法也没问题,就是容易产生机械噪声。

网友:
MARK各有用途,mos管控制电机调速

网友:
差点忘记顶了!

网友(2011-02-17):
就目前LZ的项目要求来说,我推崇26楼的,再加一个泄放电阻,原因就一个,成本低,够用,也够可靠!

网友:
占位,什么时候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好

网友(2011-04-04):
帖子相当好,值得研究。

网友:
看完我觉的我不会设计了,以前我都是用IO口加10K电阻的

网友:
我是用单片机IO口控制交流电的,已经完美的实现了。 你把继电器的被控端改成直流就ok了。10A的都可以。

网友:
这反电动势保护二极管是必要用的,勿忘。

网友:
反电动势保护二极管,这个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1-06-12):
MOS管驱动电路 马克

网友:
新手用这个方便

网友:
eblc1388对41楼,83楼给的电路,有啥看法?

网友:
26楼的电路我用过。用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并实现调速功能。效果好,成本低,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反电动势保护二极管是必要用的,勿忘。

时隔N年以后再次回复此贴,合个影

网友:
回复 网友D:
eblc1388对41楼,83楼给的电路,有啥看法?
41楼,83楼给的电路,是推拉输出(Totem Pole)电路。NPN 管是接成射随方式, 注意的是不论供电电压大小, MOSFET 的闸极电压最高只是输入推动电压再减0.6V,在MCU输出只有4.8V时, 闸极只能到达约4.2V。

网友:
【135楼】 newhand1991 的电路有误。

接在 MOSFET 闸极的 1K 电阻要移除。

网友:
好贴,快快留个脚印

网友(2011-07-24):
好帖子终于找到了,再顶

网友(2011-11-02):
犀利,留名备用。

网友:
好贴,刚好要用MOS管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在此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也在用MOS管,不过是低速下应用的,GS电压在15V,可靠吗??PDF文件也推荐在10V,极限也是 ± 20 V,
但我想要在深度饱和,所以用15V。但听 eblc1388 说,10V已饱和,不知用15V,安不安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15-18V均可,N沟道的MOSFET,在G对S间并一个10K的电阻,驱动的VPP不能超过正负20V,可以考虑G对地加18V稳压管钳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小电机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22K 是需要的,因为在输入端加了 D2 二极管对 AVR 作反压保护。如你不用 D2,那 22K 可省去。 ...

eblc1388 硬件技术确实很强 考虑很周全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 搂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我用应用例子分析一下 26 楼的电路,假设使用:

ST IRF540 N-CHANNEL 100V - 0. ...

分析透彻!!!!!

网友(2013-05-06):
MOS管驱动,eblc1388 考虑的很全面,cowboy 大侠也来啦!

网友(2013-07-10):
mark   mos的接法

网友(2013-12-17):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F540:

V Gate-to-Source Voltage  ± 20 V  GS 是最高容许值,超出会损坏管子。

V Gate Threshold Voltag ...

你这个图上的mos管,很明显是耗尽型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F540:

V Gate-to-Source Voltage  ± 20 V  GS 是最高容许值,超出会损坏管子。

V Gate Threshold Voltag ...

Q1mos管是n沟道,耗尽型的。GS就算等于0.   mos管也是道通的。后面就算三极管道通截止,对mos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简单啊  目前为止实际使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简单说两句,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想问一下,怎么P MOS 的管子(XP152A12COMR)

Low on-state resistance  :

Rds (on) = 0.5  ( Vgs  ...

为什么出现负值。Pmos管  GS本来就是负值。

网友:
我没发现一个图是正确的。  p 管 与 n   不分吗都!
我分析 17 楼的电路 。Mos 管 为 耗尽型的p管。
当mcu的控制端为1时。 npn三极管导通。 Mos 源极电压为40V 。
Mos管处于关断状态。
  Mcu控制端为0时。 三极管关断。压敏电阻导通。三极管关断 mos源极为40V 。mos管同样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
mark  mos管应用

网友:
@煮酒fu

请勿激动。把 MOSFET 画成耗尽型是因为这样画法也非常普通,而我亦无加强型的图标。主要还是MOSFET元件型号决定是增强/耗尽型。

至於你分析所提及的 『 Mos 源极电压为40V 』和『 压敏电阻导通 』,我就自认不才,不明白你真正的意思。

祝你圣旦快乐。

网友(2014-10-28):
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
mos驱动贴挖坟

网友:
跟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