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过电压保护电路(220V误接380V保护)

楼主(2007-07-19):
做了个控制箱,三相四线供电的.结果给别人那去用了.那帮电工老是把零线接到火线上去,结果一上电,我控制板上的电源变压器就烧掉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保护电路.我想了N天也没有想到简单点的办法.

请教了

网友:
用相序保护器

缺相 三相不平衡 错相

楼主:
感觉应该还有简单的办法的.

网友:
你就用380V变压器嘛,把后面的稳压做好,让它不管接到220,380都能适应

网友:
呵呵,用380V的变压器好。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订做的220V变压器,都要求在400V下满负荷工作4小时以上。

网友:
用380V的变压器

网友:
在接线位旁贴上清楚的接线图及指定线间电压值便可。这样还接错,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网友(2012-05-07):
我也需要个过电压保护电路,输入也是也是交流电压,没你的大,是超过正负10V的范围就要保护,就是需要限幅,你有什么好办法,也给我说下

网友:
以前做离子切割时有设计过,有颗IC可以耐 380V.

网友:
一般大家都不会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线缆做好标记,连接电源时一般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我们的配电柜也是220V供电的,结果公司FAE到了客户现场,总会有不注意接错的。
到现在已经有三次因为把220V接成380V损坏配电柜内的设备了
一次损坏工控机,一次把同步控制系统损坏,一次把光源驱动器损坏。
还是很危险的,现在决定的方案是用施奈德一款电压保护继电器来保护电柜内所有设备,型号为RM4-UB35
但这鸟玩意也挺贵的,600多块一个。
当时两个领导一个同意,一个不同意,加上我的坚持,就算用上去了。
不过我也在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有种压敏电阻,分220V和380V,并接在变压器前,电压正常时电阻无穷大,一旦电压过高电阻就接进零,这时就把前面的保险烧断,就不会烧变压器了。

网友(2012-06-28):
加過壓-漏電斷路器吧。C:\Documents and Settings\U Hoi Fok\桌面

网友:
過厭-漏電斷路器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 Hoi Fok\桌面

网友:
压敏电阻+自恢复保险比较可靠

网友(2013-03-24):
遇到同样的问题,220V 误接入380V 烧了电源,想不出好的方案!

网友:
用阻容降压供电做个检测去驱动继电器

网友:
以前老板希望能有一个110/220V 的过压保护,因为总有人在转换开关位于110V时错接220V
无果

网友:
220v的电器接入380v烧了很正常。家庭用电380不常见,在没有便宜可靠的方案前无需防呆。110v与220v防呆就很有必要了

网友:
14楼的最靠谱

网友:
14搂可行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压敏电阻,分220V和380V,并接在变压器前,电压正常时电阻无穷大,一旦电压过高电阻就接进零,这时就把前面 ...

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