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VR串口传到电脑的数据,实时的更新excel中的折线图。

楼主(2007-07-19):
马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把AVR串口传到电脑的数据,实时的更新excel中的折线图。谢谢了。

网友:
会EXCEL编程吗?在EXCEL中编写串口接收程序,收到数据改变图。

或用VB编写一个PC上的用户程序。

楼主:
谢谢马老师,问题正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