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绝对地址(已知的函数入口地址)来调用函数

楼主(2007-07-20):
我用的芯片是M48的,想尝试通过绝对地址(函数入口编译在一个固定的地址)来调用函数,但又不知道怎么写。

请大家不吝赐教!

另外一个问题:好象ATMGEA48 不支持 JMP 和 CALL 指令,只有 M128 才支持是吗?

网友A:
假设函数入口地址0X100

#define  fun ((void (*)(void))0x100)

调用:

fun();

网友(2014-08-26):
引用 网友A:
假设函数入口地址0X100

#define  fun ((void (*)(void))0x100)

我刚试验,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