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简单的mp3方案

楼主(2007-07-20):
请问谁有便宜的mp3方案,不要屏,只要能播mp3就行,音质也没什么时候要求,有的请介绍一下,!

楼主:
阿莫,那套我买了,但是成本高啊,我要一个成本低的

网友:
如果可以把从MP3上拆下芯片重新做一个,ms不错

网友:
买杂牌成品的一百多能有的,这东西现在比U盘贵不了多少

楼主:
avruser,你好,我不是想要一个mp3,我是想把mp3功能做到我的产品上去

网友:
用MCU控制模拟开关代替原品上面的按钮,一起装到你们产品的盒子里面:)

网友:
搜索google,你可以找到n个讨论维修mp3/mp4的论坛,里面可以下到很多公板的线路图、固件等。 btw:200块可以买只廉价mp4了.

网友:
建议找www.megadiy.com,用VS10xx可以设计很简单的但音质非一般的mp3播放器,

网友:
用ROHM的BH9432或BH9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