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VR串口传到电脑的数据,实时的更新excel中的折线图。谢谢了。

楼主(2007-07-20):
如何把AVR串口传到电脑的数据,实时的更新excel中的折线图。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7-10-16):
用EXCEL提供的VBA接口进行编程。
也可以利用OFFICE提供的_IDTExtensibility2接口用VC为EXCEL编写插件,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
方法很简单
1,使用窜口 精灵将数据保存到文本
2,使用excl将这个文本转成表格, 曲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