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ADC差分转换的参考程序,现在自己搞定了,共享给大家!

楼主(2007-07-21):
菜鸟写的不好,不要扔鸡蛋!程序都是经过测试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ADC差分转换与单通道ADC转换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我还没有用差分转换。LZ能简单说说吗

楼主:
差分,顾名思义就是采集两个电压的差,所以差分转换就是采集两个输入端电压的差。其实差分通道相当于一个减法器,令正差分为V(p),负差分为V(n),则ADC转换之后的值和dV=V(p)-V(n)是对应的。

    在AVR中,可以选择ADC0、ADC1、ADC2这三个通道的任何一个作为ADC的负差分输入端,剩下的端口都可以作为正差分的输入端,不过有些是有增益的,要注意查手册。

    差分转换主要是用来采集电流,单端专换主要是采集电压。

网友:
谢谢LZ,

我刚好能用上,采集0---0.6V电压,用ADC差分输入,10倍增益。

网友:
楼主 ,请教你个问题啊

m16  dip版本不支持差分啊

你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在手册的191页:

1、在PDIP封装下的差分输入通道器件未经测试。只保证器件在TQFP与MLF封装下正常工作。

所以说不是DIP版本不支持差分,而是ATMEL公司不保证而已。我测试过DIP封装的差分是可以用的。

网友:
差分一定要测2次取第2次的值.

楼主:
手册上说在切换通道后的125us内不要启动转换或者舍弃转换的结果,所以我的方法是切换通道之后转换三次,取第三次的结果。

网友:
任何一本电子手册

网友(2008-01-30):
LZ强啊,几句话简单易懂!

网友:
谢谢7楼的兄弟的指导!

网友:
楼主,一楼的电路图打不开,说是文件坏了!麻烦再传一次啊!谢谢了!

楼主:
好老的贴子了,还翻出来了,呵呵
PDF文档打开没有问题的,我刚试过了,能正常打开.

网友(2008-03-05):
AVRLIB中有啊

网友:
又翻起来了啊

网友:
请楼主帮忙,我的要测量的是变压器过来的几个mV的电压,怎么设计外电路呢?直接接单片机,可以吗?谢谢了先!

楼主:
采集交流电没有试过,
几个mV的电压的话肯定要进行放大,因为:

用2.56V电压做参考基准,10位精度,则:
2560/1024 = 2.5,也就是说,ADC的值增加1,就相当于变化2.5mV

另外还要考虑一下信号源的阻抗.

网友:
不是交流,是磁铁插入线圈,线圈大约是80匝,是不是要进入差分的IO口,并上一个电阻呢?谢谢了!

网友:
我写了程序,什么也不接,也有很大的读数

网友:
那估计是内部上拉电阻使能了.初始化没搞好.

网友(2008-08-19):
/***************************************************
函数名称:AD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AD
***************************************************/
void ADInit(void)
{
        ADCSRA = (1<<ADEN)|(1<<ADPS2)|(1<<ADPS1)|(1<<ADPS0);//使能ADC,不允许中断
        ADMUX  = (1<<REFS0)|(1<<REFS0)|(1<<MUX4);           //
}
ADMUX  = (1<<REFS0)|(1<<REFS0)|(1<<MUX4);  两个REFS0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2009-06-16):
看看是怎么弄的!

网友(2009-08-31):
【13楼】 my_avr

积分:1304
派别:
来自:武汉
我也说一下我一直用的按键扫描的思路:

定义三个变量:

一个变量PreKey为上次读到的按键电平

另一个变量NowKey为当前读到的按键电平

最后一个变量KeyCode记录的是有动作按键

三个变量运算如下: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x;                             //读按键电平

KeyCode = PreKey ^ NowKey ^ KeyCode;       //运算

只要有按键按下,KeyCode对应的位就大为1,按键弹起后对应的位为0,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进行其他判断.

电路连接:

           PB0 |-------------key0------------|GND
           PB1 |-------------key1------------|GND
           PB2 |-------------key2------------|GND
           PB3 |-------------key3------------|GND
           PB4 |-------------key4------------|GND
           PB5 |-------------key5------------|GND
           PB6 |-------------key6------------|GND
           PB7 |-------------key7------------|GND

修改原因:贴电路图

本贴被 my_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5-30,08:33:18.
这位大虾,不好意思,追贴追到这,您这个按键扫描的程序在论坛上很受欢迎,但我没怎么看懂,可否详细讲解一下,最好是给出一个完整的键盘检测程序,谢谢了。。。。

网友:
记号,记的是按键扫描

网友(2010-03-13):
不错.我也正在搞差分.我的要最小检测电流是0.1A,取样电阻0.01欧.M16如果用差分放大,200倍放大,我想问下最大的检测电流是多大?

网友:
ADC差分转换的参考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