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ega16驱动键盘,LED显示芯片CH452,模拟I2C,有详细资料

楼主(2007-07-21):
CH452 是数码管显示驱动和键盘扫描控制芯片。CH452内置时钟振荡电路,可以动态驱动8 位数码管或者64 只LED,具有BCD 译码、闪烁、移位、段位寻址、光柱译码等功能;同时还可以进行64键的键盘扫描;CH452 通过可以级联的4 线串行接口或者2 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并且可以对单片机提供上电复位信号。

写了一整天,搞了个8位七段数码管,和4×4键盘的驱动。口线模拟I2C总线。键盘占用一个外部中断。中断后读取按键值。

CH452 Datasheet:

原理图:

实物图:

代码:

-----此内容被jacobhere于2007-07-21,12:44:55编辑过

网友:
中断会不会有抖动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哪里有卖?价格怎么样?如楼上所问,性能可靠不?

楼主:
芯片是南京沁恒的,零售6块吧,k片价格好像是4.5

我是拿的样片

上他们网站看看吧 wch.cn

完全没有抖动,感觉还是不错的,我大概开机2个小时没出现什么岔子,再长时间就没试过了。

这片子支持SPC和I2C,主要缺点不能用硬件的SPI口

网友(2008-04-11):
不错~我也打算用这片试试~谢谢

网友:
CH452零售6块???贵。。。。还不如用片m48算了。

天微的TM16xx芯片不到2元(量大才1元多点),比CHxxx这超值多了。

网友:
LS给的资料的网站上不去啊,能给上传一份TM1639的资料么?不过LZ的452我用过也挺好使的,就是稍微贵了一点

网友(2010-10-27):
楼主,我用STC90C52RC的单片机,用的CH452的芯片,有一个问题总解决不了
给CH452发送一次移位指令,为什么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字总是连续地移动呢?

网友(2013-05-11):
谢谢 正在做这个  下载下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