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插座通过1117-5取电5V给CPU供电,能否同时用来驱动12V电机或继电器?

楼主(2007-07-21):
哪位兄台能给讲解一下疑问:

我想驱动几个直流电机根继电器,都是12V的

现在CPU用的是用12V的插座通过1117-5转5V供电

如果用插座上的12V给电机和继电器供电

对系统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怕 ,注意电容的 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1楼老师.

之前担心在电机和继电器动作时会对CPU电源造成影响,

因此想采用光耦进行隔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要单独再找电源供电%^&@!^%$%!@#^……

但如果公用12V电源的话,

这样光耦就没什么作用了.

初次进行这种设计,

学生愚昧,

还请各位老师拍砖.

网友:
干扰不大的,你如果怕的话在mcu的电源部分价格lc滤波

12v布线 分2路走,一路单独给mcu,一路给你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