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ega168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2007-07-21):
用slisp,配置CKSEL0-3为0(外部晶振),点击“写入”按钮后,好像没有编程成功,再重新编程也不行了,总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FUSE设置。。。”

用了arm7的板子,大概10m吧好像,还是没编程成功,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9-04-21):
我也是这个问题!!有谁能解释么?

网友(2013-12-20):
芯片锁死,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或者配置的问题吧

之前能用,能编程,我觉得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设置完熔丝位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