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不需要外围电路的掉电检测方法。AVR专有功能

楼主(2007-07-22):
用AD功能来实现,参考电压选择5V电源电压,输入端选择基准电压。上电后读取AD值(取平均值)AD1,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读取AD2值,如果AD2>>AD1的话,就是掉电状态,马上保存数据。

网友:
你实际用过吗?

网友:
读取周期是多少? 来得及吗?

不如用比较器。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芯艺那本书里似乎有解决方案,几条语句搞定。

网友:
何为专有?

  至少我知道MSP430的片内AD也可以测量电源电压,也拥有比较器。

网友:
其实真的不用这么麻烦的,充分利用数字端口的功能吧,分压后用数字端口检测就行,除非你要精确判断电压。否则用数字数就完全可以完成这点事情,

网友:
读取周期不能太大,要不还没保存数据就没电了.....意义不大,还不如用外部电路做.

这样保存的数据不稳定,说不定是错误的数据.

网友:
在99%的应用中,这种方案行不通

网友:
同意5楼的,用数字端口方便,做好一个合适的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06):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翻出这个希望你们能继续帮帮忙,我的是芯片是M8,用楼主的办法可以实现吗?我还没理解透他的意思,不需要外围电路,是不用I/O口吗?我的程序已经把按键和显示做好了,就是保存数据不会做,菜鸟一个,求高手赐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871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yunlong&bbs_id=9999
看看马潮老师的这个帖子!

用电压比较器中断,进中断后滤波几次,然后直接写EEPROM即可。

网友:
我喜欢检测检波之前的电压,只要超过20mS没有脉冲就...

网友A:
请参考松下PLC的处理方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1021.pdf(文件大小:116K) (原文件名:FP0-A.pdf)

网友:
采用M51957B来做电压采样,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回复,我上面的硬件B2和B3口已经用掉,ADC口也全用掉,硬件已不能修改,我程序开始的定义: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0,b=0;
const unsigned char 0xC0,0xF9,0xCA,0xC9,0xF1,0xC5,0xC4,0xE9,0xC0,0xC1,
   0xFF};

unsigned char a=0,b=0;这里是开机调用的显示变量,b是十位数码管用的指向数组table[]第0位,也就是0xC0,a是个位数码管用的指向数组table[]第0位,也是0xC0;我关机后再开机当然也还是显示00了,但我程序运行时我按键可以操作两个数码管显示01或12或其他的,但我关机再开机后还是显示00啊,我就是想把关机前显示的数据替换掉开机时的unsigned char a=0,b=0; ,该怎么办....
主函数里显示的是a和b指向的数组里的数据,BIT(i)里的数是数码管的位.我硬件只有一个芯片,ADC和模拟口都已经用完.

网友:
你没表达清楚呀,听不懂

网友: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0,b=0;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CA,0xC9,0xF1,0xC5,0xC4,0xE9,0xC0,0xC1,
                                   0xFF};

                                void delay(uint ms)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80;j++);}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C |= (BIT(1)|BIT(4));
                   DDRB |= 0x3F;
                   PORTB |= 0x3F;
                   DDRC|=(BIT(1)|BIT(4));
                   PORTC&=~k;
                   PORTB|=0XFF;
                   DDRB|=0XFF;
                   PORTB&=table[j];
                   delay(1);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j=0,h=0;
                                          PORTC|=(BIT(1)|BIT(4));
                                          DDRC|=BIT(5);
                                          PORTC&=~BIT(5);
                                          DDRD&=~BIT(1);
                                          PORTD|=BIT(1);
                                          h=PIND;//1000 0000
                                          h=h&0X02;
                                           DDRB&=0X40;//0100 0000
                                          PORTB|=0xBF;//1011 1111
                                           NOP();
                                           NOP();
                                           PINB|=0X3F;
                                           j=PINB;
                                           j=j&0X3F;//0011 1111
                                          if((j==0X3F)&&(h==0X02))
                                            {
                                              return 0;//没按下
                                            }
                                             else
                                             {
                                      return 1;//若按键按下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if(key_press())
                        {
                        key=PINB;
                        key=key&0X3F;
                        if(!(key==0X3F))
                        {
                        switch(key)
                        {
                   case 0X3E:
               a=1;b=0;
                    break;
                   case 0X3D:
                        a=2;b=0;
                    break;
           case 0X3B:
               a=3;b=0;
                    break;
          case 0X37:
               a=4;b=0;
                    break;
           case 0X2F:
                           a++;
                           break;
           case 0X1F:
                           a--;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void main()
{
  uint i,l;
                DDRD = 0xE3;
                        DDRD&=0xE3;
                           PORTD = 0x1C;
                        PORTD&=~BIT(2);
                        DDRB = 0XBF;
                        PORTB = 0X40;
                        DDRC = 0X3E;
                        PORTC = 0X36;
while(1)
  {b=(a==10)?b+1:b;
         a=(a==10)?0:a;
         b=(a>9)?b-1:b;
         a=(a>9)?9:a;
         show(a,BIT(1));
         show(b,BIT(4));
          l=key_press();
        if(l)
        {
        i=key_scan();
    }}}
上面的程序是我开始学AVR时编的,功能是按相应的按键改变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已经学会了,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现在就是学关机后我怎么保存我刚刚关机时显示的数字....?大侠们理解我的意思了吗?硬件就是上面的原理图。

网友B:
AD和比较器都可以掉电检测。已用7年,几十万片。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B:
AD和比较器都可以掉电检测。已用7年,几十万片。

大神,用AD怎么检测掉电?求教

网友(2017-02-17):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松下PLC的处理方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1021.pdf(文件大小:116K) (原文件名:FP0-A.pdf) ...

请教一下,原理图中的PC3Q64M,是什么光耦呢,网上搜不到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