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ARM +DSP 一个学习板,不知用什么样的,谁有这样的方案,说来讨论讨论。

楼主(2007-07-23):
好多都是讲单独的ARM或者是DSP的,讲两个在一起的不多。

网友(2007-09-12):
TI公司的OMAP似乎就是你说的这类产品,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2007-11-24):
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完美了!!ARM做普通运算,DSP做浮点运算,完美的组合!!

网友:
ti 的OMAP是将arm 和 dsp做到一个芯片里,适合做掌上电脑、智能手机、数字机顶盒等,我知道的有高低两种,一种arm7 + 定点dsp,另一种ARM9 + 浮点dsp,具体到ti网站看看。好像西安有个傅里叶公司做了一个能仿真OMAP的开发工具,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8-07-23):
似乎TI的DM642就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
期待中,用一块板子搞前期开发很好,功能不需要多,能进行程序前期调试就行了

网友:
TI的达芬奇,ARM926+C64,很强大的一个芯片,现在视频通信都用它,不过入门,就有一点点难度了

网友:
在达芬奇里面,ARM做控制并配置DSP,DSP专职做运算,还有专门的视频处理子系统
而且各个模块中有相当的可直接跨核访问的寄存器
功能上讲,那是相当的NB ^0^

网友:
达芬奇的价格也是相当的NB……或许真是做产品的话其实比同功能的几个芯片总价要低,但用于学习的话,那一个芯片就已经比绝大多数的ARM9开发板+DSP开发板总和还贵了——而且还是BGA封装的,不知道有几个人有那份本事在学习板上用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