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P里如何设置才能双面放置元件,并且bottom的元件编号可以显示并像top层那样旋转移

楼主(2007-07-23):
在DXP里如何设置才能双面放置元件,并且bottom的元件编号可以显示并像top层那样旋转移动

在DXP里如何设置才能双面放置元件,并且bottom的元件编号可以像top层那样旋转移动

如果我用PCB向导生成的PCB时选择了下图所示的双面放置元件,则把元件移动到bottom层后,元件显示为下图,

而直接新建pcb后再把元件移动到bottom层后,则元件编号显示不出来也能像top层那样可以旋转移动。

我在规则里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啊

-----此内容被seaman117于2007-07-23,11:06:29编辑过

网友:
可以旋转啊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看反面的布局

网友:
既然都使用DXP了,还不如直接使用Altium designer 6.7, 支持PCB翻转,支持各层面高亮显示,支持屏蔽锁定

网友:
右键->Options->Board Layers&Colors...    如图

然后在弹出的Board Layers and Colors对话框里可以选择那些层显示那些层隐藏

网友:
想要对Altium designer 6 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到官方的网站查看各种功能的 在线FLASH演示。

http://www.altium.com/Evaluate/DemoCenter/altiumdesigner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