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很容易受电磁干扰吗?

楼主(2007-07-23):
用128做一个阀门电动装置,用一个I/O口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位于三相异步交流电机控制回路,PC机通过串口给128发指令,128接收指令,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常动作(交流接触器吸合,电机运转)。这时问题出现了,128中的程序跑飞了,串口再发的指令接收不到(也可能是接收了但没有反应)。有时是电机一运行就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正常控制两三回后出现这种情况。不带电机时一切正常,分析来分析去只有受电磁干扰的原因了。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补充一下,128单片机电源是开关电源供,开关电源的输入与电机电源是一个。

网友:
光耦隔离了吗?

楼主:
谁与谁之间?好像这一块相关电路没有做光耦隔离,重要吗?

网友:
电源问题,128电源最好加DC/DC模块。

楼主:
我改用稳压电源,还是不行啊!再说,我加了复位芯片,电源过低应该复位重启的啊!

网友:
不是说电压低的问题,是从电源串过来的干扰,使用线性电源要好些。若不行就给接触器的触点加个RC吧

楼主:
已经考虑到了,在接触器触点和N之间都加了RC了。

楼主:
问题发现了,不是128受干扰问题,而是串口通讯(RS422)受干扰的问题。接触器接通,电机通电运转时很可能会在串口通讯口上造成干扰:比如毛刺可能会是UART误认为是起始位,这就会造成数据错位。现在要做的事是制定一个比较好、安全的协议,来消除这个干扰。谢谢大家的关注及意见。

网友:
同意10楼的分析,我也碰到过,曾经一直考虑电源,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要忽律了其他的芯片

网友:
不过ATmega128的确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在单片机上方由射频源,其中会有一些单片机

会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2013-01-05):
楼主,我也遇到了,先开始老觉得是电源受到了影响,后来真不是,我的RS232口老收到影响~~~~我也打算加容错算法解决。

网友:
强弱电做隔离,电机转动,干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