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icoPower的BOD该如何睡眠啊?

楼主(2007-07-23):
最近开始使用AVR的picoPower系列的Atmega164p,datasheet宣称可以将BOD进入睡眠状态,但试了很多次还是不成功,有没有前辈可以帮帮忙,谢谢~

楼主:
datasheet说明要透过MCUCR的Registor中,BODS与BODSE来控制,但是这两个都是属於Read Only的,说明中提到要透过timed sequence来写入BODS,但实在资质愚昧搞不懂怎麽处理,求救前辈啊~

网友:
你说是的BROWN-OUT吗?你可以通过编程容丝位来实现BROWN-OUT(电压检测)从而实现在不同的电压复位!

楼主:
谢谢您的回覆,我的确是指Brown-out detector,我知道可以透过Fuse来实现功能,然而BOD的实现会造成耗电量的增加,AVR新款的picoPower系列可以在睡眠时将BOD以软件方法关闭,但原厂datasheet只简略的说明必须以timed sequence来控制,实在是搞不懂,请问有前辈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