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udi的机器人小板 焊接问题

楼主(2007-07-25):
就是网站卖的那块板

焊接之前我检查过 电路板的PWR1 和PWR2两个短子是开路的.

但是我把所有元件都焊上去之后发现 不管我的开关是否关闭

PWR1 PWR2两个接口都是短路的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焊了两块都这样

通电后电源灯都不亮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电线有明显的发热特征

帮我解答下吧 谢谢

楼主:
一块用松香的 一块用焊锡膏的

发现焊锡膏对电路板腐蚀真厉害.把电路板上的线都弄出来了.还好没断

网友:
PWR1和PWR2是并联的。一定是在哪个地方的焊接发生了短路。焊锡膏不能那么用,只要用烙铁头轻轻点一下清洗一下就可以了。你应该注意在什么地方发热,发热的地方一定是短路电流经过的地方。通过排除法可以知道哪里的焊接出的问题。

如果你使用了过多的焊锡膏,建议你先把电路板用酒精洗完再上电。我以前因为焊锡膏的问题废了许多板子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楼主:
第二块板找到了 电容反接了.但是接上之后PWR1 PWR2 的并联的连接线 烧了 用的是12V的铅蓄电池.

后来就没试,  图上那个是电池一样的的 是电容对吧

第一块板短路在 排插中 没办法排除 手上没热风枪

网友:
。。。。。。。。电池和电容是有明显区别的。。。。

短线可以从新接起来

排插可以手工拆,先用斜口钳把塑料3格一组地剪断,然后电烙铁烫下来

楼主:
找不出。。。

头都大了 。。

你最近有空吗?我把两块板寄给你,你帮我看下。。

我也是上海的 ,不过在金山石化、、

最近买了台WII玩   发现还蛮好玩的

网友:
可以

不过我马上要去外地,回来再说把

给我留个邮箱,我把地址寄过去

楼主:
你用MSN的吧?

alexkir84@hotmail.com

QQ 是 6470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