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便宜一点的DCDC转换芯片吗,24V转5V的

楼主(2007-07-25):
直流24V转5V,电流大概1A一下,保险一点1.5-2A,网上是找到很多,但杭州的电子市场比较差,等会儿去买怕买不到,所以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常用的型号,一般可以买到的

网友:
34063  ,便宜好用!

网友:
34063吧,便宜,我用的才6毛一片。

网友:
34063是便宜,但楼主所要的电流比较大,估计不能正常工作。反正在0.5A以下能够正常工作,我用过的,并且进行过测试。

网友:
LM2576没有问题,就是价格比34063贵。

1楼没有动动脑袋想想,24v-5v=19v。要是1A就是19W的功耗,你用317如何应付。

楼主:
看了34063的电路,以前没有使用过开关DCDC,所以问一下,如果温度上升,那输出的电压是否会有影响,而且输出端需要使用电感,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这个电感有的买吗

网友:
实用一点就用MC34063吧,你需要1.5A的输出的话保险一点最好用功率管扩流的方式,否则MC34063容易烧坏,电压是有反馈电阻自己调节的,受温度影响不大,输出电感肯定是需要的,DC/DC的关键就是靠电感来传递能效的,这个电感一般实验阶段可以自己买工字电感来绕制,带参数确定后可定制.

给你一个MC34063的很好的计算工具,非常实用!

http://www.mycent.net/mc34063/34063.asp

网友:
呵呵,DCDC就是靠电感工作的,没有电感就不能叫DCDC了。看看Buck的基本电路吧。

http://21ic.com/news/n5753c67.aspx

楼主:
那LM2596的价格多少呢,而且容易采购吗

网友(2011-08-11):
lm2596我用了。挺好的,11.0V时就可以稳定工作了

网友(2013-01-22):
2596淘宝上有些是散新的,性能没保证,阿莫电子邮购部好像有,你找找看。

网友A: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2596 这些就不要用了,给你推荐一下目前市场上大量在用芯片,
目前车充转换一般都用这个芯片。
CX8505 3A 30V ,电流 ,输入电压都有足够的余量。价格1元左右,小量淘宝随便可以买到。量大的,需要好价格的可以找厂家or 代理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2596 这些就不要用了,给你推荐一下目前市场上大量在用芯片,
目前车充转换一般都用这个 ...

有没有耐压高一点的推荐呀。另外批量良率怎么样。能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