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布一个自己做的M16+12864+18B20小小万年历

楼主(2007-07-26):
自己瞎弄了个M16的板子,弄个带显示温度的万年历.

代码还是不够优化,请哪位高手,无聊的时候帮我优化一下代码.

楼主:
今天没带手机数据线,传不上照片!

明天补上!

今天第一次注册会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补上部分图片,怎么没人顶呀!

心碎了!!!

网友:
我来帮你顶,那天我也做个玩下,谢谢你的开源

网友:
顶了,哪天我换个彩屏的。

网友:
lcd12864是不是ks1008驱动的,你的原理图上的键盘画的也够专业啊?

网友:
LCD的具体型号(驱动芯片)?

楼主:
呵呵

随便做的板子,没用DS1302,可能会保障不了时间的准确.

至于那个键盘,让大家见笑啦,哈哈!

液晶屏的具体型号是:SD-DM12864C.

这款液晶屏自带驱动芯片,直接与单片机连接就OK了.

我来把液晶屏的资料传上来.

网友:
SD-DM12864C 还要分左右屏控制的,不喜欢这样的屏~~ 呵呵~

网友:
好,好东西

这哪里是新手啊,哈哈

楼主:
怎么图片显示不了了?

网友:
是啊,图片显示不了了,以前帖的图片都不能显示.呵呵,又有新问题了.

网友(2007-11-08):
#define  CC4EA  CSPAC+32  /*年  */

const unsigned char HZDot[] = {/*年   CC4EA */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const unsigned int nian[] = {CC4EA};
DispChinese(nian,LCDRowA,2,1,DISP_WHITE);

本人是初学者,问大家一个问题:程序里汉字的宏我看不明白,如: 这个“年”字,#define  CC4EA  CSPAC+32  中CC4EA,CSPAC的确定,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一个字符用一个数组来定义是不是 可以减少宏的大小呢?

写的不错收益非浅,谢谢了!

网友:
多谢LZ的代码,有时间会学习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LCD的D0--D7的定义

网友:
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
抄都不成功.LZ怎么看不到LCD的D0--D7的定义 ?

网友:
各位大狭.看一下她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做不成功啊

网友:
LZ怎么抄你的都不行啊?熔丝怎么设啊,会不会与jtag冲突.

楼主:
呵呵,几天没涞了,最近在温州出差.
回lmwfq 的问题:
1,D0--D7 不用定义的,直接用PORTA,比如PORTA=x;
2,熔丝位的设置,选择8M的外部晶振,随便设置就OK了!
哦,软件用的是ICC

网友:
怎么不行啊.RS RW E CS1 S2会不会与jtag冲突?

网友:
不要18B20能不能工作的?

网友:
终于搞定,原来真的跟JTAG有冲突,

网友:
wendudata = readTempDS18B20();
                n = wendudata;
                n = (n * 0.625)+0.5;
                wendudata = n;
                //DispAscii((wendudata/10000)+48,LCDRowD,6,DISP_WHITE);
                //DispAscii(((wendudata%10000)/1000)+48,LCDRowD,7,DISP_WHITE);
                DispAscii((((wendudata%10000)%1000)/100)+48,LCDRowD,7,DISP_WHITE);
                DispAscii(((((wendudata%10000)%1000)%100)/10)+48,LCDRowD,8,DISP_WHITE);
楼主这一段程序是温度校正吗?

楼主:
对!
乘个0.625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程序有许多精华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尽意的地方!如ACS宏定义有近2K的废码,主程序有的地方不够简捷,星期不随天增长!温度不能测0下,温度数值是乘0.625,还是乘0.0625?

楼主:
呵呵,有什么精华呀.
我是菜鸟一名,多谢批评指教.
也请把修正的代码奉贤上

网友:
我也搞了个这样的东西,只是单片机是用51的,最近打算弄到m16上来,正在学 呵呵

网友:
发现我的积分才16分啊

网友(2008-01-04):
读温度的函数有错误,原来的为:
//读DS18B20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L=0;
        unsigned char tempH=0;
        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char i=0;
        i=resetDS18B20();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_(40);
        i=resetDS18B20();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BE);                //读数据
        tempL=readByteDS18B20();
        tempH=readByteDS18B20();
        x=(tempH<<8)|tempL;
        delay_us(100);
        return(x);
}
应改为:
//读DS18B20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L=0;
        unsigned int tempH=0;    <------此处应改为int,不能用char,否则转换出来的温度不对。
        unsigned int x=0;
        unsigned char i=0;
        i=resetDS18B20();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_(40);
        i=resetDS18B20();
        writeByte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ByteDS18B20(0xBE);                //读数据
        tempL=readByteDS18B20();
        tempH=readByteDS18B20();
        x=(tempH<<8)|tempL;
        delay_us(100);
        return(x);
}

网友(2008-08-21):
不错,试着做一个

网友(2010-01-22):
谢谢楼主了,最近想做个万年历,来找些资料

网友:
学习了,先分析下楼主的程序,我自己还的改进下,我手头上只有mega128和19264.也要弄出同样效果。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对这个地方头疼,呵呵

网友(2010-06-28):
回复 网友A:
#define  cc4ea  cspac+32  /*年  */
const unsigned char hzdot[] = {/*年   cc4ea */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const unsigned int nian[] = {cc4ea};
dispchinese(nian,lcdrowa,2,1,disp_white);
本人是初学者,问大家一个问题:程序里汉字的宏我看不明白,如: 这个“年”字,#define  cc4ea  cspac+32 ......
起始点是cspac 0x0000,没32个数据是一个汉字,所以都要+32.解释不当的地方还望指点。

网友:
站长啊,不要老是说cool,太单调了

网友(2010-09-09):
学习一下,太强了

网友(2010-10-27):
楼主好强大,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

网友(2010-12-01):
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2011-11-20):
很有借鉴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