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买了普源的数字示波器 (各种示波器的性能讨论)

楼主(2007-07-26):
我也买了一台普源精电的DS5022ME数字示波器(版本号03.01.20),总体性能还不错,采样速度确实已达到

500MSa/s,而且是双通道同时采样,看图中的折线是2ns一个折点,正好是500MSa/s.

但是采样深度好像不对,说明书上说明产品的记录数为每个通道4K个采样点,然而我实际测量的结果并非如此,实际上只有2K点,测量过程是,我测量一个信号(有点干扰的正弦波),先使用5us/div 档进行测量,过一会再按Run/Stop,得到静态不动的波形,再换到10us/div档,得到数据全图,如下图(使用普源的UltraScope软件得到以下截图)

可以看到,数据共10div,每div 是10us,所以数据总共100us. 这时转动"时基"到最快,得到下图

通过此图中的折线清楚地看到,每两个采样点的间隔是50ns,因为数据共100us,每两个的间隔是50ns,所以可得采样点数为:100us/50ns = 2000

测试其它波形和变换到其它档位测量结果也都是一样.

各位买了普源示波器的可以测试一下自已的示波器,看看是不是这样.

-----此内容被AVRBeginner于2007-07-27,00:31:56编辑过

网友:
存储深度不足是普源的根本软肋!!

网友:
糟糕!我是不是买了降档产品了,只有250MSa/s

楼主:
cock 你可以测一个好一点的方波,时基拉到最快,再用延时扫描,就能发现了. 你买的不是降档产品,是早期的DS5022ME,新版的都是500MSa/s的了,如果你是新买的,敢紧去退换,我买的面板上是标称500MSa/s的,说明书上也是用贴纸500Msa/s的字样盖住了原来印刷的250MSa/s.
-----此内容被AVRBeginner于2007-07-27,01:08:13编辑过

网友:
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测测20M的方波信号看看,变形严重?我也想搞一台,谢谢!

网友:
哪去找25M方波哟,先看看50M正弦波吧,有源晶振产生的。

网友:
DS5022ME祗有25MHz带宽, 测20MHz方波一定会变形

在普源的展销会示过, 起码要150MHz带宽, 1GS/s采样才叫满意

网友:
呵呵,我也搞了一台,很便宜,也就是个手机钱;我还有一台LG模拟示波器,自从用了这个,那个就很少用了。确实很爽。

另外,楼主你是怎么抓的图?请教!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台湾固伟60M,感觉很差,特别是他的反应时间太慢,测方波变形也严重,没有用过普源的

楼主:
各位别离题,也测一下采样深度,看是不是都这样啊? 我给普源Email了,没有回音.

网友:
40mhz有源晶振,经74hc14d整形后4脚测得的方波,上升沿与下降沿2.9ns

力科200MHZ,100ms/a

网友:
我今天也去问了 25MHZ  的要2300  左右 。

100MHZ 的要 4300 。

楼主:
DS5022ME 是1880,

DS5042ME 是2600 ,

DS5062ME 是2900

网友:
要拿去换可能很麻烦,不知道固件能否升级?

楼主:
12楼的波形实在是太好了,我怎么也得不到这么方的方波,用40M有源晶振+74HC04 或 74HC14 都不行,波形已经基本上是正弦了,用Tek TDS2022(200M带宽,2GSa/s) 测也是这样的,就是20M也很难做到波形很方.

网友:
用Tek TDS2022(200M带宽,2GSa/s) 测不到,不会吧.

网友:
前段时间也搞一了台,发现固件可能还是有些缺陷的,会不会是不太完善呢,总是出一些很奇怪的小问题,不清楚能不能升级.另外感觉波形存储方面太弱了.

楼主:
to 17楼,不是示波器测不到,是产生不出来20M很方的方波,经过74HC04 后就基本上是正弦了.

楼主:
Tek TDS2022 (200M带宽,2G 采样速率) 和 DS5022ME 对比

3.6864M晶振+单片机产生振荡+74HC04 整形后的

16M晶振+单片机产生振荡+74HC04 整形后的

40M有源晶振 + 74HC04 ,其实加不加都一样,因为有源晶振内部也是74HC04做的,

到40 M 彻底变成正弦了,74HC04的速度还不够快.(74HC14也是一样结果)

网友:
这是8M有源晶振出,供电5V,不加整形采的,怪了Tek TDS2022 (200M带宽,2G 采样速率)测到的也方波。

这个是40MHZ有源晶振出,供电5V

这个是66.667mhz有源晶振出,供电5V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7-07-28,06:31:34编辑过

楼主:
看74HC04 和 74HC14 的datasheet,它的tr,tf也只能达到6ns,你的示波器怎么测出2.9ns啊?

网友:
典型的Tthl,Ttlh为6NS,VM只要一半就Tphl,Tplh

这个只说典型及cl=50p

对呀,测出的就是2.9ns,若上面不能说明问题,那就仪器不准(不会吧)

有看法的说说。

楼主:
我是服了,我怎么弄也不行,40M有源晶振+不同公司出的74HC04,74LS04,74HC14,74LS14,就是正弦.不搞了,没招了.

网友:
各位用 DS5000系列的能否说下 DS5022ME 带不带-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波形录制功能 啊??非常感谢!资料上写带E的少三样功能

-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 波形录制功能

- 通过/失败 检测

但是论坛vr2whf大大,手里的DS5102ME却带这些功能,请问各位DS5022ME用家,能否看下是否有波形录制及数字滤波器功能? 非常感谢,我想买个便宜的示波器

楼主:
我的DS5022ME也带这些功能,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处,也许是我不会用.包括说明书上说25M的DS5022ME没有的20M带宽限制功能实际上都有,不过我测试的结果好像是10M就开始限制了.

楼主:
这个示波器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有风扇散热,嗡嗡的很吵,噪声比台机电脑小不了多少,二是太厚,达288mm,放在桌上很占地方.

网友:
非常感谢,AVRBeginner ,热心回复,及使用缺点介绍~~~~我也觉得DS5022ME相比较其他牌子是比较大,但主要是俺个人买,没太多钱,也就没的选择了!一直横想要个示波器,这两天再这里看到你们的讨论才知道,有这么个便宜的,所以很是动心啊!

数字滤波器,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做模拟信号采集的时候,能先看下滤波后的效果~

网友:
To ufokkkk:

有没有看过我的使用分享? 我说过带E的型号竟然有那三个功能.

我认为是普源的销售策略. 其实"波形录制功能"是配合"通过/失败 检测"使用的.

"数字滤波器"有低通, 高通, 带通等, 但是基本上未曾用过.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61450&bbs_page_no=1&bbs_id=1000

引言:

3. DS5000系列中, 带E的为2007年才推出市面的"经济型"(Economic)版本.

相较不带E的型号没有以下3项功能

-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 波形录制功能

- 通过/失败 检测

但实际上我新近到手的DS5102ME竟然可使用以上功能! 况且DS5000系列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中亦没有说明那些功能在不带E才有. 但不知道带E的可否选用支援通过/失败检测输出的扩展模块.

楼主:
vr2whf,测过采样深度吗? 是不是和我的结果一样?

网友:
我想明晚才有时间搅.

你有没有MSN? 若果我在建立测试时遇到问题, 可以在线上即时交流.

网友:
请教AVRBeginner,5022ME的时间刻度最小能到5ns吗,我看资料上好像是20ns啊.你的图是怎么会事,呵呵,如果可以到5ns的话,我也想买一台

附AVRBeginner的图:

楼主:
时基最小是20ns,是软件限制的,也就是说用旋钮最快只能达到20ns,但是软件有一个小漏洞,我用一个100M的有源晶振接上,然后再按auto,它就自动调到5ns了,呵呵,可是这时不能再动时基钮,否则还会回到20ns,同时会说时基超过限制.

   补充说一点,因为示波器带宽只有25M,就是有5ns档也没什么大用,如果确实要用,还可以通过延时扫描来把时基再放大100倍,见楼主位的第一个图,也就是说20ns档+延时扫描,可以达到200ps的时基.

网友:
确实感觉软件方面有不少小漏洞.好多问题莫名其妙的.用着不是很舒服.不知其它TX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AVRBeginner,你可以当rigol的测试工程师了,这个bug都被你发现了啊,强的.呵呵

网友:
泰克的怎么样.

楼主:
Tek的很好,液晶速度极快,可以看到干扰的高速跳动,5022ME的单色LCD就不行了,变成一片黑,普源彩色的我没用过,不知道。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Tek的bug,普源的bug就多了,还有一些我没贴呢。我图上的Tek是借的,买不起,2万多呢。

网友:
看到几款12寸彩色显示屏的,那叫牛的........没话说.看着就很舒服了.更别说用了.

网友:
Tek的示波器谐波分析功能觉得不怎么样,只有图表没有具体数值,要是像电参数测量仪能显示1到50次谐波分量以及失真度就好了,不知道普源示波器这个功能如何

网友:
【29楼】 AVRBeginner

==》有没有可能将风扇改成5V供电?

示波器本身功耗多少?需要高速风扇?

起码也要搞个根据温度自动调节转速的嘛。

楼主:
我早就改成5V的了,原来是8V的,风扇噪声很大,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有噪声.感觉内部不是很热,就是AD稍热点,不过用手测一下,应该<50度,估计没问题.而且测试过风扇用8V全速和现在用5V低速时AD的散热片温度差不多.

Tek的散热是自然对流的,模拟输入通道也不是用继电器换档的,所以没有任何噪声,但是它的旋钮手感不好,还不如普源的

另外,个人感觉普源的FFT比Tek的差很多..

网友:
AD用的什么型号啊

楼主:
AD型号不知道,上面的字被打磨掉了,一共用了四片。

网友:
To AVRBeginner:

久候的测试终於到来. 今次用了个4MHz的晶振, 配上个TI的74HC04. 测试时祗有通道一在工作.

取样长度为20微秒, 取样点时距为10纳秒, 即记录深度总共祗有2000点, 不是我们预计的4000点.

网友:
取样点时距为10纳秒???采样只有100M吗

网友:
采样10ns每点,20ns每点

10ns*100=1us=100b

1000*100b=1ms=100k

1000*100k=1s=100M

网友:
天比误会了,我是说采样频率不是说是500MSa的吗,为什么采样时距长大10ns,应该2ns才对啊。非指采样深度

楼主:
楼上,采样频率是动态的,不总是500M,因为采样深度是固定的,在慢时基的时候是不可能用500M来采样的。

网友:
请问 各位 大哥 500MSa/s  是什么意思 ?  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

楼主:
500Mega Samples Per second ,即500M次采样次数每秒。

网友:
是不是 每秒采样 500,000,000  次?   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To AVRBeginner:

我们的实验结果相同, 你会否向普源问一下另外两千点储存深度跑到那?

网友:
手头上有一台DS5062MA   60M 1GS/s的

感觉比Tek的差多了,处理速度慢,还比不上Tek 40M的,体积大啊,长长的

网友:
穷学生没钱啊,想买个虚拟示波器来用,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2007-11-22):
Re【AVRBeginner及vr2whf】:
   这个问题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并不是我们的示波器的存储深度不够,请看下面的解答!

因为在按下“Stop”进行存储深度的计算时,我们存储的点将会被压缩。所以您按公式算出的存储深度并不是实际的值。

这里可以这样计算:(利用Ultrascope)

如上图所示,输入信号为一1KHz的方波。

示波器AUTO 后运行Ultrascope,打开波形刷新界面,打开数据刷新截面,刷新波形和数据
此时两个窗口所显示的波形和数据都为示波器 屏幕 上的信息。

此时按 示波器 FORCE 键,按 STOP 使波形停止。
转动时基档位到1ms,此时可以看到整个内存中的波形。共10个周期的波形

根据 波形和 数据窗口的内容,我可以看出
波形窗口中记录了 6 个周期的波形 总波形点数为2400
运用如下公式得到每个周期的采样点数:

2400/6=400 采样点

我们看到 整个内存共10个周期的波形,可以如下计算存储内存大小:
400采样点 * 10=4000 采样点

网友:
你上面的解释让人更不理解,如果示波器确实采样了4000点,为什么按stop后要压缩,要压缩什么?
按上面的说法,每次也只能得到2400点,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有4000点,如何同时得到4000点并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
如果我在示波器上不能看到这4000点的分辨率,你“证明”了4000点有什么用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大量的资料与解释。这个帖子虽然是讨论产品,但足以置COOL 了!

网友:
>>你上面的解释让人更不理解,如果示波器确实采样了4000点,为什么按stop后要压缩,要压缩什么?
>>按上面的说法,每次也只能得到2400点,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有4000点,如何同时得到4000点并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
>>如果我在示波器上不能看到这4000点的分辨率,你“证明”了4000点有什么用呢?
我猜是可以看到的,需要按方向键平移,或者增大XDIV

网友:
如果波形在电脑上显示可以是彩色的就好了,他的Ultrascope软件里波形查看窗口是彩色的,但是模拟面板是单色的,如果哪位大侠能把它破解一下,把模拟面板也改成彩色的,那样就相当于是一台彩屏的数字示波器了.不知道哪位大侠会,这个软件好像是使用VB5.0制作的。

网友:
我用的是2004B,四通道隔离的!

网友:
我用的是EZDSO2041,带宽40MHz,采样速率160MS/s,存贮深度1k-256k/ch,带信号发生器,2400元.

网友(2008-01-20):
我买了安泰信的7042SN,详情见我的帖子.我感觉楼主用来测采样速度的方法可行吗,如何区分是硬件实时采样还是软件插值后的结果.我感觉软件上可以做到以250MSa/s进行采样,然后软件插值后,你看到的折线就是500M的采样速度了!我感觉安泰信示波器的采样好像就是插值后的结果.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我也按照楼主的测试方法测试11.0592M晶振的信号,结果如下:先使用5us/div 档进行测量,过一会再按Run/Stop,得到静态不动的波形,再换到10us/div档,得到数据全图,如下图(使用安泰信的easyScope软件得到以下截图)1
但是此图中的折线我却看不清楚每两个采样点的间隔是多少,好像最短的折线为10ns,因为数据共50us,每两个的间隔是10ns,所以可得采样点数为:50us/10ns = 5000点,但如果时基拉倒最快看到的是软件插值后的结果,谁知道采样深度是多少呢.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我的帖子,能否拿普源的5022ME和我的ADS7042SN比较一下,也给即将买低端数字示波器的朋友参考一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7133&bbs_id=9999

网友:
确实来事,存储深度可以从2000算到4000。存贮深度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

网友(2008-03-17):
AVRBeginner , 哪里可以下载到 普源的UltraScope软件 ??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刚买了个 5022ME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 打不开 普源的网站, 刚打开了,他们网站上就有 这些软件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啊,自己用要求不高,能应付一般的通信侦测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俺是普源出来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啊!
示波器我还是很熟的,在普源的时候是做示波器校准的。

网友:
呵呵,问题肯定会有的,必定是刚起步的企业(98年有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创办),还有许多需要改善、改进的地方,不过我相信有了大家的支持RIGOL的明天会更好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他们公司的客服打电话,现在开通了400免费的,呵呵。
PS:本人已从RIGOL辞职,对刚毕业就进入的第一家公司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这些回复绝不是在做广告啊!!!!

网友:
心理上感觉至少要1GSa/s,至少TEK 十几年前的TDS220系列就达到了这个水平,而且极好用,普源的前阵子用过几次,功能倒是较多,但是易用性还是比TEK差很多

网友:
触发能力和存储深度上普源和泰克还是没得比的。
但是普源的乱七八糟的功能会比泰克多!!!!!

网友:
今天我的DS5022ME也到货了 付了1800大洋 晚上去开机试试 哈哈

网友:
7楼说话不靠普 ,最新价格DS5022ME 1780元 500M采样 我用FPGA产生10M方波 DS5022ME可以测 跟泰克TDS2022区别不大

网友(2009-07-05):
普源要给出解释才行

网友:
???好好做生意怎没这没难!!!!!!

网友(2011-03-29):
LILLIPUT  OWON示波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
广告位:

亮几张照片: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一体机 (原文件名:MSO测试图(白色).JPG)

示波器 (原文件名:20101030385.jpg)

性能参数
型号       PDS6062T  PDS7062T  PDS7102T  PDS8102T  PDS8202T
带宽       60MHz  60MHz  100MHz  100MHz  200MHz
实时采样率    250MS/s  250MS/s  500MS/s  1GS/s  2GS/s
上升时间     ≤5.8ns  ≤3.5ns  ≤1.7ns
显示       8.0 英寸TFT(真彩色)液晶屏幕, 65535色, 640x480像素
通道       双通道+外触发
触发方式     自动、正常、单次
存储深度     每个通道最高可达6000个点
时基范围     5ns/div~100s/div 按
1-2-5进制方式步进  2ns/div~100s/div 按
1-2-5进制方式步进  1ns/div~100s/div 按  1-2-5进制方式步进
垂直灵敏度    5mV ~5V/div (在输入BNC处)  2mV ~10V/div (在输入BNC处)
直流增益精确度  ±3%
最大输入电压   400V(DC+AC 峰值 、1MΩ输入阻抗) (10:1探头衰减)
输入电阻     1MΩ±2%,与 20pF±3pF 并联
输入耦合     AC、DC、GND
垂直分辨率    8bit
时间间隔(△T)
测量精确度    单次:±(1 采样间隔时间+100ppm×读数+0.6ns) >16个平
均值            ±(1 采样间隔时间+100ppm×读数+0.4ns)
存储波形      4 组波形
光标测量      光标间电压差(△V)、光标间时间差(△T)
信号制式和行/场频率(视频触发类型)  支持任何场频或行频 NTSC、PAL 和SECAM 广播系统
波形内插        (sin x)/x
位移范围        ±50V(500mV-5V),±2V(5mV-200mV)  ±1V(5mV-50mV), ±10V(100mV-1mV),±100V(2V-10V)
触发类型        边沿、视频、交替
触发电平精确度  距屏幕中心±6格
自动测量        峰-峰值、平均值、均方根值、频率、周期、最大值、最小值、顶端值、底端值、幅度、过冲、预冲、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正脉冲、负脉宽、正占空比、负占空比、延迟A-B、延迟A-B
数学操作        加、减、乘、除、反相、 FFT
李沙育图形      带宽  满带宽
相位差          ±3 degrees
PC接口          USB 、RS232接口  USB 、RS232接口、支持U盘存储
电源            100V-240V AC RMS, CATⅡ
尺寸            350mm x 157mm x 103mm  370mm x 180mm x 120mm
重量            1.7KG  2.2KG

网友(2011-08-23):
OWON很山塞的味道,普源的示波器我也有,但觉得它的上位机软件不是很好

网友(2011-09-27):
国产的能这样我感觉就不错了

网友(2012-12-14):
25M的带宽可以测40M的频率?

网友(2013-08-23):
果断收藏,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