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一下:avr的话,能外接nand flash吗?

楼主(2007-07-27):
avr的话,能外接nand flash吗?比如说,把比较大的函数存放到nand flash里面,要用的时候在主程序里面调用一下子,或者,把大的文件放到flash里面。不知道行不行啊?

请高手赐教

网友:
用IO模拟的方式因该可以把~

网友:
接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看怎么应用。

楼主:
啊呀,不能用的啊?今天从师兄那里骗来一块sst 39vf800a 。。。。。。。哎,白骗了 :)

“除非那个flash是符合总线方式的,不过这样似乎没什么意义,因为寻址太小了.” gamethink能具体说说吗?我不太明白这方面的。。。。。

avr-qq能不能告诉我如果要用的话,应该怎么用啊?

是这样子的:我刚玩avr不久,是用bascom在玩,最近买了一块12864,想给妈妈做一个类似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小东西,但是我怕avr的flash太小,所以就像问问能不能把程序放到外接的nand flash里面。

另外,谢谢shenxf、ppa2001、gamethink、avr-qq为我解答。

网友:
avr 有128K的应该够用了阿。

网友:
有钱的话买一块EEPROM当程序存储器好了;

只要不要求韵新速度。。。

网友:
AVR据说是不能把程序放在外面的存储器里面的。不管是EEProm还是FLASH。程序只能放在内置的flash里面。

网友A:
用IO模拟呀.我就用MEGA16接了个K8F5608(32M)

网友:
干脆用arm算了,否则就优化程序,把数据外放。

网友:
楼主把AVR当pc机了,

想把函数像pc应用程序一样调到AVR的flash  (AVR不是冯诺依曼结构,程序不能在RAM中跑)。

虽然通过一定办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flash擦一定次数就会坏掉。

另外一个概念错误,LZ在5楼提到的flash是NOR flash而不是NAND flash,

NOR flash 的地址是线性的可以挂在通用的总线上,但是如 8楼 所说AVR的程序不能在外部,所以你也没法用

而NAND flash 的地址则不是线性的,需要一定的命令顺序才能读到数据,当然你用IO口模拟是可以的。

总之,如果LZ只把NAND flash 或者你的Nor flash用于存放文件是可以的(但有什么意义呢)

用来存程序代码是不可以的。

网友:
在avr里编一个通用的解释程序,NAND flash里放程序,通过解释方式运行,不过运行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2009-07-15):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有支持DMA的AVR吗?
9楼说的应该是将NAND作为一个外部设备来读写的,数据存在外面,程序应该还是放在AVR里面的。
12楼说的有道理,但是本身模拟读写NAND就很慢了。

网友(2013-05-20):
引用 网友A:
用IO模拟呀.我就用MEGA16接了个K8F5608(32M)

   你好,我最近也要做个avr外接flash的东西。flash主要是为了存数据。 希望你能给个avr外接flash的原理图(截图也可以啊),我想学习一下。如果你能指点一下去哪找相关资料,那就再好不过了。另外关于avr的IO模拟,请指点去哪学习。 就要毕业的孩子站在史上最难毕业季,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