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到单键开关机呢???

楼主(2007-07-28):
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我想用一个按键开关控制AVR,也就是说一键开关机,但不知从哪里入手?

按键一端接I/O口 一端接地,用来控制的LED 亮和灭。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1.按下K,电源通过4007为整个系统供电,AVR开始工作。此时PB1为高电平。

2.AVR检测PB1,连续2秒为高(反之干扰和和误按K),PB0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工作。

3.AVR等待PB1为低,然后进入正式工作。

4.此时K已经释放,整个系统有电,保持工作,但PB1为低电平(因为4007隔离)。

5.如果AVR再次检测到PB1为高时(连续2秒),AVR的PB0输出低电平,然后什么也不做了。

6.释放K后,系统电源关闭。

继电器可以使用电子开关代替,但电子开关会漏电。供参考。

网友(2007-09-03):
思路很好,很实用呀,谢谢马老师!

网友(2008-06-05):
呵呵,学习了

原来做的是用了一个外部中断资源
断电是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还会消耗电能,你这样做则可以完全断电
谢谢马老师。

网友:
这个问题是我两年前很迷惑的一个问题呵呵,你意思是做单键开关是不是呀,我贴个图给你吧 ,基本上仪器上都这样做的 .

网友:
这里使用了普通的9014 9012三极管,其实不好,你们可以换用MOSF管

网友:
好的参考,谢谢。

网友:
不错MOSF管 更好

网友(2009-05-04):
【8楼】 zrhxy :能不能像【4楼】 machao 解释一下工作过程?看不明白。

网友:
单键开关机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的开关机电路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吧,用MOS管就很不错了

网友:
【18楼】 SunnyTrip 阳光改造联盟:Q1,Q2是同样的,都是P沟道。Q1是只用了体二极管吧?那Q1上的压降就比较大了吧?我用PROTEUS仿真,Q1上的压降很大。

网友:
用CD4013行不?单键双稳态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开、关、开、关、

网友:
ouravr上有人做过一个双稳多谐振电路就能实现!我只是模拟了一下,实际没用过!模拟地波形挺好的

网友:
很好的想法,学习了。!

网友(2009-10-29):
有没有硬开关的,不用单片机再去控制了

网友:
开始尝试过用三极管,效果不好,经常误操作,
后改用两个与非门的RS触发器,效果良好,待会上图

网友A:
我也发个开机电路,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电路,不光能开机,而且开机后,按键还能当正常的按键使用,费话不多说了,看图:

单键开机电路 (原文件名:单键开机电路.JPG)

网友:
确实不错,受教了

网友:
上面的点触开关方案在一些单片机上会与电源电压监控功能冲突,因为单片机控制电平跳变瞬间单片机会在电源电压低到阙值时自动复位,这会使电平又跳变回去导致自动关机变成自动复位。

我已经在STM32和MSP430上遇到这个问题了,解决方案是把电源管理移到CPLD上面去了,但是在只有单片机的设计中如何解决这个冲突仍是我未解决的题。请马老师赐教

网友:
【32楼】 AustinShun

电压检测功能是可编程的吗?
自动关机前是否可以先关掉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要按一下键,系统就有电可以开始工作了,再按一下系统就掉电,不工作了吗?如果只是这样怎么不直接弄个拨动开关上电、关电啊。。。

网友(2009-12-26):
很实用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单键开关机比拨动开关更加实用,而且可以做得很小,就像MP4的开关,虽然这理解有点片面

网友:
继电器费电,对于使用电池工作的电路来说,还是MOS的好些。

网友(2010-04-15):
我对二十九楼的那个图感兴趣,不过似乎的确存在上面有人所说的在AVR之类等有电源电压监控功能的单片机只复位不关机的情况,我准备在AVR的某一个引脚上加个电容,在开机时检测引脚电平为低时,表示是开机状态,给POWER_ON引脚发高电平,在关机复位时如果检测到该引脚电平为高时则表示是关机状态,则给POWER_ON引脚发低电平。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不能开机或关不上机的杯具?

网友:
这么多好图

网友(2010-06-01):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好野。。记住先。

网友:
精彩之贴

网友:
mark~~~~~~`单键开关机

网友(2010-08-22):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能帮我分析一下,马老师那个电路VCC一直在供电,怎么就能是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
楼上的,电路图看不懂?

Vcc是个电路符号,它本身不提供电源。只有当K按下,或继电器吸合时,Vcc才可以“供电”,它的电来源于CON2的插头。

如果这样简单的电路都看不明白,下面的那些电路就是“天书”了。

网友:
很迷惑,正需要这样的电路

网友:
又学到一个实用的单键开关机了.继电器可以换成mos也是同样原理吧.

网友:
TO 8楼:能不能给讲解一下你的电路,像马老师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讲解一下你的图,对我来说看懂很难,但是我真的想弄明白

网友:
實用的電路

网友:
大众的力量就是强。

网友:
好用,单键开关

网友(2010-10-12):
单键开关路 (原文件名:单键开关机.JPG)

网友:
mark  单键开关机

网友:
出于成本考虑,对29楼电路作出改进,纯理论分析,未有实践验证。
1.开始时,单片机未得电,不工作.
2.按下按键KEY,Q1导通,单片机得电工作。PowerOn输出高电平,这样在按键松开后单片机仍然有电。
3.再次按下按键,单片机检测KEY信号,经处理确认后,PowerOn输出低电平,按键松开后,单片机掉电不工作。

网友:
补充:若按键长按2S为关机,则短按按键时可作其它用途(自己发挥)。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引用图片

用两只三极管组成,自锁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0-11-14):
凡是用单片机上电后输出信号自锁类的单键开关,都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关机的时候随着电压下降单片机将进入跑飞状态或者说复位,电源控制引脚会跳动,会重新上电。可以考虑在单片机输出口上接上RC来吸收这个波动,当然,这个吸收电路也会延长开启时的按键时间。抛砖引玉。

网友:
方案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
用D触发器呢?

网友(2011-02-10):
回复 网友E:
凡是用单片机上电后输出信号自锁类的单键开关,都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关机的时候随着电压下降单片机将进入跑飞状态或者说复位,电源控制引脚会跳动,会重新上电。可以考虑在单片机输出口上接上rc来吸收这个波动,当然,这个吸收电路也会延长开启时的按键时间。抛砖引玉。

我用的是STC52.出现你说的情况了。关机成了复位。
怎么改进?能够画个图吗?我加电容,没有作用。
谢谢。

网友:
我是用的STC下载器直接做的试验,PO接的是LED.现在是在间歇输出。LED亮的时间长,但是暗很短的时间,然后再亮,如此循环。
测试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P31=1;
       P0=0;
       delayms(1000);
       P31=0;
   delayms(600);
}

网友:
正在用“大虾电子”“coody”的电路试验,可以长按开机、长按关机,还可以用作普通按键操作,即“一个I/O 一键ON/OFFPLAY/PAUSE/STOP”确实不错。只可惜出现“都得面对”的低电压复位重启:在关机状态瞬间触通按键,等效于继电器的那个开关管导通MCU启动工作,按说程序立刻判断到按键瞬间触通后已经脱开 发出关机了信号 关断开关管,而电源也确实断开,可是MCU STC12C5A32S2却检测到供电电压在下降(去不掉的几十微法电解并在电源上),降到3.26V时又重新启动,这时初始的I/O状态接通了开关管、MCU开始工作、判断按键脱开 发关机信号......如此以几十mS周期循环,在示波器上看到一个个"V"字;如果按键超过这几十mS(远小于3~5S)则电源只降不升不会开机(这段程序与电路相互间还没弄清)。调整复位电容大小、添加延时电容...都不行。看资料单片机里面集成有MAX810复位芯片,可是没找到如何让它不工作。  哪位先生有办法解决?
   coody的电路在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asp?syid=1742204&userid=74648
   附上程序

网友:
真快
main()
{ unsigned int i,dd,ee;
  for(;;)
    {
      if(P1_5==0)
        {dd++;
         if(dd>55555)
          {ee++;
           if(ee>55555)
            {dd=0;ee=0;P1_5=1; break;}//按下键若干时间 开机 跳出死循环(或长时间?)
          }
        }
      if(P1_5==1) //else
        { dd++;
          if(dd>555)
            {dd=0;ee=0;P0_4=0;P1_5=0;}//for(;;)
        }             //这里P0_4=0 灯闪一下后断电
    }

while(1)
{
  P0_4=0;
  for(i=0;i<255;i++){send_char(0xAA);} //开机后等一会 不许连续开关
  //..............
  if(P1_5==0)  //按下钮 开始结束计时
   {
     for(;;)
      {ee++;
       if(ee>=55555) //计时若干
         { dd++;
      if(dd>55555){for(;;){ P0_4=1;P1_5=0;}}//灭灯 工作结束
    }
       if(P1_5==1)}//松开按钮不关机
    { ee=0;dd=0;
      P0_4=0;
      //........PLAY/PAUSE......
      break;
     }
  }
}

网友:
没说清:按键超过这几十mS(远小于3~5S)则电源只降不升。
        按下这几十mS电源接通,松开按键电源彻底断

网友:
标记,路过一下,说不定以后能用到

网友:
"原文件名:ourdev_608023KF4ZFM.jpg"

move R2 to Q2's base.

网友:
不管复位芯片了,直接掉电(状态)然后外电路关断   成功! 血压升了?
main()
{ unsigned int i,dd,ee;
  for(;;)
    {
      if(P1_5==0)
        {dd++;
         if(dd>55555)
          {ee++;
           if(ee>55555)
            {dd=0;ee=0;P1_5=1; break;}//按下键若干时间 开机 跳出死循环(或长时间?)
          }
        }
      if(P1_5==1) //else
         『
           P1_5=0;PCON=0x02;//PCON-00000010 PD=1
        }                }
  想把coody的电路贴上怕违规,那个很好找

网友:
实际上主要是51上电时是高电平惹得祸。如果把开机改为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51的IO输出高电平时,内部有30K的上拉电阻。那么在非P0口的情况下接NPN管,还要串接电阻吗?我没有接的情况下输出3MA的电流。能够可靠工作吗?

还有一个问题。
P0口是开漏输出的,如果是5伏的MCU.我外接10K的上拉电阻到10伏的电源上可以吗?能够长时间正常工作吗?

这是51的基础,我还还没有搞明白,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说清:按键超过这几十ms(远小于3~5s)则电源只降不升。
        按下这几十ms电源接通,松开按键电源彻底断

是电源电容上存储的电用没了。我用的是开关电源,电容容量大,很长时间才能够关掉。

网友:
上面的点触开关方案在一些单片机上会与电源电压监控功能冲突,因为单片机控制电平跳变瞬间单片机会在电源电压低到阙值时自动复位,这会使电平又跳变回去导致自动关机变成自动复位。《请教马老师》

网友:
2011上班第一个回复

网友:
先让单片机发出外电路关机信号,紧跟着进入掉电状态。能从掉电中唤醒MCU的只是P3_0、_2_3_4_5这几个脚。掉电时CPU,看门狗等等停止工作也就无从复位重启了,即使电源极缓慢下降也不怕。请看宏晶 STC12C5A62S2 PDF文档第44页 2.2.3掉电模式/......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双稳态

网友(2011-06-20):
今天看双稳态,看着就跑这贴来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和他们讨论的貌似不是在一种情况下的话题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2011-09-04):
这些电路系统供电没了,再次有电时就不能自动开机了。比如太阳能供电的设备阴天好几天,再次开机需要按下按钮。
我的方案是每次系统为MCU供一段时间电,单片机运行后读出上次系统开机状态。是继续在关机状态还是开机。

网友:
很好,非常不错的,受教了!

网友:
8楼改成MOS管是正路,很多MP4就是这样做的。而手机因为有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工作反而非常简单了

网友(2012-01-17):
MARK单键开机

网友(2012-04-28):
正在做,
MARK单键开机

网友:
太牛啦。先做个标签,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2-07-05):
都是不是很懂有没全一点的软件和硬件一起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标记学习!

网友(2012-08-31):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个开机电路,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电路,不光能开机,而且开机后,按键还能当正常的按键使用,费话不多 ...

收了,去试试看效果~

网友:
强帖留标记!

网友(2012-10-20):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MARK 学习一下,单键开关电路

网友(2012-11-24):
MARK!一直想做个这样的!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么多,太好了,做个标记啊!

网友(2013-04-19):
做个记号先

网友(2013-07-12):
单键开关机电路 记号!

网友:
可以做个逻辑:
1.开机键同时给MCU供电;
2.开机后MCU自己保持供电;
3.掉电MCU监控按键,自己掉电。

网友(2013-08-24):
我们做一般用睡眠,1u左右电流,不过前提是外围也可低功耗。

网友:
这个不错,作为初学者我以前都是自锁开关直接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