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信号分离

楼主(2007-07-28):
将一个源信号分成两路,一路进行一定时间的延时,一路不做任何修改,再将两路信号用加法器叠加得到一个混合信号,请问,在这个混合信号中怎样分析出延时信号与源信号的相位差(如果能否分离出源信号更好),谢谢!!

期待回复

网友:
做为研究生的题目吧,与AVR无关了,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和信号分析理论课程。

如果两路信号直接进入AVR是可以检查相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