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环形磁心?有什么具体指标吗?

楼主(2007-07-28):
最近搞大功率锂电充电器,需要绕一些电感。市面上的磁心差别很大,用同样的漆包线,有的绕一圈就能获得15-20uH的电感量,而有的绕1圈才得1uH的电感量,请问买磁心的时候怎么测试磁心的指标好坏?

网友:
好像磁芯的材料不同,磁导率就不同,而且差别比较大,以前定做电感的时候听卖家介绍(是个销售人员),黄环磁导率低,绿环磁导率高很多,可能你说的那个绕一圈就15uh的那个就是绿环吧。有一些关于磁芯的资料,现在不在手头,回家后上传上来。

网友:
那黑色的呢

网友:
彩虹,太专业了,电感也要动手,顶一下。

网友:
跟材料有关,好的很贵

网友:
关注中,我在做充电器的时候买的那种黑色的20mm直径磁环,漆包线绕一圈就有20多uh,发现大电流的时候电感也是有不小发热,怀疑黑色的不是功率电感,当时买的时候跟老板说是要做功率电感的,他给我推荐是黑色的,说黄色的电感是互感器用的,自己对此也了解不多,希望能有高手解答下具体黑色黄色蓝色等等这些磁环到底是什么用途,用在充电器方面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磁环好些

网友:
铁粉芯磁环(2材/红灰环)

  -2材的磁导率比其他没有附加空隙损耗的材料更能降低操作时的AC通量密度

铁粉芯磁环(8材/黄红环)

  -8材在高偏流的情况下,磁芯损耗低,并且线性良好,是良好的高频材料,也是最贵的材料

铁粉芯磁环(18材/绿红环)

  -18材跟材料-8一样,磁芯损耗低,但磁导率较高而成本较低,有良好的DC饱和特性

铁粉芯磁环(26材/黄白环)

  -26材最为通行的材料,是一种成本效益最高的一般用途材料,适合功率转换和线路滤波等各种广泛用途。

铁粉芯磁环(33材/灰黄环)

  -33材是一种可代替材料-8但不昂贵的选择,适用于高频率时磁芯损耗不重要的情况,高偏流时线性良好。

铁粉芯磁环(40材/绿黄环)

  -40材是最便宜的材料,其特性与最通用的材料-26颇相似,普遍应用于较大的尺寸

铁粉芯磁环(52材/蓝绿环)

  -52材在高频率下磁芯损耗较低,而磁导率与材料-26相同,在新型的高频抗流器上应用广泛。

  材质性能 MATERIAL PROPETIES

材质编号  有效磁导率   磁导率温度系数(+PP''m/oC)  颜色

-26          75          825                  黄/白

-52          75          650                  绿/蓝

-18          55          385                  绿/红

-40          60          950                  绿/黄

-33          33          635                  灰/黄

-28          22          415                  灰/绿

-38          85          955                  黑/灰

-45         100         1040                  黑色

-8           35         255                   黄/红

注:有效磁道率仅作参考,磁芯按电感值AL制定。

  铁芯:IRON POWDER CORE,适用于-65oC--+125oC的温度范围,当铁芯处于较高的温度环境中,会使电感和品质因数“Q”,永久性降低,IRON CORE磁环特性的偏差程度取决于时间、温度、磁芯大小,频率和磁通量密度等。

  磁性偏差:磁芯是按列出的额定电感AL值,每种材料有效磁道率,仅作参考,AL值偏差为±10%,测试条件:10KHZ的频率下环形铁芯是均匀分布,单层绕线测试。

  表面涂装:我司生产IRON POWDER CORE是用环氧树脂绝缘油漆,耐压600VMIN。

网友:
这个是以前网上找到资料,其实做电感的那里有技术人员,可以简单问问。

网友:
原来彩虹在搞充电器

磁芯这个东西是最麻烦的,偏偏搞充电器还避不开。这东西每个厂家的产品都不一样,最好是跟厂家联系,他们有数据手册,上面很详细,按照手册选就行了。导磁率,频率这些都跟使用的材料有关,还跟工艺有关,不是在市场上买来就随便用的。

网友:
晕死,买磁环还能找到厂家?卖货的自己都不知道呀

网友:
铁粉芯磁环(18材/绿红环)

-18材跟材料-8一样,磁芯损耗低,但磁导率较高而成本较低,有良好的DC饱和特性

    还是不太明白,看了6楼提供的资料,是不是意味着充电器用的BUCK电感这类,应该采用18号也就是绿/红材质的磁环?

楼主:
我们本地只有这两种磁环卖,黄白和黑灰的,我测试过后要了100个黑灰的磁环,说黑灰那种性能很好,老板神秘的一笑,说:你真识货,黑灰那种是以前人家做产品剩下寄卖的。我继续追问黄白那种性能如何,老板笑而不答~~~~~

楼主:
alien2006可以试试把BUCK的频率提高,看看发热现象有没有改善,黑灰色的磁环一般都工作于较高频率,感觉跟磁珠、中周的磁心等是同一种材质。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一本书《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原件》,大致翻了一下,说是BOOST/ BUCK/还有直流滤波功率电感这些属于1类磁性材料,由于工作环境电流大并且直流成分比较大,因此容易磁饱和,造成电感量急剧下降,要采用导磁率比较低的材料才行(通常导磁率高的材料容易饱和)。

    我想可能黑色的那种铁氧体材料并不适合在BUCK这类应用,虽然它的导磁率是最高,绕一圈就能到20UH左右,可是在电流稍微大一些的环境下就会导致饱和,导致大电流下的电感量急剧下降,自身的损耗也巨大,因此会产生发热的情况。

    可能还是用黄白这类的磁性材料比较适合,虽然要多绕好多圈。我在网上找了一圈发现不少大功率开关电源拆机的照片中,好像这类电感都是用的黄白磁芯,还有用的是黄红磁芯。

    另外,我用的是M16L,快速PWM频率也只能到15K左右了,提高不了了,没办法:(

网友:
顺便把书也上传下吧,但愿对大家有点帮助,内容太多了,还来不及仔细看

网友:
http://www.dz98.com/bib.htm

这里有不少磁芯,还有拆机电源的照片,都是洋垃圾上拆的,不过可以参考下

网友:
多谢 alien2006 上传《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原件》,我为此书加上了书签(bookmarks),方便大家阅读。

楼主:
刚才去拆了N种牌子的烂电脑主板,发现上边为CPU供电的电源部分无一例外的使用蓝绿环,看来这种规格的适合BUCK电源使用。

铁粉芯磁环(52材/蓝绿环)

-52材在高频率下磁芯损耗较低,而磁导率与材料-26相同,在新型的高频抗流器上应用广泛。

楼主:
刚才测试了3种磁心在大电流下的表现,均为300uH左右:

1:灰黑色的磁环。

磁导率最高,一圈漆包线可获得几十微亨的电感量,仅绕11圈就有300uH左右的电感量,作为LM2575-5.0的电感,数据如下:

12V输入,输入电流0.5A,输出5V,电流0.5A,效率=(0.5*5)/(0.5*12)=41.7%

实际表现:电感无高于室温的温度产生,LM2575在15秒内发热烫手,无法触摸。

2:黄白色的磁环。

磁导率很低,一圈漆包线的电感量无法用UT70A的2mH电感档测出,绕300uH电感实际用直径0.53的漆包线1.5米,同样作为LM2575-5.0的电感,数据如下:

12V输入,输入电流0.34A,输出5V,电流0.795A,效率=(0.795*5)/(0.34*12)=97.4%

实际表现:电感无高于室温的温度产生,LM2575在2分钟内仅感觉到温温,比室温高5度左右。

2:蓝绿色的磁环。

磁导率很低,一圈漆包线的电感量无法用UT70A的2mH电感档测出,绕300uH电感实际用直径0.53的漆包线1.4米,同样作为LM2575-5.0的电感,数据如下:

12V输入,输入电流0.34A,输出5V,电流0.8A,效率=(0.8*5)/(0.34*12)=98%

实际表现:电感无高于室温的温度产生,LM2575发热量比黄白磁环的电感还要略低。

通过对比可见,蓝绿色的磁环最适合做电源电感的,黄白色的综合性能也不输于蓝绿的,最差劲的是磁导率最高的灰黑色磁环,严重磁饱和,导致LM2575的发热量跟7805相当,效率极低,看来选磁心,并不是磁导率越大越好。alien2006上传的电源磁性材料选型的书非常好,大家应该认真的读一读,感谢alien2006和eblc1388!

网友:
同样感谢彩虹能提供详细的测试数据,很多人自己测出来了是不会共享的!!

再次感谢!!

网友:
感谢彩虹兄提供的数据,非常有帮助。客观实验数据非常有说服力,果然灰黑色的磁芯不适合BUCK应用,也难怪电流稍微大点我的MOS管烫得要命呢。看来还是得去买黄白色的磁环才对,不明白的是卖磁环的店主怎么都是一致推荐灰黑色呢,都跟他说明要做DC/DC应用的了,唉,害得我白买了一大堆黑色的磁环。。。

网友:
感谢彩虹的共享,学习ing

网友:
【16楼】 eblc1388

请教如何为PDF文件加上书签的?(而且你的原稿还就已经是pdf格式了)

我用Word格式的,生成目录后,用Acrobat跟PDF Factory以虚拟打印机方式都不能生成书签。

【20楼】 alien2006

因为磁环的最大用量应该是那种自激式电子镇流器,里面用的都是“灰黑色”的(而且从原理上看,在这个场合是需用用到磁环的饱和特性)。

彩虹提到的电脑主板,也许都是奔3以上的,看了一下我的,奔1用的是黑色的,奔2用的是黄白。

估计是蓝绿比黄白更适合大电流。

电感、电容通常大家的概念里只是关心值是多少,(电容多了个耐压)

实际上,这两个东东的实际性能跟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非常有关系。

但是,这些知识却是不容易查找到。我之前在做电子镇流器时,也是才基本明白电容的选择还有许多名堂(样板用的是拆别的成品,但是到市场上一问,用在镇流器上的电容不是随便可以选的)

推荐一个:dianyuan.com

以后大家到展会上时,跟电容、电感厂要他们的产品手册,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
>> 请教如何为PDF文件加上书签的?(而且你的原稿还就已经是pdf格式了)

人手加上的。在 PDF 文中选了书签文字,右击鼠标加入成为书签。

网友:
谢谢各位,又上一课了。最近也经常接触磁环,但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好多了。

网友:
有人知道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磁芯在哪里可以搞到吗?一直想搞隔离的开关电源

网友:
我推荐 黑色 铁硅铝 环,我现在的锂电充电器有200W,就用这个。

网友:
楼上的,黑色铁硅铝环和一般黑色环外观有啥区别?怎么选购呀?能拍张照片出来吗?最好是连绕好的变压器一块也拍上来

网友:
向彩虹老师学习,今天我上电子市场买了好多磁环回来研究,呵呵,还好杭州电子市场里面的磁环比彩虹那边的多些。

      今天找到一家点品种比较全的,老板也比较懂行些。买了5种磁环每种各5个回来测试,老板娘看俺好学,又送了偶2个黑色的环,说是跟普通的黑色磁环是不一样的,我跟之前那种黑色(绕一圈就20多uH的黑色那种,老板说其实就是绿环没上色之前的样子)对比了下,发现这种新的磁环的颗粒比较粗,是亚光的,而之前那种颗粒很细腻很光亮,老板娘说这种是大功率的让俺也试试。估计这个就是JUNSI推荐的黑色铁铝硅吧,我绕了10圈电感量是27uH也远远小于原先那种。

    今天由于相机被同学借走了,没法拍照给大家看,等过几天一定补上。我先是每种磁环用单股高温线(外面有塑料层绕着方便)绕10圈,再用胜利VC9805A数字表的2mH测电感量,数据如下,供大家参考。

      磁环                                      10圈总电感量    折算单圈电感量

黄白磁环(直径23/高8)绕10圈(电线30cm)                  6uH        0.6uH/N

绿色磁环(直径23/高8)绕10圈                             233uH        23.3uH/N

绿蓝磁环(直径23/高8)绕10圈                             8uH        0.8uH/N

黄红磁环(D18/H5)绕10圈                             3uH        0.3uH/N

黑色磁环(颗粒较粗糙亚光D27/H7)绕10圈(40CM)        27uH        2.7uH/N

网友:
买了一大堆,也忘了具体都什么价格总共花了1多块,反正每个大概就几毛钱,黄白的磁环最便宜,黄红的最贵,黄红的还不太好找,没有现货,就10多个样品,老板说黄红的材料是进口的所以会贵很多。

    正好前些天看书看到了种新型的纳米非晶体材料,就跟老板提了下,老板马上来兴趣了从柜台里拿出来一个白色的磁环,跟我说这个是最好的材料,导磁率最高,并且抗饱和,一问价格一个要5远,晕倒,没敢买,呵呵

网友:
请问LS,磁环的尺寸?

网友:
铁粉芯磁环:频率低,不易饱和,效率低

铁氧体磁环:频率高,但是容易饱和

所以磁环一般是做滤波用。但是作为DC/DC的储能元件,用磁环要小心,因为它容易饱和。一旦饱和了,就很危险了。

网友:
大家做开关电源实验时,在设备许可下,请一并测量开关频率。这样得出的实验结果以後更有参考利用价值。

网友:
晚上找到2个非常有用的网址

http://www.dianyuan.com/bbs/d/30/35325.html

这个里面有很多材质磁环的照片

http://www.kda.com.cn

这个是一个磁性材料厂的网址,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应该会有所帮助

网友:
TO:【18楼】 gxlujd 彩虹 ,能否公开一下你的测试方法

我的LM2575在30V输入的情况下,输出12V,只能上到0.2A电流,电流再上去就非常的烫手了,我想测试一下是否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利用中午时间编了个电感计算的小程序,具体的参数我是在http://www.kda.com.cn里面找的,

网友:
    用C#简单编了下,需要DOTNET环境才可以用

    具体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磁环材料的颜色和尺寸,在那个网址上找相应的参数,然后可以用这个计算机计算出所需的参数,在直流偏流下磁环的导磁率会下降,因此根据电感的N和应用的DC偏流I算出相应的H值,再查下面的图,相应材质曲线对应左边的百分率即是该直流偏流下电感的百分率。

   比分说我用的是黄白磁环,直径23MM高8MM,根据尺寸查到该磁环是KT94-26型号,根据厂方提供的资料可以查到所需的参数Al=60,le=5.97cm,我需要的电感量是330uH,计算可得要在该磁环上绕74匝左右,并且我将使用的环境直流偏磁是2A左右,计算得出H=31,然后查下图,26号材质对应是12号曲线,水平坐标是H值,垂直坐标是对应的剩余百分率,可得出H=31情况下对应是65%左右,因此我这个电感在2A直流情况下实际的电感量是65%*330=214.5uH。

    前些天搞充电器,为了电感问题在网上找资料找了好几天,终于有所了解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alien2006的软件真酷!收下啦,非常感谢!

另外,to chendaon 嘛糖人,我没有30V的直流电源,只有12V的,所以我只能用LM2575-5.0的来测试。其实要检查发热的原因是不是电感很容易的,测量LM2575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计算吃进的和吐出的电能比,就得到效率了,如果有太多的功耗在LM2575上,就是电感不好惹的祸。

网友:
非常感谢彩虹,我测了一下,

输入:30V,20mA 输出:12V,26.5ma  ,效率只有53%

降低输入电压为:20V 输入电流变为29ma, 效率提高了一点点,

去掉电感用导线直接短接,输入:20V ,电流32ma

晕,我的电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啊,

再次感谢彩虹,如果没有你的贴子,我还不会去测它呢。

楼主:
才53%啊?跟我测试的第一种差不多哦,估计磁饱和了,还有,LM2575的输入电容不要太大,100-220uF就得了,要好一点的电容。

网友:
是啊,电感挺不好选的.

以前问阿莫邮购部的色环电感参数都问不到.

想作开关电源,无法搞定高频变压器.

想滤波,又不知各种电感是工作在多大直流下的,分布电容是否短路了脉冲信号,适应的频率界限是多少.

谢谢各位,长知识了.

网友:
alien2006

能用VC写一下吗?

。net的装了有点浪费!!

网友:
不是专业,不擅长,不过肯定是和材料与外型的尺寸有关

网友(2007-09-09):
黄白色的一般是铁粉芯,上100KHz问题不是很大,但磁导率不高;
灰黑色很多种,导磁率都比较高,但由于为烧结铁氧体,而且锰锌铁氧体居多,故上高频有些困难,在高频条件下容易发热和磁致伸缩而产生噪声,一般灰黑色最常见的最便宜的是RM2KB材料的,若对磁性材料不清楚,可以参考厦门南磁的资料或者TDK或者飞磁的样本,另外,电源网以前也介绍过一些相关知识。

磁性材料,很多时候可以通过高阻电阻表来测量大致参数,不同的磁性材料,其导电率是有所差别的。

网友(2007-10-09):
alien2006 你的漆包线是那里买的.杭州电子市场的价格是怎么样的.这阵子我也要玩DC-DC电源了.请教一下.

楼主:
南宁价格是68块/公斤,动力用的漆包线。

网友:
彩虹DX,这漆包线是用公斤算价的,还是按米来计的。市面上的都是多少重一捆(圈的)?

楼主: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到机电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规格都有。

网友:
对了,请教彩虹,你的电感量是用什么表测量的?

楼主:
优利德UT70A

网友:
今天又看了遍,受益非浅~~

最近刚好在选磁环。

网友:
漆包线?杀了头老牛,把次级取出来的0.8MM的线用来绕的磁环哦,可怜啊,买不到漆包线,只要杀鸡取蛋啊,小朋友们可别学我啊!:)

网友:
楼上的......我晕.....

网友:
漆包线是用公斤算价

网友:
这几天在看一老外的开关电源的书,发现他们举例都能搞到磁芯的数据手册,估计这东西在电子市场是很难搞到.

网友:
我也找了家厂家定做了样品。

如下图,但时只提供了 电感量和电流值给那公司,忘了提供工作频率给他,但当时我特别强调了就是要和电脑主板CPU旁的电感一样的磁环才可以。

他们给我寄来样品后看了磁环是 绿蓝的,就是通体是绿色的,但在一面是蓝色 的,如果是标准材料的话,那应该是  铁粉芯磁环(52材/蓝绿环)
  -52材在高频率下磁芯损耗较低,而磁导率与材料-26相同,在新型的高频抗流器上应用广泛

但具体还得等我实际测试才有结果。

我定做的电感参数是 22uH ,5A的电流,是用在开关稳压IC AP1501A-12上的,看了数据手册几乎和 LM2576是一样的,但其最大电流可以到5A,因为项目需求,所以选了此芯片,其数据手册的电感要求是22uH,由于手头没有电感表,所以没能具体测试出电感的实际值。

产品图片、尺寸如下:

网友:
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好象电感绕完后还有浸了什么漆,所以漆包线都不会移动后松动。

网友:
楼上的兄弟,到时测试后给个回复,AP1501A-12过5A的左右发热是怎么样的.

网友:
正好在学习这个东西,受益颇多……

网友:
这几天找了几本DC-DC书看了一下.很吃力啊..
不同的书,不同的公式.

不过,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写的书还是少看.那个叫张占松写的开关电源的教程就是一垃圾....

网友:
回 : 【64楼】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

昨晚测试了下,在3A的短时间大电流情况下,电感的温度用手是感受不到,1501A-12我有加个了散热片,用手摸也只是微热。

看来 1501A-12没让我失望, 订做的电感也没让我失望,之前一直担心做出来的电感会在大电流下饱和,现在看来还是可靠的。

网友:
楼上的DX,1501A-12的价格是多少,你的输入电压是多高的..
我这阵子也要做个DC-DC,不过.情况比较麻烦,输入电压太宽,从7~14V,输出要求是12V,估计我得先用一个LT1170来升压一下,再从1501A(或类似芯片)上出.
呵呵,忘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你这次是打样的还是直接订了电感.数量是多少,给个参考.

网友:
十分感谢彩虹和AVR猎手提供这么好的第一手资料。

网友:
回 【68楼】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  , 1501A-12的价格我得去问下采购的人,估计也能在4元左右(因为我上次购买了20个LM2576,国半的,一个才3.5元,没讲价,所以估计这 1501A-12 也就这个价格)

你的电源要求是:从7~14V,输出要求是12V ,这就很麻烦了,升压方面的我就不熟悉了,可以请教其他的朋友。

电感是让他们提供的样品,给了8个左右,以后批量需求的价格一个在5毛多左右,至于这类的厂家多找几家问问,多砍砍价格。

网友:
样品是定制的吗?
boost和buck这阵子我都看了一下书,现在就是电感的事比较麻烦.自己绕,漆包线不太好买,定制怕商家狮子大开口.

网友:
我用的是黄白的100uH电感,12V输入9V1A输出时,有一点微热.
在广州赛格的一家专卖电感的柜台买的,好象是0.4元到0.5元一个,我买了100uH及47uH各5个.

网友:
昨天晚上看书,然后算我要的电感时,又发现了一个电流密度的问题.在网上查找了一下,有几个网页上有提到,说是取5A/MM2,或我本老外的书上是2.5A/MM2来算,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上是建议大电流是时用从股并绕的方法.汗.......
楼上的电感发热除了看磁芯还要注意一下线的粗细.....

网友:
To:  benladn911 AVR猎手

   可否发一份电感的规格书于我,因我现在也在做AP1501A-12, 但不知效果怎样。现电感正在打样,也不知行不行,以下是我用的电感 的规格书。

网友:
回: yzlyear 天地一号

你还有规格书啊,呵呵,我定做的那公司没有,只是跟他们说了要的参数。

你找的厂家比较正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的电源现在算是定下了,测试基本通过没什么问题。

电源的原理是按手册的,如下图:

网友:
用2576时也是这样的电感吗?我见过工字电感,不知应属于哪种环的,就是阿莫邮购部那种.体积可小的多.

网友:
那个规格书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是否可以不用那个二级管

2576我一般用ASPI-1205-220,下面这个规格书里有,你看下电流就知道要那一种的了

网友:
yzlyear 天地一号   都是找 的 什么厂家 买的? 你刚提供的那规格书里的厂家 是英文 网站的,不晓得他们怎么运做的~~~

网友:
to AVR猎手,你的电源是用洞洞板测的,还是己经打样了的PCB?
to 天地一号,你的电感很酷,价格是怎么算的,你打样的费用是怎么样的.
我也打算明天或后天去电子市场找找LT1170和AP1501A,但估计杭州电子市场很难找到这些东西.

网友:
我在电子市场花了50块,打样了10个..220uH的,也是用在AP1501A上的....

网友:
用铁粉芯的磁环容易发热,特别是功率比较大时
用铁硅铝磁环性能最好,但价钱稍微贵些
推荐用美磁的铁硅铝磁环,如77930等做充电器

网友:
强!做事这么细!值得学习!资料也很好,下载了抽空仔细看看!
再次感谢楼上搂主的总结和无私精神!

网友:
真是好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2007-11-19):
自己也买了些黄白的环,用0.5的绕了40圈只有60uH,没有买到淡绿色的磁环

网友:
电压量与绕在磁环上的圈数不成线性,我在黄白环上绕了38圈测量是60uH,绕了50圈测是102uH

网友:
电感量跟匝数比成平方关系的。做电源的话,可以去电源网dianyuan.com看看,里面有很多高手
用美磁的磁环或替代品的话可以去美磁的网站下载个计算磁环电感设计的软件
http://www.mag-inc.com/software/software.asp

网友:
dianyuan.com不如21IC了,电源网上全是一帮只要留通信方式的卖家.
我今天又重新定了10个,0.7*3股的电感,做电感也型,做成反激式的变压器也能用.明天做可以打板了.

网友:
为什么我用LM2575做的电源只有78%效率?,我的电感是用外径11.5内径5.5,高4.5MM的黄白环自绕的,电感是330uH,采用0.38的漆包线1.4米绕的.输入电源12V,电流0.286A,输出电压3.44V,0.78A.

网友:
另外LM2575采用100uH的电感好像没有太大区别,效率和芯片及电感的发热量也都差不多.

网友:
回88楼的,参考数据手册,LM2575就只有这点效率的

网友:
学习中。。。。

高手--佩服至极

网友:
讲到电感,电路设计者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电感的工作电流,工作频率,工作状态是交流还是脉动电流,如果是脉动电流,它的平均电流是多少,脉动成分是多少,最后是电感量,还有电路里的电容,他们是通盘考虑的。没有这些,电感是无法设计或选取的。

网友:
充电器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由此提出充电电源的要求。是产品,还是玩玩的?要求不同方案也不同。

网友:
只有交流才会进步,我最近也在做DC-DC,就用到了磁环.感觉它们差别还是挺大了.
现在明白了,与很多东西都有关啊.
呵呵

网友(2009-04-15):
谁挖的坟?正是我想要的,谢了。

网友:
受教了,以前买磁环都是选定规格买,好费劲!

网友:
用电源EMI的电感来做效果也不错

网友:
磁材最麻烦,商家又不告诉参数

网友:
电感是目前电子设计最麻烦的一个方面,看着简单,其实里面道道最多,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

网友:
记号!以后可以翻出来

网友:
电感方面我倒有一点见地,之前做过比较多的开关电源,目前正在做的PFC,就是选择材料不由一点大意,之前选过的环形电感导磁率太低了后来选了铁硅铝,才发现铁硅铝的导磁率很高。其中:MPP CORES(铁镍钼磁粉芯);HIGH-FLUX CORES(高磁通磁粉芯);SENDUST(KOOL-Mu)CORES(铁硅铝磁粉芯),产品等同于美国MAGNETICS等。目前广泛运用于PFC电感、高Q值滤波器、负载线圈、线路噪音滤波器、脉冲变压器及开关电源中能量储存和滤波电感器等。特别是在发现做功率方面的时候,如果发现环形电感很热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电感趋向饱和了,要换磁芯。

网友:
【113楼】 codemaster2008

前面都在说由于电感饱和,导致开关管很热。你提到了由于电感饱和,环形电感很热。在饱和的情况下,开关管和电感都烫手吗?

网友:
彩虹实验中黑环发热并不是由于磁导率的问题,而是体积太小了,换一个与黄白环尺寸相同的黑环,估计也不会出现发热的情况。

网友:
星罗:

    如果参数不合理导致电感饱和,线圈和开关管肯定会发热的,而且温度是急剧升高,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1。 电感进入饱和,说明控制电路认为每个开关周期馈送到输出端的能量不够,因此才会增加占空比,提升开关电流;

2。 当电流增加到电感饱和的时候,有效电感量会降低,电流增长速度提升,导通时间增加,电流会加倍增长;

3。 但是,由于电感磁饱和,电流的增长并不能有效增加馈送到输出的能量,因此控制电路会进一步增加占空比;

4。 电感饱和后,开关电流本来就增加不少,占空比进一步增加,电感量反而下降,会使得电流增长更加严重,

5。 电流进一步增加,控制电路仍然发现输出不能满足要求,还会继续提升占空比;

6。 如此反复,直到开关电流达到安全限制门槛,这时候,基本上相当于电源通过电感直流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短路到地;

    达到第六步的时候,相当于电源和地之间用两个小电阻短路,肯定会严重发热。

网友:
116楼  大鸟的解说非常经典。现实中,我看到不少质量好的开关电源里面,输出滤波电感是用两个磁芯叠在一起再用铜丝绕制。

网友(2009-06-02):
我做了个ZETE开关电源。。结果。找不到成品电感可用。公司的黄白电感都不能用。。最后。。。满大街找了个黄白的磁环自己绕了一个搞定。。。但是。。黄白的好像也有铁粉芯的和铁氧体的。。

公司里的黄白环都是铁氧体的。。表现在。。刮开里面,测电阻很小,,而铁粉芯的测电阻比较大。。

网友(2009-12-26):
標記一下

网友:
mark 昨天绕了个,虽然能用,但是不是很懂

网友:
再标记一次,这几天要找磁环用

网友:
增长见识了。

网友(2010-02-26):
用铁硅铝的抗直流成分好一点。铁硅铝也环也比其他的铁氧体、铁粉芯要贵一点。

网友:
以前电感乱用,看了后不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有看了一遍,你测得效率应该有些问题,比理论值还高。我觉得就算电感转化效率为100%,肖特基上的功耗也还是挺多的。

网友:
Mark. 关键词: 磁芯 电感

网友(2010-04-15):
经典资料!

网友:
每种磁环都有其特定的工作范围。要用对磁环才好评价。
比如在音响分频器里边就不适宜使用有极性电解电容,在大部分的电源IC输出部分不适合使用ESR非常低的贴片陶瓷电容等等。
黄白环一般多用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做差模电感,主要应对50Hz。蓝绿环在频率不太高的时间偶可以用作输出滤波电感--明伟电源有这样的设计。
如果频率超过100K,就只能选用铁硅铝或铁镍钼之类的磁环了。这类环通双色环(黄白、蓝绿)是完全不同的。

磁环主要需要确定直流偏磁,而交流分量才占损耗中的主要部分。如果交流分量较小,也可以用黄白环。
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
很简单,在满足其他所有指标时,效率、温升许可的磁环就是适合的。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真长见识啦!

网友(2010-06-12):
这坟挖的好···

网友:
顶!全部看完真的对自己很有用!受益匪浅!

网友:
颜色不同表示不同型号和类别的磁环,不能代用的,绕出来不止要看电感量,还有很重要的抗饱和度,u值等等,联系到很多方面的计算公式

网友:
还有,楼主,黄环绕出来电感量低不是垃圾,它是抗饱和磁环,很多地方就需要这样

网友(2010-10-29):
或者最近正准备用M16做个充电器,学习了~

网友:
磁环的电感量是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的。
对于一个未知的磁环,测出uH/(n^2)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22):
这个帖子好

网友:
153楼的总结很好

网友: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
黄环绕出来电感量低不是垃圾,它是抗饱和磁环,很多地方就需要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图中的这种电感,能走多大电流啊?O(∩_∩)O

电感 (原文件名:2011-03-13_105004.jpg)

网友:
mark!,电感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