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如何调速220V直流电机

楼主(2007-07-29):
参加了学院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培训,老师让我用ATMEGA16 控制220v直流电机,但平时训练都是做了些数字电压表,温度计之类的项目啊,这次要设计到光耦,可控硅,电机的选型问题,还真麻烦,请高手出招啊

网友:
只能给你个思路:

1、先根据机械要求输出的扭矩,转速选定电动机的功率

2、根据你要控制的功率要求选择SCR的型号。

电路形式就是可控整流,通过调整整流後的电压控制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当然,如果想输出转矩特性硬的话还要加上电流环。

具体的还得自己摸索摸索,学习的好机会不要错过!

网友:
提醒:调试的时候务必用1:1的隔离变压器来给板子跟电机供电。

如果不能隔离,示波器必须用两芯电源线(不能接地),调试工具跟电脑的供电方式也要注意。

隔离变压器并不贵,在钢铁跟铜线涨价之前,一个250W的才80元,现在估计120左右吧。但是比较重,只划算在本地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