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辣出炉:Quartus II V7.1 Web Edition 入门笔记

楼主(2007-07-30):
--匆忙以备忘录方式写成,请使用者指正。

这是一份初学者写给初学者的Quartus II V7.1入门笔记。目的是掌握基本的软件使用,能仿真一段程序,迅速建立信心。

我现在还是HDL菜鸟,在熟练掌握开发工具的基础上才能谈HDL能力和技巧,对不?

所以,对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说,学HDL的语法不是问题,迅速学会开发工具的使用才是问题,谁叫这些工具本身都硕大无比呢。。。。

笨笨兔 ,2007 07.30 ,0:23

=========0。 引子 ==========

因为要验证一个想法,所以重新捡起CPLD的书,Xilinx的也看了,但是买到的是EPM240的板子,所以,下载了Altera的开发工具。

陆陆续续在两个周末看了Quartus II V7.1 Web Edition自带的 Tutorial 文件(位于安装所在盘的 \altera\71\quartus\common\help 下),只是大概弄懂了软件所具备的功能,但是,对如何才能仿真自己的一个程序,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网上搜索的入门文章,也没有符合要求的,主要是,Quartus版本不同。

也奇怪为什么Altera不准备一个简单的Quick Start例子就可以了。

选Verilog HDL 而不是 VHDL,仅仅因为 Verilog HDL更象C,比如程序中的 begin - end 对应着 C中 的 {  }

陆陆续续又搞了几个钟,终于可以写出下面的备忘录。

=========1。 入门笔记 ==========

1. File - > New Project Wizard ,在第一个next之后就可以finish了,其他东西以后加。

2. File - > New - > Device Design Files, 选Verilog HDL File,输入或者粘贴程序,save。

3. Assignments -- > Settings -- > Files,将上面2中的文件加入。

4. Assignments -- > Settings -- >General 下,将 ‘Top - Level Entity 选成 自己的Verilog程序文件中的 主module名 (关键)。

此时就可以 Processing -- > Start Complication (直接按 Ctrl- L )了。如果编译无误,可以go on

5. File - > New - > Other Files, 选最末的 “Vector Waveform File”, (这个很关键,是建立仿真所需要的波形激励文件)

5.1  Edit -> End Time , 选100nS或者1uS足够了。

5.2  在看得到的 xxx.vmf 这个窗口的最左边一列,单击右键,然后选 Insert - > Insert Node or Bus,在弹出来的窗口选“Node Finder”,然后主要根据“Filter”下拉框和“List”按钮,找到需要的Node,将其选到右边这个框。

5.3  选完Node后,主要就是根据左边这个工具栏上的按钮来设置信号何时为0,何时为1了。(最好用的常0,常1,还有是箭头下面、放大镜左边的,象一个大写X中间带左右两个箭头的,拉着它可以将常0跟常1的局部取反)。

   5.3.1 象时钟和常数,是在信号名上右击,选Value,有Clock和Arbitrary Value来设置。

弄完后save

6. Assignments -- > Settings -- > Simulator Settings, 将Simulation Input中填入上述5所建立的文件名

7. 然后,Processing -- > Start Simulation (直接按 Ctrl- I ),结束后按其窗口上的 Open,就可以看到在.vmf窗口里的仿真结果了。

8, 接下来,就是在Assignments ,选Devices 跟  Pins 来指定器件和IO引脚,这个,我还没摸呢。

上传学习用的程序文件和仿真激励文件。

楼主:
yi, 前不久还有许多人附和着提议要开CPLD版,怎么现在没有人讨论一下入门问题?

我觉得,现在学新东西的难度反而在于入门了。经验可以沿用,但是有时候连开发工具的入门都要摸好一会儿。。。。

网友:
你相玩还还如用MODSIM仿真,Synplicity做综合。

至于文本工具建议使用UE,下载一VERILOG个语法即可关键字高亮显示。

网友:
学了一个学期的EDA,基本上会用Quartus II,

但发现Quartus II警告特别多,而且不容易去掉。

曾经一个小小时钟程序警告竟然多达100多个,,,

网友:
添加约束貌似可以减少警告。貌似可以设定引脚的最大输出电流。以前用240做的内存扩展,M64的片子,开始一切正常,但接上3310液晶就罢工,可能就是没有限制电流的缘故。

还有QII的破解多多的哦,何必用Web版嘛。(这个破解、恩、貌似是代理商的官方破解,囧!)

网友:
这么委屈自己的呀.呵呵.要个破解版本的把.要玩就要玩全面一点呀.2楼的朋友说的很对呀.多多努力了.

    要开CPLD要做好准备.应该找个经验老道的带我们大家一下.CPLD和FPGA很容易就可以转行到数字IC设计了。呵呵.但是..................努力!

楼主:
【2楼】 marker

我现在还不知道modsim有什么特别用途,这个,就是入门者的‘笑话’了,

比如要是遇到有人在这里问“怎样才能用WinAVR配合AVR Studio来开始最基本的试验”,我们也是很难回答的。

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对于有经验的人而言,入门反而是比提高更难。。。。。(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Quick Start例子就可以了,但是,偏偏就不一定有这个)

【4楼】 linhaimi

呵呵,看上去确实是代理商的破解,那个公司名我还是知道的。。。。

【5楼】 bynce 罗曼

简单来说,我买了一块EPM240的最小系统板,只打算学会最简单的CPLD开发手段,有需要时自己写一些小工具(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有齐全的数字仪器)

然后在Altera的网站上看到有免费的Quartus II V7.1 Web Edition,也不需要破解,就这么down下来用咯。

能实现我的意图就够了。

楼主:
我还在另外一个帖子问过:

【楼主位】 mig29 笨笨兔

刚开始摸CPLD,

假如有一段HDL程序编译通过了,也看到仿真结果了,但如何能看到被编译成怎样的电路了呢?

看从HDL生成的电路,就象看从C编译成的汇编一样,对提高设计能力、熟悉语法很有帮助。

【2楼】 szyusong

选择“Tools\Netlist Viewers\RTL Viewer”

========================

单脉冲发生器原理上,只是

1. 在reset后load preset value,

2. 等start信号,使能计数器,同时输出output

3. 计数到preset value后,清output。

很明显,非常差的编译(电路不好),我想一个是跟程序的写法有关,另外就是跟编译的设置有关。

楼上几位能否提供一个对初学者有教育意义的例子(程序和编译后的电路)

比如改写这个单脉冲发生器.

网友:
让我看看能不能搞个新手入门,可能要几天时间,现在在搞公务员考试

网友:
关注一下!也顶一下!我们公司产品也用到CPLD!

网友:
quartus的入门教程网上很多的,上传两个当时我用的.

一本是Quartus II 中文教程.pdf

另外一本是QuartusⅡ 集成开发平台简介.pdf

对新手快速入门还是有点好处的;

ps: 要想真正搞懂一个软件使用的话,win下按F1,linux下man * 就ok了.

最后推荐一本个人认为国内讲述verilog的一本好书,夏宇闻出版的.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好找

网友:
最好用土温并毛的方式 ,这样简单点

最近论坛 CPLD和FPGA很火啊

网友(2009-03-05):
恩,学习了
留着以后用

网友:
记号,最近借了一个CPLD 准备学习 一下

网友(2009-04-05):
这个要收藏起来才行

网友(2009-10-07):
这个确实需要MARK一下

网友(2009-12-18):
记个几号吧……

网友:
正准备学习CPLD,也是EMP240的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6. Assignments -- > Settings -- > Simulator Settings, 将Simulation Input中填入上述5所建立的文件名
7. 然后,Processing -- > Start Simulation (直接按 Ctrl- I ),结束后按其窗口上的 Open,就可以看到在.vmf窗口里的仿真结果了。"

好像要加入一步:
运行Processing-->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然后进行仿真才能通过,
不然会报错“Error:Run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