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TBC加U-EC5仿真出问题(我讨厌C8051F!!)

楼主(2007-07-30):
关于C8051F的资料太少了,有讲到它的论坛也不多,每次查资料什么都查不到,郁闷死我了,上个星期我买的那块C8051F120TBC加U-EC5的板子到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KEIL,仿真测试板子上那个P1.6口灯的闪烁,程序能烧进去,也能在线仿真,但灯就是不闪烁,在线仿真发现实际寄存器的变化和程序要变化的数值完全不一样,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了三天了,那位兄弟帮忙解决一下,本人感激不尽!!

程序:

#include <c8051f020.h> // SFR 声明

sbit  LED=P1^6;

void Delay();

void PortInit();

void main()

{

   int  i=2;

   P1MDOUT|=0xff;

   PortInit();

   while(1)

   {

      Delay();

     LED=~LED;

   }

}

void Delay()

{

   long int i=6000;

   while(i--) ;

}

void PortInit(void)

{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XBR0 = 0x01; // 使能UART0

   XBR1 = 0x00;

   XBR2 = 0x40; // 使能数据交叉开关和弱上拉

  //P0MDOUT |= 0x01; // 允许TX0为推挽输出

//  P1MDOUT |= 0x40; // 允许P1.6(LED)为推挽输出

   P1MDOUT |= 0xff; // 允许P1.6(LED)为推挽输出

}

说实话,那个SILION IDE 实在做的太差了,

还有,我不知道怎么判断F120是否正在工作?像51系列很好判断,看ALE脚就知道了.

网友:
与一开始的系统和时钟配置有关系!!

网友:
如果能单步运行到 Delay();LED=~LED; 你就单步一下嘛。呵呵,另外可能没有配置页的问题。用一下这个portinit

void Port_IO_Init()

{

    // P0.0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4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5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6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0.7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0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1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2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3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4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5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0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4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5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6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7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0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4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5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6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3.7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SFRPAGE   = CONFIG_PAGE;

    P1MDOUT   = 0xFF;

    XBR2      = 0x40;

}

网友:
F120有很多特别之处,多看DATASHEET。使用KEIL,不要用IDE。

网友A:
C8051F120的性能非常不错,我已经用它开发了很多产品,从来没有碰到使用上的大问题。

关于模拟部分,抗干扰,这些是靠自己的经验了,还是多看DATASHEET吧,细节的东西,说不了那么多

楼主:
唉,第一次上手就是这样,我用89S51倒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打电话到新华龙他们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在线仿真发现实际寄存器的变化和程序要变化的数值完全不一样,

12fen 老齐

johnnypang

两位大哥能不能加我QQ聊一下,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谢大家的回帖!!

楼主:
我QQ是545995601

网友:
抗干扰很差,用在耐压仪上没把别人打坏,自己先OVER了!!

网友(2007-09-10):
记得上次有个问题是页配置问题啊,看看是不是啊

网友(2007-10-29):
1楼说得对,我看了你的程序,没有系统频率配置,这不对!
另外用KEIL,不要用Silicon 的IDE.

网友(2008-05-10):
时钟没有配置,看门狗没关

网友:
时钟没有配置不会有问题,
c8051F120 默认上电后使用内部时钟,20M左右,只会慢点而已.不会工作不正常.
倒是寄存器页的切换要注意,不然无法工作正常.
推荐涉及到不同的寄存器页的寄存器的操作时,如下:

void Func(void)
{
    u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preserve SFRPAGE

    SFRPAGE   = UART0_PAGE;

    // 对当前寄存器页中的寄存器操作语句.

    SFRPAGE   = SFRPAGE_SAVE;
}

补充一下.看你像新手,不会把  LED 的引脚定义错了吧.

网友(2009-08-20):
自己对芯片不熟悉,就不要老是怪C8051F单片机不好。
肯定哪里没弄好么。

------------------------------------------------------------------------------------------
用于电子竞赛的C8051F020学习开发板,U-EC3、E-EC5 C8051F调试仿真器购买地址:
http://shop58832825.taobao.com

网友(2009-11-21):
不是不好用 手册是要详细看的, 顺便看一下就来编程,有问题,就讨厌,那你还是不要学好了
C8051FXX芯片例程仔细的看吧 ourdev_505690.rar(文件大小:4.77M) (原文件名:fxX例程.rar)

网友:
注意一下C8051F的看门狗默认打开的,应该先关狗再做实验。

网友:
void PortInit(void)
这段程序你就还没有执行,就是说端口还没有配置那

网友(2010-05-25):
我最近在作一个项目用的是c8051f410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当xdata+data大于407时就无法仿真,连初始化程序的断点都无法进入,
用的是keil,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C8051FXXX的单片机还是不错的,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
浮躁的人不适合用单片机

网友(2011-08-01):
这系列单片机 其实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它的烧写FLASH  大大便利

网友:
回复 网友B:
----------------------------------------------------------------------
你好!小弟现在用C8051F340做I2C,用例程可以操作E2ROM。我现在想用P0_0,P0_1模拟I2C,该怎么配置?
主要是SDA管脚需要设置为双向的开漏!小弟QQ 522097674!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你好!小弟现在用c8051f340做i2c,用例程可以操作e2rom。我现在想用p0_0,p0_1模拟i2c,该怎么配置?
主要是sda管脚需要设置为双向的开漏!小弟qq 522097674!谢谢!

SDA设置成D O

网友(2013-08-20):
引用 网友A:
C8051F120的性能非常不错,我已经用它开发了很多产品,从来没有碰到使用上的大问题。

关于模拟部分,抗干 ...

高人呀!
帮忙看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4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