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我做的avrdude的GUI,支持并口下载线和USBasp

楼主(2007-07-31):
最近做了一个USBasp下载线,使用很方便,速度也挺快的,

只不过用avrdude烧写命令很烦,市面的下载程序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自己写了一个,

原来一直用并口下载线的,所以软件也支持并口的下载线

大家看看了,好的话支持一下了!

网友:
怎么看不见资料呢?自己怎么做GUI?能说一下步骤么?我是新手,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多多支持!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这东西....用PYTHON写的...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如何调用xml?是使用什么控件读取的呢?

楼主:
TO YaoHui ,

用PYTHON写的,呵呵

我是用delphi写的!

to xiaoku:

直接用msxml操作不就可以了!不用控件的

网友:
还不错!界面还可以。就是熔丝方面最好做成 STK500 方式的,但看你的文件里有 xml 文件,奇怪怎么没用上~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PN里配置命令行,按一下F7就行了. 不过因为PN的命令限制,还不能做到完美.

网友:
小行家那个是什么语言?

网友:
python哦,有没有类unix平台的?

楼主:
to benladn911 AVR猎手:

STK500 方式的熔丝设置以后现加吧,呵呵,

我只是用那些xml文件把用到的熔丝位读出来,

这些只是拷贝双龙的ISP程序里的,我只是把用到的avr单片机加入了!

网友:
10楼,11楼的兄弟...我用提PYTHON做语言的,用WXWIDGETS做图形库的..理论上可以直接在WINDOWS\UNIX\MAC等任何支持PYTHON和WXWIDGTS的平台上跑,但这上面肯定有部份要修改的地方.因为这阵子我没有装LINUX,所以没有在LINUX平台作测试.

源代码在这里....所有的工具配置和芯片配置都是通过XML文件来完成.这个GUI工具会在开店时自动载入giveio.sys,这样子可以直接使用并口下载器.

楼主:
今天又修改了一些bug

也把编程选项重新修改了,不常用的选项给删掉了!

楼主:
大家有兴趣的支持一下,

有bug的话请通知一下

过几天把源程序上传上来了!

网友:
好的。将源程度上传,就能置COOL了!

先置COOL吧!

楼主:
又把校验功能

和加载保存熔丝位给修改了!

1.2版

网友:
先上传源程序吧

网友:
是呀!原程序!!!!!!让我们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两天有点忙的,

暂时先把1.2版的源程序发给大家,

1.3版的正在修改中,增加的了STK500 方式的熔丝设置

和一些设置更加灵活!

楼主:
等1.3调试好了,再发吧!

网友:
楼主1.3调试好了后,可可否再调试一份Linux环境下的!

楼主:
to TTLife:

  我是用delphi开发的,移植到linux要有很多工作量的!

在linux下面你还是用 "YaoHui 卖报的小行家"这位帅哥的吧,

他用python编的,移植简单一些!呵呵

网友:
Google了一下,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许大家有兴趣:

http://www.scienceprog.com/avrdude-gui-another-easy-way-to-program-avr-microcontrollers/#article

Avrdude-gui is a simpl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 for avrdude which is a command line

tool running on several OS to program the Atmel AVR

Microcontrollers. AVRDUDE-GUI(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vrdude-gui) is included in WinAVR toollset and can be used separately to program AVR chips avoiding

command line as it has to be done with plain AVRDUDE.

This program has no installation or deinstallation routines. It just have to be in the

directory where avrdude is located. It has almost all functions needed to program

AVR microcontrollers effectively. Few things that needs to be done is ability to

read fuses, ability to work with single fuse bits. Now you have to define whole fuse

bytes what is not very convenient.

In a picture above you see configuration working with AVR ISP programmer connected to

LPT1 port.

Again if you are using WINAVR compiler tools I prefer to program chips using makefile.

Then I can program AVR microcontroller by pressing single button. But of you compile

programs with other tools like Codevision, Imagecraft or ASM compiler, then AVRDUDE with

AVRDUDE-GUI may be helpful.

For available options refer to AVRDUDE documentation.

楼主:
to testcode:

  我就是参考这个软件做的!

今天发布一个最新版的!1.3版!

楼主:
1.3版

网友(2007-09-03):
楼主,我用了你的软件,感觉非常的好用。速度快,稳定性好。不过提一个我的建议:

1,将融丝位设置、编程选项、退出选项的内容可以保存,并在下次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

2,编程融丝位和编程加密位默认为不选。(因为这个我已经报销了2块m16了)

网友:
上位机是用什么写的?VC++?还是?

网友:
我也帮你顶,每天顶一次,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以为这个帖子会沉下去的呢!
最忙公司有点忙的,有时间的话我再改改了!
你也可以自己改的,delphi源程序都在的

楼主:
to zxq6:
呵呵,实在不好意思了,
你的建议很好,我有空改一下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指导,下载了一个delphi7专业版,安装后,运行工程,却出现了如下错误。麻烦楼主帮忙诊断诊断?谢谢~

网友:
晕!安装jvcl库先!

网友:
谢谢楼上的,捣鼓了一天,终于搞定。
现上传我的修改版,希望能够有用。
基于楼主1.2版本源程序修改。改动主要有2个方面,
1,编程选项、退出选项的内容可以保存,并在下次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
2,编程融丝位和编程加密位默认为不选。
3,添加反馈信息滚动条。

网友(2007-12-16):
我会用,不会改
不知道如何增加可以应用的芯片品种?

我现在,有ATtiny2313和Tiny26芯片,使用并口下载线BBMV和串口下载线ponyprog、都是烧写正常;
而使用 usbasp配合 progisp v1.66,却不能编程!?

想寻找可以支持 usbasp下载线的 电脑软件......

网友:
这个,有图形界面,直观。
就是芯片的型号之中,没有ATtiny2313和Tiny26
不会增加

网友(2018-06-18):
mark 一下 用 python 做的 ,用WXWIDGETS做图形库的 工具 ,有源码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