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T245收发中的奇怪问题,请用过FT245的高手帮忙(包括程序)

楼主(2007-07-31):
我在用FT245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先写程序如下:

uchar usb_getc(void)

{

        uchar t;

        if(USB_RXF)/////当RXF为低

        {

                USB_RD_ON;/////rd LOW

                asm("NOP");

                DDRD=0X00;////PORTD SHU RU SHANG LA

                PORTD=0XFF;

                t = PIND;/////DU PD

                asm("NOP");

                USB_RD_OFF;////RD HIHGH

                DDRD=0X00;///PD GAO ZU

                PORTD=0X00;

                return t;

        }

        else return 0;

}

void usb_putc(uchar t)

{

        if(USB_TXE)////TXE为低

        {

        USB_WR_ON;

        asm("NOP");

        //PORTD auf Ausgang

        DDRD = 0xFF;

        //Daten auf den Port

        PORTD = t;

        asm("NOP");

        USB_WR_OFF;

        //PORTC auf Eingang

        DDRD = 0x00;

        //Pull-Ups ein

        PORTD = 0x0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while(1)

{

temp=usb_getc();

if(temp==0x31)

{

usb_putc(0x55);

}

}

}

当使用以上程序时,比如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仅仅发一次1(其ASCII码的十六进制是0X31),则接收到

无数个0X55,更为奇怪的是在我对板子断电再上电以后,在串口调试工具里面什么也不发,也会收到无数个0X55,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发送和接受函数错了吗??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

本人QQ:88080979

网友:
FT245多少钱一片?我的usb下载线上有一片,可是坏了

楼主:
好象是15块

网友(2013-01-2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