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自动换向电路,有些疑问,哪个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7-07-31):
如下图,就是一个反相器吧?

但是uart的时序

在一个数据帧里面电平也还是有高有低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发送数据的时候,485芯片也有可能处于读的状态,这样不是搞乱了吗?

网友:
这是一个使用485总线的技巧,由于AB总线有上下拉电阻的存在,致使总线在空闲的时候也能在对方芯片RO产生正确的逻辑1输出,因此本地只发送数据的0位,而1位则通过关闭发送模式使总线空闲,让对方接收器自动产生逻辑1的输出,实现接口自动收发的功能。

网友:
RS485总线的长度不能太长,否则通讯会不稳定

速度也不能太高,不要指望用这种电路来实现 115200bps的速度传送数据

楼主:
奇怪了,我pc和控制板都用这个自动转发电路可以正确的收发数据,但是使用avr的io来控制收发,pc端是这个电路,pc发送数据到控制板,总是同步接收到等数量的0xff.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给解决一下哦

网友:
建议不要这么接,不符合485标准就不要指望它100%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电路广泛的存在于各种232转485的转换器和智能仪表、电表上,不会存在很致命的问题,当然用它来往上千米的地方传数据当然是很困难的,哪怕是很标准的经典485电路,要传输上千米,或是很高速的传输数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楼主碰到的问题,估计是收发切换的问题,因为PC端是自动收发的,而AVR控制的板子如果收发切换慢了或是控制时序有问题,就会出错。我的经验就是:发送方发完要尽快转换成接收状态,接收方收到数据要“慢慢”切换到发送状态,避免总线冲突。慢慢是多少?除去数据处理时间外,一般至少要1个字节的传输时间。

楼主:
彩虹兄,PC端怎么慢慢的切换呀?没法控制呀,难道用DTS/RTS管脚来控制吗?

网友:
一步一步找原因,上电后把接收控制置成低,一直接收,再PC发看能否收到正确的数据,然后判断到底原因出在哪

网友:
就是反相器,实现发“0”,利用失效保护的上下拉电阻来实现发“1”,发“1”时处于接收状态,会有可能收到总线上其他信号,缺点是驱动性差,只适宜做低可靠性的简单应用。

也许应该在PC端RS485的RXD上加一个上拉电阻,估计你是把RS485再变为RS232,之后才进入PC,RXD为高阻态时总线状态不确定。

楼主:
pc端就是如下电路图,我搜索发现有好几个人都是遇到与我类似的情况,不过有些人是收到多余的0而不是0xff,但是都没发现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这类电路都有这毛病呀?

另外,pc端的485器件不是我能控制的,客户买到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这就更麻烦了

网友:
你是指PC端用的是RS232/RS485的转换器,如果是转换器,就多半是驱动不足引起,尝试在转换器的外加电源(一般的转换器都是有外加电源接口)。

上图中VCC的供电能力有限,容易出现为题,MAX485的1PIN加上拉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485上的波形,断开连接确定问题的方向,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自动转换电路最多的是驱动问题,估计你的时序应该不会有什么大毛病(总线有冲突除外)

楼主:
呵呵,使用上面的图纸导致我的串口4,7烧掉了,串口打开也还是负电压,所以电源是外接的了.

所以如果谁还使用这个电路,奉劝大家还是用外接电源吧,烧了串口非常麻烦的.

这个电路把我搞晕了,让控制板的485进入接收状态,然后让代码进入死循环(这里是测试用的).结果pc端发送任何数据,都会同时收到等数量的0xff,见鬼了.

网友:
看到网上有人用74HC123实现发送控制,很稳定,但是也就是存在接收命令方不可以反映太快的问题!

网友(2008-05-26):
lz这个电路调好了没有,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了

网友:
这是本人使用过的电路,S8050  如果还用问题就0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程序了。

网友:
还可以简化一些,把DI直接接到地上,TXD反向后(比如过光耦)接到RE和TE上即可。
这里最好用npn三极管,不至于由于ttl输出高电平时和电源相差较多导致处于发送状态。

只是上下拉电阻不能太大,最好不要接终端电阻,所以不太适用于高速/远距离通讯

网友(2009-03-17):
maxin好像出了自动切换的芯片了

网友(2009-08-21):
有的收发器RO引脚在接收时是高阻,需要加上拉。

网友A:
MAX13487E/MAX13488E支持自动切换,电路非常简单,我已经在项目中使用,证实其非常可靠。

网友(2010-03-19):
【16楼】 mored

积分:377
派别:
来自:
还可以简化一些,把DI直接接到地上,TXD反向后(比如过光耦)接到RE和TE上即可。
这里最好用npn三极管,不至于由于ttl输出高电平时和电源相差较多导致处于发送状态。

只是上下拉电阻不能太大,最好不要接终端电阻,所以不太适用于高速/远距离通讯

本贴被 more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05-26,22:16: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笃  明  慎  审  博
行  辨  思  问  学

回去测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10楼的电路实际使没问题。

网友(2011-05-17):
没看懂到底行不行“???????

最终版本是啥样?

网友(2012-04-15):
MARK一下 ,将来用得到滴啊~

网友:
一般的都是楼主位的做法

网友:
建议你在下拉电阻上面并一个电容,这样PNP/R/C组成一个连续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第一个下降沿开始后C充满电,注意C不要太大,保证下降沿立刻触发产生高电平;最后一个字节的低电平过后,C放电到0,切换到接收状态。
一般用5.1k 0.1u。延时大约1mS时间(控制端VIH约1.2V)。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比特率进行微调,当然其它设备回复是要避开这个小延时。

网友(2012-07-23):
標記一下,以後用得著的。

网友(2012-10-30):
楼主的电路可以可靠工作吗?不清楚485芯片流向选择口上下拉的电流是多大,什么范围才能可靠工作

网友(2013-07-31):
没用过485的,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2018-06-02):
引用 网友A:
MAX13487E/MAX13488E支持自动切换,电路非常简单,我已经在项目中使用,证实其非常可靠。 ...

13487几号几号

网友B(2023-06-29):
这个是 最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最好的了

RC这里延时  和波特率有关系
现在max公司和ti都有自动转换的芯片
可以去测试一下

网友:
这是刨出来了创世纪时代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这里延时  和波特率有关系
现在max公司和ti都有自动转换的芯片
可以去测试一下 ...

能不能告知一个型号,我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告知一个型号,我测试一下?

为了克服软件参与的方向控制不确定性,
美信公司发布了宣称首款支持芯片自动换向的RS485芯片—MAX13487。

实测结果反馈到论坛
惠及坛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了克服软件参与的方向控制不确定性,
美信公司发布了宣称首款支持芯片自动换向的RS485芯片—MAX13487。 ...

那我得好好测一下,否则交不了作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得好好测一下,否则交不了作业了。。

闭坑手册
https://blog.csdn.net/key_qt1/article/details/97926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