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进度报告 - 7月29日 (单侧履带以及从动轮安装)

楼主(2007-07-31):
昨天与小胖同学一起去把所有剩余的零件买齐了(除了3根链条,因为我拿不动了)

今天把另外一个发动机安装到了车体上,并将位于上部的从动轮安装完毕。昨天的链条还是耷拉着的,今天链条被我去掉了2节,完美地与齿轮结合了。另外还钜了一根12MM的钢轴,由于太累太慢,放弃了加工8根的想法,暂时用铝棒替代。

拆第一根链条还算顺利,5分钟就完成了,第二根链条却无比的牢固,花了我3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它拆下2节!!!

上电试了一下,发现电流巨大无比。堵转电流被陷到了3A,但是电压却只有3V!!!!也就是说在24V没有限流的情况下堵转,整车电流将达到48A!!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不过我相信在堵转发生前,障碍物就已经被坦克“清除”了。

过两天去给齿轮侧面打孔装内六角螺丝,固定在轴上。还要去找机器钜钢。

网友:
链条当履带?行吗?地面滑点就“清除”不了障碍物了,很容易打滑的。我看推土机的履带下面都有抓地用的齿。

网友:
还是参考一下坦克航模的做法吧。比如www.rcfans.com或者www.5imx.com。虚心向别人学习会少走很多弯路。

链条打滑几乎是肯定的。没有悬挂装置,会严重影响履带和地面的贴合性能。履带的优势就是通过性能好,这样做通过性上不会好过轮式驱动的航模攀爬车。

底盘的设计也不够简洁,势必影响空间利用率。底盘强度也不见得有优势。

驱动轮间距配合不好会掉链子。

从心理角度讲,有的人制做模型是为了实现预期的性能,有的人更看重制作过程中的乐趣。不知道无敌属于哪一种呢?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

严重地说我属于后者,我只是想到了这样一样东西,想把它做出来而已。并没有考虑到任何有关性能用途以及价值的问题

网友:
看来站一个人在上面都够马力啊。

网友(2007-08-30):
马达和减速器不错,那里买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大啊!!

网友:
现在东莞禁摩,有许多报废的摩托车,估计它的链条与传动机构能派上用场?

网友:
听说新会九子沙二手市场那里有很多摩托车发动机(工厂QC质量不合格,但大多数还是可以使用),听说200元左台一个,有时间去买二台回来,用来做车模发动机一定好爽.

楼主:
开始也想到过用摩托车发动机,也去看过,合格的300,400一个,但是考虑到在室内不能污染空气,还是用电了

网友(2012-06-27):
进展如何了?

网友:
换链锯链条

网友:
两个履带吊驱动轮,一个前 一个后。到时候恐怕同步不好搞,走不了直线。

网友:
没有悬挂有点吃亏啊。

网友(2017-07-03):
楼主做到哪一步了?
上图 看看?

网友:
不错啊, 闭门造坦克,呵呵 :)

网友:
其实 那几个小轮是张紧轮的。要带弹簧张紧才有作用的

网友:
五队轮啊

网友(2017-08-06):
链条当履带应该不行吧?还是要配履带啊。

网友:
楼主,淘宝上有链条带L支架的,用来装橡皮,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