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L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重新写程序

楼主(2007-08-01):
MEGA128L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重新写程序,用内部RC,4M.有的工作几天,有的工作几个月,还有少部分再用4M不工作用2M才能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编程电压(把程序读出比较),检查熔丝位(读出比较原先设置)

检查不使用的中断是否处理得当(不使用的中断向量写RETI)。

我是初学者,以上是个人看资料认为可能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