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1/4duty,1/2bias笔段式LCD请指教

楼主(2007-08-01):
哪位用过哪位高手用过1/4duty,1/2bias笔段式LCD,4个COM端COM0~COM3,8个SEG端SEG0~7,查了很多资料,也不弄明白驱动波形是怎么回事,还有什么A型和B型之分,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或者谁有相关详细资料给让小弟参考以下也可以,谢谢了,急啊

网友:
可能不能用端口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驱动波型和液晶显示有什么关系的?我现在做的东西也用到LCD段码液晶的,但我都没看那些波型,直接写程序就是了

网友:
PFPF~~,不看驱动波形你怎么写程序。

笔段式LCD驱动,1/2bias,当COM和SEG压差为全电压时点亮,不亮时笔段压差都一定要是半电压,而且亮与不亮时压差相位需要交替翻转,因为液晶两端不能加直流电压,会老化。

A型和B型实际上一样,只是在COM扫描时压差翻转的波形时序上稍有一点区别。

SEG波形很简单,都只有高低电平,COM波形除了高低电平还多了一个半电平。

简单的说,能看懂波形什么都懂了,看不懂波形哪就啥也不用写了。

网友:
真是高手,我用的是EMC单片机,里面有驱动的,只要在寄存器中设置一下就行了,所以我也没搞懂驱动波形,但乱来也点亮了,谢谢楼上的解释~

网友A:
哦,是我搞错了,写程序是可以完全不用理解驱动波形的,只需要往LCD显示RAM里面打数据就好,这些RAM通常设计为内部寄存器,呵呵。

我现在做LCD驱动电路,整天想着,看着这贴,不由自主的当成是做电路了。

其实驱动波形和液晶显示的关系很简单,只要记住液晶不能加直流电,哪些波形全是为了做出一个交流驱动电压信号,COM和SEG虽然波形看似复杂,其实又很简单,COM是一个顺序扫描脉冲序列,周而复始的出现,能否点亮只要看一个COM和SEG波形之间迭加的压差关系就好了。

比如3V 1/2bias 的驱动芯片 COM和SEG要点亮液晶,只有在COM为3V SEG为0V或COM为0V SEG为3V才会点亮,而其它情况是不亮的。

bias是指液晶的偏压系数,简单的说指明驱动电压的台阶数,3v 1/2bias有三种电压3v 1.5v 0v,3v 1/3bias有四种电压3v 2v 1v 0v,但都是3v液晶块点亮,现在知道1/2bias和1/3bias能计算出什么了吧。bias数越多,亮与不亮的区别明显些,提高亮灭对比度。

这方面具体的资料都不是太多,其实看不同的LCD 驱动芯片规格说明书到是最快的方法。还有就是可以在网上搜一些液晶基本原理的东西,不过普通黑白的少,倒是STN,TFT的多。

网友:
楼上的是这方面的高手啊,不知能否共享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呢?好像这方面的资料都比较少的

网友(2010-04-19):
呵呵
我也是,点亮了,但不知波形原理。看了数据手册,猜了大概

纳闷的是,分0、1V、2V、3V四档的时候,看数据手册有COM - SEG电压为2V的情况,我就不明白,这时候该亮 还是不亮?

网友(2013-03-30):
引用 网友A:
哦,是我搞错了,写程序是可以完全不用理解驱动波形的,只需要往LCD显示RAM里面打数据就好,这些RAM通常设 ...

讲的很好的,但能否详细说明一下的呢

网友:
07年的帖子哈,不过sanny777 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好像1/4duty 只能是1/3bias吧?

网友(2013-07-18):
怎么会不堪时序图,,就写程序呢?

网友B:
驱动波形,很简单嘛

网友:
这还有1/2bias的波形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B:
驱动波形,很简单嘛

1/3 bias 莫非 要用 DA 或者 IO控制  T型网络 电阻 分压 来 输出么?

网友(2014-09-12):
表示不是很懂,一般用什么驱动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