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温度与阻值的计算

楼主(2007-08-01):
现在低成本测温方案中NTC热敏电阻用的比较多,一般采用查表的方法获取温度值,这就牵涉到温度和阻值的对应关系。如果你从厂家购买NTC热敏电阻可以向厂家所要温度阻值对照表,但是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都是从零售商那里购买热敏电阻,卖元件的大叔和阿姨是不会向你提供阻值和温度对照表的。通常的方法是用标准温度计,环境温度没上升一度测量一下热敏电阻的阻值,通过这种方法获得阻值和温度的对应关系工作比较烦琐,误差比较大,另外温度变化不好控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公式计算得到R-T表,虽然NTC热敏电阻温度和阻值不是呈线性的关系,但通过下面的公式仍能计算出温度和阻值的对应关系:

Rt = R *EXP(B*(1/T1-1/T2))

对上面的公式解释如下:

1.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2.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3.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4.       EXP是e的n次方;

5.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

例如我手头有一个 MF58502F327型号的热敏电阻

MF58—— 型号玻璃封装

502 —— 常温25度的标称阻值为5K

F —— 允许偏差为±1%

327 —— B值为3270K的NTC热敏电阻

那它的R=5000,     T2=273.15+25,B=3270,     RT=5000*EXP(3270*(1/T1-1/(273.15+25))),       这时候代入T1温度就可以求出相应温度下热敏电阻的阻值,注意温度单位的转换,例如我们要求零上10摄氏度的阻值,那么T1就为(273.15+10)。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可以利用Excel强大的公式来降低手工计算的工作量,啥!你不会用Excel,晕……那赶紧去网上搜索Excel的教程。如果你软件很强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程序来搞定。

网友:
不错,楼主编个小东西玩玩!!!

网友:
用过NTC热敏电阻,我都是用EXECL直接算出各温度下的电阻表,电压值表和电压A/D值表,因为最后还是要用AVR的A/D口来读取,电阻值表用于选定固定分压电阻的阻值。

网友:
楼主,没有EXP也可以算出来吗?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计算机附件里的计算器有EXP计算功能

楼主:
2楼说的对,最终用的还是AD值和温度对照表。计算出了温度和阻值表一且的就好办了!

网友:
温度还是 不准,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我自己作了一个小软件,用的还不错,有需要的朋友我可以上传。自己用没有注重界面!!

网友:
7楼 tjjack

上传一下吧,,,应该有挺多人需要的,毕境大多数人还是挺懒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保存为EXECL逗号分隔符,然后用mcutool一下搞定!

网友:
呵呵,所以说掌握实验手段很实用,我做的精度0.2度,比进口货精度还准,显示分辨率0.1度。至于怎么做我以前有过贴。

网友:
windows自的计算器怎么使用exp函数啊~查了些资料都么解决~我就是买的带阻温表的,用公式计算出来的误差较大,因为b值是非线性的~随不同的温度b值也会不同~

网友:
哈哈,我也觉得 计算的结果与实际相差很大啊

网友(2008-09-06):
我也觉得 计算的结果与实际相差很大啊

网友:
我使用的NTC是,

范围:-20度~115度,阻值70K~0.7K,
方法:施加5V电压,串联一个10K电阻

测量分压,70度以下都很好,100度时误差二,三度,正在找原因,有可能是电源的内阻引起来的,因为NTC在100度时,阻值只有1K,

用软件应该是可以补偿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自己用的,写得不好。

网友:
看元件的参数表格,里面有阻值和温度的对照表,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计算,理论上是准确的,但实际上有些误差的.包括电阻本身的误差.

网友:
正在搞这种东东,研究中。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01-20):
17楼的软件下了,不能用。提示 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不知道能否传一份给我,jrh200310@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2009-03-05):
有一点需要注意,对于NTC而言,B值也不完全是一个常数,在比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也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一般给出的B值是指25度时的值,在全部的-40到+120摄氏度的偏差可能超过10%。。

网友:
搞了这么久我不知道B值是个什么东西。哈哈

网友:
17楼的软件要是能复制表格最好啊,写程序一个个的来搞麻烦了

网友:
晕,之前买了10个不知参数的热敏电阻,不知怎么用了。
想过一个办法,就是把热敏电阻和18B20放在一杯热水中测量温度,单片机串口输出AD值和18B20读取的值。
等水差不多凉了就把串口数据整理下做张表。这样就能用了。

网友(2009-04-09):
想问一下,买NTC时可不可以买指定B值的产品呀,不然的话,这批买到的和下批买到的不一样那可就复杂了,

网友(2009-09-18):
测了的温度数据再用MATLAB做个曲线拟合,这样温度就更接近了,在和ad值相对应,只是测其温度来挺麻烦的,但是实用

网友:
MARK,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
买了10个NTC热敏电阻,我给的参数是10K/3380,
买回来的上面有字,103对应10K,GC-C不知道什么含义
在室温下用万用表测阻值,互相之间有较大差距,对应有2度差别
反正可以标定的,不过这差距之大有点出乎意料
接上试验电路,一切正常(我时先用10K电阻调试好的)
标定也搞定,暂时用任意一点标定

问题来了:我用烙铁加温至100度以上然后自然降温,却再也回不到原来显示的室温了
比原来高近2度
就一会儿功夫,室温变化很小的,我的测量装置也没有问题(0.01度显示精度,很稳定)

是否经过一次高温以后会相对稳定下来呢?
再一次加温到100度后降温------基本上好了,回到加热前的温度

看来热敏电阻使用前要做这样的"热处理"

网友:
顶 33 楼的方法

LZ 以及大家的计算方法,所利用的公式,实际上被称为“经验公式”  正如 25 楼所说,B的值并不是常量,而且B对于不同的NTC是有分散性的。

网友:
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

网友(2009-11-13):
用NTC测温度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之一,测温的范围较小(-40到+120摄氏度),满足一般场合的需要。
如果测温的范围比较宽,可以用PT100或者PT1000,两者的不同在于PT100比PT100的范围更宽,PT1000零度对应的阻值在1K。
不过现在用芯片测温的解决方案也很多,比如用DS18B20、LM35。测温的精度在0.5到1摄氏度,范围在-40到+120摄氏度之间。

网友:
ntc毕竟便宜的一塌糊涂啊,当然精度好,稳定的那种贵一点吧(比起pt100还是便宜多了的)
数字温度传感器可能就18b20最便宜了,十块左右,lm35我查过好像很贵啊,比pt100都贵不少。
当然工业用18b20是有点山寨,,,掉价而且。

网友(2010-07-09):
18B20测温度太占时间了,数据9-12位,转换时间在90-750毫秒之间.
热敏电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2010-09-15):
Mark。热敏电阻

网友:
最近准备研究热敏电阻,学习了!!

网友(2010-11-29):
很好,正需要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11-11):
mark,也在尝试用热敏电阻测温。

网友:
上传一个execl的计算工具,下载于南京华巨的网站。这家传感器用着不错。ntc的1%精度大概两毛多。
http://www.sinochip.net/zwtxb.htm

网友:
mark 谢谢楼主分享 以及17楼的软件

网友B(2012-01-01):
楼上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有个需求,测温点和控制器相距10米多,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啊,线太长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2-02-05):
// 溫度表 -10 度到 105 度
const uint v_table[116]={
895,932,969,1006,1045,1085,1125,1166,1208,1250, //-10 ----  -1
1294,1338,1382,1427,1473,1519,1566,1614,1661,1709,//0 ----  9
1758,1807,1856,1905,1955,2004,2054,2104,2154,2204,//10 ----  19
2253,2303,2353,2402,2451,2500,2549,2597,2645,2692,//20 ----  29
2740,2786,2832,2878,2923,2968,3012,3056,3099,3141,//30 ----  39
3183,3224,3265,3304,3344,3382,3420,3457,3493,3529,//40 ----  49
3564,3599,3632,3665,3698,3729,3760,3791,3820,3849,//50 ----  59
3878,3905,3932,3959,3985,4010,4034,4058,4082,4105,//60 ----  69
4127,4149,4170,4191,4211,4231,4250,4269,4287,4304,//70 ----  79
4322,4339,4355,4371,4387,4402,4417,4431,4445,4459,//80 ----  89
4472,4485,4497,4510,4522,4533,4545,4556,4566,4577,//90 ----  99
4587,4597,4607,4616,4625,4634};//100 ----  105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益良多,工作生活中都用得到

网友:
看一下啊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作了一个小软件,用的还不错,有需要的朋友我可以上传。自己用没有注重界面!! ...

是NTC温度与阻值的对应表吗?可以传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sofeiya@126.com

网友:
先记下好了

网友(2013-09-26):
用MATLAB把公式写进去,生成一个电阻数组和温度数组保存进H文件,不就是表了么。
速度要求不高的,用单片机直接算那个公式,浮点数用32位就行,也可以啊。按时满足产品需求为要。

网友(2014-06-03):
采集一些数据用matlab拟合,可以用cftool工具箱

网友C(2014-07-28):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有个需求,测温点和控制器相距10米多,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啊,线太长怎么处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AD590会好一些吧,目前我只会用18B2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AD590会好一些吧,目前我只会用18B20不知道行不行

恩 ,数字温度传感器就没有距离限制了,就是成本贵一点,我之前用热敏电阻,线拉太长就会有影响

网友:
能把小软件传上来吗?

网友:
对第四点不太理解:

4.       EXP是e的n次方;

这里的n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