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用塔式起重机感应“怪电”奇怪现象展示,并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7-08-02):
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就是盖房子建筑工地上屹立得很高那种建筑机械。非常常见的。

有个塔吊的奇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并希望寻求原因和解决办法:

最近我厂有台去茂名的塔吊(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整个塔身已经接地了,但是吊钩会带电,用万用表交流750V那档去量,三个万用表都烧了。

吊钩一边接一个25w电灯泡,灯泡另一端接地或者离地面好近,25w的灯泡会亮得象40W一样。

关闭整个工地的电源灯泡还是会亮。

整个电网各个漏电开关无跳过闸,不是漏电问题。这个供电公司也确认了也觉得奇怪。

人皮肤靠近吊钩会有灼伤的现象。有些人怀疑是象电视塔、手机信号发射塔那些大功率的无线电信号感应使吊钩有电。但是怎么想也想不通,觉得功率没那么大。

请大侠们就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钓钩和塔身有绝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附近有无线广播或电视发射塔吧?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接地是如何接的,你们的地线与中线是一根么?就是说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如果是前者,塔应与N线接(注意三相平衡)。后者应从高压变压器房直接拉过来地线。

网友:
看一下周围是否有大功率的(1KW以上的)无线广播或电视发射塔

再看看有无高压线从旁边经过吧

楼主:
塔身与吊钩是通过钢丝绳联通的,不是绝缘的。

视觉范围内没有见到有无线广播或发射塔,至于高压电缆就没有留意了,问一下,如果有这些大功率的发射设备或者高压电缆,塔吊的就会感应到如此高压的电吗?怎样解决啊?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定是高频还是工频,

我的收藏的2W短波电台天线上示波器测量有40V多电压啊!

网友:
来自大功率无线广播或电视发射塔的感应电压。

网友:
烧了电压档的万用表,但是只是点亮一个25W(40W)的灯泡,是不是说明有恒流特性?很有可能就是塔身成了接收天线了。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报道,说有人住在电视发射塔附近,用一根几十米长的电线,一端接地,另一端拉直悬空,就能点亮灯泡照明,楼主说的起重机跟这个原理一样。

楼主:
看来大家都觉得是大功率无线电,塔吊塔身成了接收天线,那种电电压还是蛮高的,至少能把万用表交流档烧了,而且烧了3个表,人的手皮肤靠近还没接触到也会给打了一个个小黑点,象灼伤的感觉。电量其实也不小了,本来才25W的灯泡,能使它象40w的灯泡那么亮。而且大部分时间有电,也有没电的时候。

试过把吊钩开到塔吊范围半径50米的任何地方,灯泡还是亮着,白天晚上一样亮。我想虽然是无线电频率信号,但是点亮灯泡没看到频率变化,灯泡这样恒定那么亮。

各位网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提一些意见吧

网友:
那就多点几盏灯,把电能都消耗掉.看它能输出多少功率.

网友:
多弄几台这样的简易设备,家庭用电就不用花钱了。

这么热的天,可以天天开着空调了,呵呵...

网友:
吸掉吸掉,把电波统统吸掉~

网友:
拿HP综测仪测量一下,别忘了输入口多加几个6dB的衰减接头,再接上天线。

不过,能利用这电能,多好,多好!

网友:
仅仅吊钩带电?如果是从发射塔感应的电,当吊钩钢缆长度不同时,灯泡亮度应该不同,塔身不带电?是否塔身在地下触到电缆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就不要接吊钩了,立一个小一点的线当天线用吧,否则太危险,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如果是电磁环境恶劣,

1。将来如果是人居住,患癌症的比例相当大,

2。如果做饲养场,人再吃患病动物的肉,也容易患病

3。如果是种植庄稼,估计也长不好,

4。如果是做厂房,建议不开窗户,建筑里外面全做屏蔽,接地,如果做的好,可以不用交电费了,好事

总之,那里不是好地方,远离些吧

网友:
把塔吊电源全部关断,注意,一定要关断完,包括中线,看它还带不带电,

大家都比较喜欢异想天开,如果立个铁拄就能感应过来这么大电流,发射塔还叫发射塔么?

这种现象属于塔吊工作异常,如果你确认接地可靠的话就请塔吊厂家解决里面的电器问题吧。

网友:
petertan 小飞侠:

    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无法做实验。只有通过你到现场操作再把结果反馈到这里。分析-现场操作-反馈-分析。最终总会有结果的。

1、你把灯泡接在连接吊钩的钢丝绳上看它是否会亮。

2、你把灯泡接在吊塔的钢梁上是否会亮(在吊钩的附近)。

4、从电源进线查起,找到通向电机的电缆线应该是4芯线,把接地线重新做一个头子和接地线PE接好。

5、在电机的接线盒处,把接地线断开接到摇表的一端,摇表的另一端可以接到钢丝绳、吊钩、塔身、电机外壳、等等。要两个人配合,看看整个塔吊的接地情况。

6、把情况贴上来看看。

   注意:上面的操作要在确认断电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
很可能是零线断开了或者存在故障点,而且接地线也不牢靠。

除非附近有10KW以上的雷达站,而且距离在100米以内,否则不会有这么强的电压的,个人比较同意20楼的看法。

网友:
等到结果

网友:
>> 用万用表交流750V那档去量,三个万用表都烧了。

>> 25w电灯泡,灯泡另一端 "离地面好近",25w的灯泡会亮得象40W一样。

>> 人皮肤 "靠近" 吊钩会有灼伤的现象。

除了高频,还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
你开的不会是变形金刚吧

网友:
既然吊钩和吊塔不是绝缘的,那么假设吊塔高30米,那么作为接收天线,感应5MHz的电波感应电压最高,按我国无线电频率的划分该频段属于“非广播业务”。即使是无线发射,基本上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辐射功率,如果有这样十分之一的功率,那发射台也是不合格的,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覆盖范围肯定不达标。手机发射台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要是你的吊塔挡住了采用缝隙天线定向发射的电波,或许有可能了。

难道无线输电在我国已经成功应用了?恭喜楼主成为实验成功第一人!

网友:
同意23楼,应该是高频。等待证实

网友:
多造几个,可以发电了!不用造核电站了!

网友:
楼主应该着手查一下供电电路,估计是漏电或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区别是无线电波、还是漏电使灯泡发亮的方法。

在吊钩相同的位置放一块面积和吊钩相似的金属,要与塔吊绝缘好。接上灯泡还能亮吗?

把情况再贴上来。

楼主:
最近找一个供电公司的朋友,找一个仪器测量吊钩的电压是1500V,频率是9000MHZ。汗啊

楼主:
现在吊钩的滑轮用尼龙材料,吊钩下面的绳子用大的尼龙绳子绑要起吊的东西。

网友:
感觉像漏电,茂名那里没有这么大功率的无线发射塔吧?又没军工、又没基地,难道庄稼也要雷达保护吗?

倒是地底下是否碰到了电力传输线要查一查,还有查查工地上临时拖的电缆有没有破损。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静电,或者高空感应的雷电慢放电?南方是多雷电的,当没有足够的静电时不会出现常见的雷电,而是当遇到导体时慢慢释放空中的静电。

网友:
可能遇到军事机密了:))))

网友:
楼主好好研究一下,肯定某个电路环节出了问题,如果都不是,那楼主就把方向转向23楼所说的"无线输电",用示波器或扫频仪测一下吧.

说不定是本世纪初最伟大的发明就这样产生了.

网友:
9G的微波对着你照?

恭喜中大奖了

网友:
1500V 9G的微波?这事不可能!! 我觉得是漏电+感应无线信号。

网友:
可能你无意发现了一个国家的地下秘密军事基地哦

!哈哈。

网友:
供电公司都来人测量了9GHz/1500V... 人家在供电公司里不是白混的 普通的漏电应该很容易查出,估计真是有什么神秘的东东所在...期待楼主早日揭开神秘面纱!

网友:
严重关注!如有最新情况请及时通报!

网友:
我们公司在一个北京的工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当时是附近有一个广播电视发射塔,现象和楼主描述的很像。搞的我们一套系统,怎么都通讯不上啊。

网友:
9000MHz? 1500V?

赶快向国防部门汇报,不知哪个国家瞄准了茂名这地方,准备发动攻击。快!快!不得有误!

网友:
恐怖啊,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9GHz的微波,采用缝隙天线定向发射,你的吊塔正好挡住别人的发射方向了,趁没人找你们赶紧挪个位置吧!

网友:
我家院子里就有一个发射塔,高75米,天线高7.2米,多层蝙蝠天线,发射信号频率215MHz,发射功率2Kw。我们所有的设备、电器都正常,现在我正用WIFI无线网上网。我这里是城中心,没有什么不正常。如果都像你们说得一个吊塔都感应出多少V多大功率的信号来,那得用多大功率的发射机啊!要知道2KW的发射功率至少要覆盖半径30公里的地方。

    不可否认,同频、倍频干扰是不可避免的,电视信号还有一个带宽问题。但是干扰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要是真的在9GHz能达到输送这大功率的程度,那完全可以用在特殊用途了!

网友:
9GHz、1500v,中奖了,估计周围没什么东西能用了吧

网友:
9GHz目前连续波发射还很难达到大功率,而钢缆等细长物体对这个频率的接收效果很差。1500V或许有可能,但频率绝不是9G,据我所知,全国供电公司都找不出几台能测到9GHz这样高频率的仪器,电力通讯部门的频谱仪都很少,一台好点的频谱仪的价格足够买一部塔吊。

只有高频才会出现灼伤而不发生触电的现象。一般这种情况是几MHz的无线电感应引起的,国内曾发生多次。

网友:
应该是漏电的吧,看什么地方搭线或地基整伤人家地下电缆了。

要是微波感应电,要达到灯泡能着的程度,要不就是很接近电视发射塔之类大功率发射源,要不就是雷达,但雷达是转的,也不应该这么大。9GHz的高频率电力部门用什么仪器测出来?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可以做到的,茂名还住着几十万号人吧?如果真有这么牛的电波在其上空,也不仅仅是一个铁塔的问题,其他人也会有问题……。

网友:
按我的判断应该周围有高压电线,这应该是感应电的现象。

网友:
这绝对是电源线的问题,这那是什么接受信号啊,以为是定向能啊。人不成了微波炉里的点心了,晕。

以前我负责的发电机组有过这情况,就是中线有问题而已,导致对地电压,三相没问题,有的相电压高有的底,你检查一下电源线路就得了,还有种情况是接地电阻较大,并有较强的电机漏电。

网友:
嘿嘿

定向能目前国内还只能打打GPS玩,还没那么厉害

网友(2007-09-02):
CCTV10喜欢调查此类事件,楼主赶紧和他们联系!

网友:
要做好接地,我就不信在等电位下会有电压!?

网友:
呵呵,采用共地一样存在电压差,在大负载的地线上就有很大的压差。。这也是经常遇到的干扰...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说不定真是给楼主无意中发现了大秘密。。。。。。。

网友:
9G,嘿嘿,肯定生儿子,不过大部分是BC,有一些是天才。

网友:
人皮肤靠近吊钩会有灼伤的现象。就这句就说明是高频感应,我以前玩过调频大功率发射,功率上到几十瓦就有这现象。我还有个100多瓦的三极管,blx15,两个2sc5125 ,一直没敢玩。就玩 1971,72了。

网友(2008-07-13):
1.看看吊钩的滑轮组是金属还是塑料的.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吗?看拉真的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
漏电? 不可能,那就只能是附近有电台了! 能烧表的肯定是高频

晚上用来点灯不错,还有:建议楼主做个矿石机

不过都一年了,那塔吊也许早拆了!

网友:
说不定是和潜艇通讯的长波电台,茂名周围有很多海军基地吧.希望楼主不要把我军的094搞的晕头转向

网友:
缩短天线的有效长度

网友(2009-03-17):
1500V 9GHZ

很可能是感应的吧

网友:
结果有了,转一贴:(TMD最近坐公交已经被电击了N次了)
我就不转了 看以下链接吧
http://blog.jc001.cn/?uid-63299-action-viewspace-itemid-14876

网友:
应该是附近有大功率的电台或类似的装置,曾经在泉州遇到这种现象,把所有电源断开,电灯还在闪亮,经查实附近几十米有一广播电台。

网友:
世界真奇妙啊

网友:
关注中。。。楼主请及时跟进汇报。。。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在看的过程中想到一个事。已经确认1500V 9GHz 其实解释问题的道已经明确了。无委会 他们是正管。我想不公能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应该也会有道。他们是本行。

网友:
灯泡另一端接地或者离地面好近,25w的灯泡会亮得象40W一样,离地面好近都会亮,,一定要有回路才有电流,,空气击穿了?!
麦克斯韦关于电磁场性质的一组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通过能量运算可以得到“电生磁,磁生电”的结果。电要有导体的回路,而磁在空气中也会产生回路,因此断定,这个塔是接收了电磁场了!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