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红外收发,但不太清楚红外收发的一些现成电路,请高手推荐一些

楼主(2007-08-02):
做红外收发:需要5m以上的距离,30度的角度正常接收。

初步想法:采用AVR捕获中断来实现红外线解码 。根据数据头的时间,数据“0”的时间,数据“1”的时间不同,采用捕获解码方式,可能编程会简单点,对程序的其他模块可能影响也会小些。

不知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如何?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些现成的红外收发电路或模块。

网友:
红外发射的芯片有很多啊,3310,6221都比较常用的,你用30度角,采用相应的发射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刚做过,一个IO口加个晶体管驱动发射头,接收用一个红外接受头连到捕获端就行了

楼主:
To:3楼wuha

采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发射头和接收头,可否共享下电路?

网友:
型号很多都可以做得到呀,才5M.

电子城很多地方都有卖......

网友:
将会一直关注!!!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应该是红外接收吧?用一体化接收头(注意载波频率),如果用AVR比较方便,用捕捉功能就可以工作了,以前用的是51芯片,51里面不带捕捉,只好让定时和外部中断配合工作。红外解码还是比较方便的,主要是红外里面很少有干扰信号。我见过的遥控器有两种类型的编码,其中一种就是用脉宽长度来的,另外是以边沿跳变来表示0、1的。遥控距离至少能够达到8米,至于角度30度可以满足。市场上卖的就可以。我也没注意型号,反正我买的两种接收头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这里是红外接收和发射的图,我们做的可以在20M以外有效,我不知道怎么贴出来,只能这样上传,接收头的栽波频率为38K.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

是做双向的,包括发送和接收。

请问 ajoe: 用的接收头是什么型号?价格贵不贵?38K的载波是用单片机定时产生吗?还有按键编码怎么调制38K的载波?还有解码方采用的是什么方式?

不知ajoer 的方案思路

下面的采用了3五和串口的方试,成本更高。

恳请ajoe,大家指点只用单片机模拟的方法,关健具体思路是怎么做的。

网友(2009-07-16):
9楼的图可以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38K载波。代替555。不过最好不要用89C51,速度有点慢。

网友(2010-05-25):
8楼,发送和你一样,接收用的2脚的红外接收管,效果很不好,不能识别38khz,难道要用一体的?

网友(2010-08-12):
红外发射(BA5104,RT1021B,SM5021,HT6121,HT6222);(PT2248,SC9148,HS9148,PT2262-IR),红外接收解码:(BA8206 SM2015,PT2249,SC9149,PT2272)

网友(2011-12-28):
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2-07-18):
红外   我刚听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红外接收和发射的图,我们做的可以在20M以外有效,我不知道怎么贴出来,只能这样上传,接收头的栽波频 ...

你接收的用的是HS0038吗?

网友(2012-09-14):
求更多相关知识。

网友:
据我所知,红外接收一体化管有两种封装,怎么能判断出管脚的排列顺序呢?